有用同款acer d257上网本的朋友吗,看看能不能用4g或8g内存

楼主(2023-05-29):
最近翻出来一台上网本,原来是2g单根,只有一个槽。我试了好几个4或8单根的都不亮机。
不知道是不是就是这样的情况,最大只能2g内存

网友A:
英特尔的规格表中说,N570最大支持2G DDR3,还不支持双通道

https://ark.intel.com/content/ww ... cache-1-66-ghz.html

楼主:
这是本子型号

楼主:
引用 网友A:
英特尔的规格表中说,N570最大支持2G DDR3,还不支持双通道

看来不是内存原因了,可见在ddr3代内存年代,还有这种低配的电脑,确实设计者有点恶意的情况,好在也就用在单片机刷机和用得少,不然真的该淘汰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看来不是内存原因了,可见在ddr3代内存年代,还有这种低配的电脑,确实设计者有点恶意的情况,好在也就用 ...

那个年代,xp主流,一般xp即使插了4GB条子,也只能识别到3GB左右,少的时候才2.xGB,那时内存也不便宜,使用ATOM处理器的机基本又都是低价机,所以怪不得设计者

网友B:
这种上网本想提高性能只能换固态盘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种上网本想提高性能只能换固态盘了

固态已换,习惯性增加内存,失败,顺路发现新的电池放报废了,还在解锁然后就没有研究的必要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个年代,xp主流,一般xp即使插了4GB条子,也只能识别到3GB左右,少的时候才2.xGB,那时内存也不便宜, ...

按照年代来说,3代内存怎么都比以前的新,应该是有意不给的。
如果没记错,原装系统就是win7

网友:
引用 楼主:
按照年代来说,3代内存怎么都比以前的新,应该是有意不给的。
如果没记错,原装系统就是win7

那种atom CPU,给再多内存,也是白搭啊,当打字机,看看480P视频还行

网友:
Intel的规格书都说了,N570 :2C/4T,1.66G,2G DDR3

网友:
放弃吧,早期阿童木的cpu现在用太卡了,只能勉强用来做软路由那些

网友C:
搞个三代i3笔记本现在办公看视频凑合,也便宜

楼主:
引用 网友C:
搞个三代i3笔记本现在办公看视频凑合,也便宜

有三代本子,,这个上网本废物再用用好了。

我主要是装法系诊断软件,其实我想找个平板,win系统那种。就是没键盘,不太方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