示波器的扫描模式似乎是坏了,可能是哪里有问题呢?

楼主(2023-05-29):
ADS1102CAL 自校正正常通过,2.5nS~50ms时基都是正常的,如图,是50ms时基暂停1K方波,1Mpts深度记录,导出点也是正常的。放大也能认出正常方波(500K sa/s),

大于50ms时基会进入扫描模式,扫描有问题,基本没办法用,断断续续的,这是有问题吧,有没有说说一般是哪里出问题,能修吗?

网友:
我的是这样。应该差不多?你的没毛病吧。
第一图是100ms时基。有间断。
第二图是间断附近拉开了看。

网友A:
刚才又试了一次,这个问题又没了。看来问题不总是复现。

楼主:
引用 网友A:
刚才又试了一次,这个问题又没了。看来问题不总是复现。

感谢测试。你这个100ms看上去比我的正常多了。
我这个是有间隔,除了间隔,中间还有一些不存在的波形,比如这样100ms 1k方波,暂停放大后看见一堆小波,然后长高电平,低电平,抓到方波那几个倒是看上去挺漂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