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频变压器能输出工频吗?

楼主(2023-05-29):
高频逆变器有没有用高频变压器直接输出工频的?

网友A:
理论上来说高频变压器能输出工频,只是功率会很小,电压也会很低,毕竟不是为工频设计的东西。
工频变压器要想输出足够的功率必须要有足够的体积,因为工频只有50HZ,低频让功率传递的效率不高功率密度不够,所以必须要有足够的体积来弥补功率密度不足的缺陷;而开关电源正是为了克服这一缺陷而设计的,把交流电整流滤波成直流电,然后用电子元件把直流电变成高频交流电,然后通过高频变压器来变成需要的电压,一般是用40KHZ左右的频率,这种频率交流电的功率密度比50hz要高太多,所以才能使用小体积的变压器,电源的体积也小,输出的电压多样且稳定,而且输出的是直流电,不用再使用变压器后的整流桥和滤波电容。

网友B:
没有,能如此还有公频变压器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没有,能如此还有公频变压器吗???

应该可以吧?高低频信号调制,那些boost电路连直流都能通过为什么工频反而不行

网友C:
直接不行,变压器伏秒积受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直接不行,变压器伏秒积受不了。

搜了伏秒积学习了,顺便也学了下安秒积这个就比较好理解,可以理解为电感或者电容充满能量吧。
那么改变脉冲的占空比改变充放电的积不就行了吗?负载重,放电就快就改变占空比。

楼主:
引用 网友D:
公有公的用处,母也有母的用处,不可代替的。否则就不用分成公和母了。

公的负责播种母的负责生娃,他们都不能吃饭都不能洗碗是这意思吗?
声音只能空气传播不能透过FM传播对吗?画只能画在地上纸上不能画在硬盘里网络里对吗?
这就没意思了。话题终结

网友E:
高频变压器出工频磁芯会很快发热的;

网友C:
引用 楼主:
搜了伏秒积学习了,顺便也学了下安秒积这个就比较好理解,可以理解为电感或者电容充满能量吧。
那么改变 ...

这个,不知道你说什么啊

网友:
引用 网友D:
等着你的高频变压器出工频。

秀才遇着兵。

网友:
可以用变通手段,市场上很多正弦开关逆变模块,体积都很小巧,是塞不下一个100W的工频变压器的,他们都号称有几百瓦到上千瓦的输出功率,都是典型案例。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不知道你说什么啊

好吧回头看自己也不懂了。再组织一下。
伏秒平衡,是指开关电源稳定工作状态下,加在电感两端的电压乘以导通时间等于关断时刻电感两端电压乘以关断时间。
我理解就是充能与释放的能量一样。有负载的情况下改变占空比不是能够维持这个平衡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没有,能如此还有公频变压器吗???

那么fm调频又是怎么传音频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理论上来说高频变压器能输出工频,只是功率会很小,电压也会很低,毕竟不是为工频设计的东西。
工频变压器 ...

高频调制后也不行吗?例如我用100K调制他的脉冲也是高频的
想了一下可能调制后还需要整流换向才能象fm一样输出工频。
那么boost这些电感为何又能承载直流呢

楼主:
引用 网友E:
高频变压器出工频磁芯会很快发热的;

为何boost电路路的电感能承载直流呢?

楼主:
不懂就问,见笑了

网友F:
请搜索“正弦能量分配器”或“SACs”

不要把注意力全放在脉冲变压器上。

网友C:
引用 楼主:
好吧回头看自己也不懂了。再组织一下。
伏秒平衡,是指开关电源稳定工作状态下,加在电感两端的电压乘以 ...

你的理解是对的。但电感不是变压器,电感是可以长期流过直流的,只要不超过其安匝数,就不会饱和。
高频变压器调制的方式出工频,可以直接出调幅波,整流后就是成工频全波,但不算严格意义的交流工频。

楼主:
引用 网友F:
请搜索“正弦能量分配器”或“SACs”

不要把注意力全放在脉冲变压器上。

正弦能量分配器=交流稳压器?
SACs=???sac - 必应词典
美[sæk]英[sæk]
n.【生】囊;上衣
abbr.〈美〉(=Strategic Air Command)战略空军司令部
网络加拿大研究专项奖(Special Awards for Canadian studies);Southern Association of colleges School;南方学校联合会
变形复数:sacs;

网友F:
这么说吧。没有任何波形是PWM方式不能输出的,就连复杂到极点的音乐波形都包括。

D类功放就是用PWM方式去”凑“出音乐波形的。

用PWM方式去”凑“出50HZ正弦波,那是区区小菜一碟。而且频率在10KHZ以上的PWM波完全可以用脉冲变压器变压、

明白了么?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的理解是对的。但电感不是变压器,电感是可以长期流过直流的,只要不超过其安匝数,就不会饱和。
高频 ...

明白了谢谢,用了变压器其实就没有了直流成分就不能直接输出工频了,需要输出工频还是要整流换向除了不用高压spwm外基本何现在的正弦逆变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F:
这么说吧。没有任何波形是PWM方式不能输出的,就连复杂到极点的音乐波形都包括。

D类功放就是用PWM方式 ...

太虚泛了我不能理解你说的啥,我知道现在的正弦波逆变都使用先升压再spwm输出。我就不懂为何不直接用高频变压器调制的工频输出。所以问问。

楼主:
引用 网友D:
建议从物理电学中的楞次感应现象再到铁芯线圈或者变压器的基本原理出发,去讨论这个问题。
楼主说了:“不 ...

要说楞次感应现象那我说的能输出工频就更合理了,同名端加的正电压输出也是相同的也是正电压。伏秒积其实并不能解释我的问题,我觉得他是分析占空比的。pwm=脉宽调制应该没错吧?其他的真没听说过,可能读书少见笑了

楼主:
用mcu的pwm驱动节能灯的三极管接上磁环输出的高频脉冲滤波后基本啥都没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