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p4056充电管理芯片会干扰FM信号吗

楼主(2023-05-29):
请教一下,我用TP4056模块给RDA5807FP供电,一插上充电线,收台就只有一两个了,
拔了充电线用电池供电,就有很多台
这个芯片会干扰FM信号吗?

网友A:
TP4056模块是不会产生干扰的,因为TP4056本身就是线性设计,干扰源是充电头,它是开关电源,

网友:
给4056的输出并上个1000uf以上的电容试试。

网友:
充电线连接的不是开关电源吗?

网友:
实践中体会,只要是开关电源,对所有接收设备都有干扰,质量好的干扰小,减少干扰最好的办法是用电池供电,功率要求大工作时间长的用老式线性稳压电源。

网友:
把手机充电器换成220变5的工频变压器,加上整流、滤波,不用稳压。

网友:
引用 网友A:
TP4056模块是不会产生干扰的,因为TP4056本身就是线性设计,干扰源是充电头,它是开关电源,

同意此楼观点,请检查你给它供电的电源。

网友:
是充电头的MOSFET开关打PWM通过电感发射出来的,同时还有小区邻居大功率电器使用弄脏了AC220电网。建议更换苹果5V1A的充电头+好的USB充电线缆。同时在TP4056前面做EMI静噪和CLC滤波电路。

网友B:
用大功率的7805最好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用大功率的7805最好

7805,差评。纹波,NF指标,都不好。

网友(2025-03-15):
引用 网友B:
用大功率的7805最好

78系列太老了,还存有一批当年老美金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