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多条室外天线合并成一条接入矿石收音机的方法

楼主(2023-05-30):
两条室外天线。简单的接在一起,再接入矿石收音机。效果还不如单根的好。请教矿友老师们。用什么方式方法?把两条天线的信号合并成一条。使信号增强不至于衰减的方法。

网友A:
你是前辈,我不敢造次...个人认为:两根天线长度要差不多,方向要一致(大致平行)而且不能相距太近和太远(1-3米),我就是这样的,两根30米效果快赶上一根60米的,好在还能作短波的用。

网友B:
我就是两根天线人字并联的,是从6楼仍到楼下相邻的两颗树上,两根比一根效果明显好很多。
两根天线在空间同一点,感应的电场是同相的,可以直接并联的,为何电压得到加强的不得而知。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是前辈,我不敢造次...个人认为:两根天线长度要差不多,方向要一致(大致平行)而且不能相距太近和太远 ...

都是矿友前辈不敢当,您的天线很好。我的只有2根贴着墙面从4楼顺下去的7米左右电线,楼的东面一个西面一个,只能受短波,还受手机基站干扰,2根并联信号减弱,还不如一个的好,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就是两根天线人字并联的,是从6楼仍到楼下相邻的两颗树上,两根比一根效果明显好很多。
两根天线在空间 ...

昨天晚上和今天早晨,我用接触器里面的0.1的漆包线,从4楼扔到下面的树上。距离有六七米,昨天晚上扔了一根儿。由于绑的东西轻了,扔的不远。今天早晨起早又扔了一根比较远的,(因为楼下和树之间是汽车道。白天有汽车和行人走。不好操作,这个天线我很久之前就想扔了就因为底下是汽车道。怕挂着车和行人啥的。这次用的0.1的气泡线比较细。即使折了也不会对人和车造成伤害。应该没啥问题。。。)。这两根儿信号都挺强,短波比我靠近墙体的天线好多了。中波段还没有实验,不知道能不能收到。把两根并在一起,信号减弱,还不如一根的好。

网友A:
引用 楼主:
昨天晚上和今天早晨,我用接触器里面的0.1的漆包线,从4楼扔到下面的树上。距离有六七米,昨天晚上扔了 ...

难怪!我认为人字并联就是症结!两枝天线要想能量叠加,只有共模,共模就必须相近且平行。太近会“争夺养分”(类似于庄稼的密植),太稀共模曲线不完全吻合,所以我取档距2-3米。人字形估计已经形成差模了,相互抵消了部分,所以一并联能量强度就差!我用的是DW15-630万能断路器里的线圈,丝径0.64mm。我尚且嫌细,你这个0.1mm的太细了。实在找不到用网线,8芯相当于里兹线,效果应该很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难怪!我认为人字并联就是症结!两枝天线要想能量叠加,只有共模,共模就必须相近且平行。太近会“争夺 ...

这0.1的线对我来说已经很好了。怕断了之后落到道上有危险。

网友:
0.1的线实在太细了。

楼主:
刚才测了下是 0.17直径的

楼主:
刚才试了我的这2根天线,还是接1根的好,2根并接有衰减,干扰也大,中波短波都是这样的。

网友:
注意楼群里某处可能有不同的反射路径,不同走向的两根(或以上)的天线并接效果可能不一样。
我的房子后面是另一个小区的第一排,12层电梯,我在两栋楼之间用收音机的磁棒方向找声音大的指向,
结果是变化的,这与野外环境显然不同。
我目前是2楼(相当于3楼,地下是大车库)甩电线到树上,还有一根以前的从未装修的5楼沿墙下来到2楼窗口,效果不好(高度不够又贴墙),但两根天线接入矿机不同点(通过可变电容器耦合到LC回路)、通过8圈天线线圈,效果是加强的。

我以前的市区高层电梯24层,我从外面回家时,走到离我家的高层楼不远处(约100米左右)开始中波信号明显增强,我想是反射作用导致的。周围是6层以下的老楼房。

网友:
引用 楼主:
刚才试了我的这2根天线,还是接1根的好,2根并接有衰减,干扰也大,中波短波都是这样的。

只能改成两天线各接一台矿机接收同一电台,调到阻抗匹配最佳,然后每台矿机各推一个耳机,左右耳各一个耳机

这种模式一试.

因在低频上不存在电波相位差问题,音频功率容易完美解决。

网友:
天线并联,就是所谓的天线分集,不是简单并联,是要将各自的参数隔离开来才能合并的。天线分集有空间分集、频率分集两大类,频率分集容易理解,空间分集就是多个天线的电气连接。这种连接若是窄带的,可通过调谐回路各自谐振后再进行阻抗匹配,就可以并联了。若是宽带的,就要象12楼老师说的那样,通过简单接收后进行并联。

楼主(2023-07-15):
如下图,经实验用这种方式输入矿机,信号加强。比单个天线信号要强,

网友:
引用 楼主:
如下图,经实验用这种方式输入矿机,信号加强。比单个天线信号要强,

這是個不錯的方法,還真的忽略了。两條或多條天缐以較低阻抗的方式輸入不會對調諧回路有大的影响,前提是每條天缐都有独立的回路,就像圗中這様。

网友C:
我沒有深入學習天線理論,知識貧乏,只有一些平行多線並聯的實際經驗。

大約15年前曾發過帖子,介紹豎立天線的時候實測的數據。可惜這帖子已被刪除,我也沒有文字存檔。

新天線是用鐵氟龍絕緣多股鍍銀銅電線(導線截面積相當於 AWG 18 號)。南北方向,倒 V 型四線平行並聯,每一條線相隔 1 公尺,在屋頂匯合成一條線引入屋內房間。三條金屬支柱都安裝了滑輪,以便把天線拉上支柱頂端。

當時實測的礦石收音機輸出電流(每次用同一個最強的電台調整到最好狀態。因為加入並聯線的時候,天線的分佈電容增加了,必須重新調整收音機的調諧電路)由於天線高度增加,一條新天線的效果比舊天線好得令我驚訝。新天線雙線並聯,電流大約增加 30%,三線並聯又增加約 30%,四線並聯的電流達到 7 毫安,幾乎是單線的一倍。如果計算功率,電流乘以電壓,效果是相當驚人的。

新天線測試完工後,舊天線已拆除。

同時利用了中間的 7 公尺高套筒金屬柱,拉了一條東西方向的倒 V 型短波偶極天線,同軸電纜引入。把這條不同方向的天線和上述四線天線並聯,礦石收音機輸出電流反而減弱了很多。原因不明。我估計可能是方向不同,接收到的能量互相抵消了。

前年開始發現礦石收音機的輸出電流不穩定,懷疑是十多年風吹搖擺使其中的水平線與引入線接觸不良或斷線,於是重新安裝。改用 AWG 16 號多股不銹鋼導線,以專用的工具,在各連接點用不銹鋼套筒壓緊。但是水平線重量增加很多,不能拉直了。

這是當時的示意圖和部分照片(新照片待明天再拍上傳):

示意圖

示意圖

中間支柱

中間支柱

屋前支柱

屋前支柱

後院圍欄支柱

後院圍欄支柱

四線並聯倒V型天線

四線並聯倒V型天線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沒有深入學習天線理論,知識貧乏,只有一些平行多線並聯的實際經驗。

大約15年前曾發過帖子,介紹豎立 ...

欢迎麦老师前辈回复帖子!

看了您架设天线的线材和方式方法,真的是非常佩服,可见您对矿石收音机的天线是非常认真和用心的 向您老学习

网友C:
引用 网友C:
我沒有深入學習天線理論,知識貧乏,只有一些平行多線並聯的實際經驗。

大約15年前曾發過帖子,介紹豎立 ...

這是重新用不銹鋼線拉的四線並聯天線。稍低的位置是拉向兩側的倒 V 型短波偶極天線,用同軸電纜引入屋內。

在接近屋頂的地方有一條直立的彎管。四線並聯後和偶極天線同軸電纜一起從彎管引入屋內。

為了穩固中間的三節套管鐵柱,有兩層各四條不銹鋼線拉向房頂四角,因此看起來有很多斜線。這些斜線固定在屋頂的木質結構上。中間的金屬支柱避雷線是很粗的絕緣電線,不直接通地,似乎對天線影響不大。直接通地就會稍為降低天線的電流。

四線並聯的天線,稍低的是短波偶極天線

四線並聯的天線,稍低的是短波偶極天線

楼主:
引用 网友C:
這是重新用不銹鋼線拉的四線並聯天線。稍低的位置是拉向兩側的倒 V 型短波偶極天線,用同軸電纜引入屋 ...

好壮观的天线啊

网友C:
引用 网友C:
這是重新用不銹鋼線拉的四線並聯天線。稍低的位置是拉向兩側的倒 V 型短波偶極天線,用同軸電纜引入屋 ...

從 Google Map 複印的照片

网友:
引用 网友C:
從 Google Map 複印的照片

这个天线能收到最远的电台是哪里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這是重新用不銹鋼線拉的四線並聯天線。稍低的位置是拉向兩側的倒 V 型短波偶極天線,用同軸電纜引入屋 ...

麦老师的天线太强大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C:
從 Google Map 複印的照片

2021年退休之後,就成了礦石收音機的“發燒友” 。在互聯網不斷學到新知識,應用到提高礦石收音機效率的實踐中。架設天線是其中重要的一環。

上世紀90 年代,許多公司只能租用 64K 的通訊專線,只有大公司才負擔得起傳輸速率1.544Mbps 的 T1 專線。在2000年初,這裡的居民區還沒電話公司和有線電視公司提供的高速網絡。五段的金屬套管原本是互聯網公司安裝蝶形無線收發器用的。把一英尺直徑的蝶形天線對準遠處山上的無線電台,網速很慢。

幾年後有了利用電話線的高速網絡,這條五段金屬套管就變成我的天線桿了。上面兩段用在後院,下面三段用在屋頂中間,底座是 80 年代衛星天線的套件,剛好可以把金屬套管插入。花了不少心思找各種配件,預先在三條金屬桿上安裝好滑輪和全部固定的不銹鋼拉線,還有短波偶極天線。除了中間的金屬桿比較重,要找兩位朋友幫忙在屋頂把它豎起插入底座之外,全部安裝天線的工作,包括把四線並聯天線用滑輪扯上天線桿頂端都是一個人完成。

去年換不銹鋼天線的時候,滑輪配件經過十多年雨淋日曬都生銹扯不動了。看着天線桿頂端的滑輪乾瞪眼,後悔當初沒有考慮全部用不銹鋼和銅的配件。幸虧最後還是勉強活動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2021年退休之後,就成了礦石收音機的“發燒友” 。在互聯網不斷學到新知識,應用到提高礦石收音機效率 ...

工程浩大啊 ,矿石收音机有一副好的天线那是至关重要的,付出是值得的。

网友:
应该是天线存在相位差,用你后来改进的电路不错。或者采用双工器。

网友D:
引用 楼主:
都是矿友前辈不敢当,您的天线很好。我的只有2根贴着墙面从4楼顺下去的7米左右电线,楼的东面一个西面一 ...
只能受短波

为什么只能收短波?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为什么只能收短波?

由于天线比较短的原因,可以收中波,白天中波信号好,晚上短波信号强,把中波信号盖住了,中波矿机晚上收到的信号是中波短波混合信号,

网友D:
引用 楼主:
由于天线比较短的原因,可以收中波,白天中波信号好,晚上短波信号强,把中波信号盖住了,中波矿机晚上收 ...

你的室外天线是用普通电线做的么?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的室外天线是用普通电线做的么?

直径0.17的漆包线。六七米长。甩到楼下的树上。

网友E:
是不是匹配问题?曾今有人用废弃的空架电话线做天线,并不是天线越长就可以收到更远的电台但是肯定有效果。

楼主:
引用 网友E:
是不是匹配问题?曾今有人用废弃的空架电话线做天线,并不是天线越长就可以收到更远的电台但是肯定有效果。

应该是两个天线感应的同一个电台信号的相位有差异。所以两根天线简单的直接并联,叠加后的信号会有衰减,。。

一根天线则不会有这样的问题。只不过是天线的长短与接收不同波长的电磁波的效率有关系罢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是不是匹配问题?曾今有人用废弃的空架电话线做天线,并不是天线越长就可以收到更远的电台但是肯定有效果。

怎么知道是否有匹配问题

网友:
可以用线圈耦合到矿机上

网友F(2023-08-30):
朋友请问一下你做的天线用的是什么材质

楼主:
引用 网友F:
朋友请问一下你做的天线用的是什么材质

0.17的漆包线。

网友(2023-12-29):
引用 楼主:
如下图,经实验用这种方式输入矿机,信号加强。比单个天线信号要强,

这个想法好,我必须得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C:
這是重新用不銹鋼線拉的四線並聯天線。稍低的位置是拉向兩側的倒 V 型短波偶極天線,用同軸電纜引入屋 ...

好威武壮观的天线系统

网友:
引用 楼主:
由于天线比较短的原因,可以收中波,白天中波信号好,晚上短波信号强,把中波信号盖住了,中波矿机晚上收 ...

短天线的坏处是有时甚至FM信号也往里混

网友:
引用 网友C:
從 Google Map 複印的照片

这样的房子才适合住人,
高楼大厦只适合住鸟人。

网友:
如果两根天线简单连接,振子不平行,两个末端不连接,就是一个温顿( Windom )天线,连接点的阻抗随两个天线的长度而变化。
https://www.qsl.net/va3iul/Anten ... s_for_ham_radio.htm
这里有各种天线。

网友:
感谢大佬们的经验分享,学到了很多关于天线的专业知识,有时间自己也尝试一下!

网友:
天线分集,采用2付相同的天线,理论上可以改善灵敏度3dB。