才知道续流的妙处,昨夜构思的电路,可行否?

楼主(2023-05-30):
看了好多贴,决定放弃倍压检波,开始步入续流的道路。但仍然舍不得摈弃负半周的能量,故而这般造作!如此电路,胜算几分?敬请前辈斧正...感恩非浅!

网友A:
请教个其他的问题,

450uH,配360的电容,覆盖到长波了?

楼主:
截个图,失了算,右边的耳机没有截好。右耳听正半周的能量,左耳接受负半周的能量,理论上应该可行。储能电容C2和C3也忘记标注了,我想用104的,105 体积有点大了。烦请诸位赐教...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请教个其他的问题,

450uH,配360的电容,覆盖到长波了?

是的,只好将正面的50匝减少几圈量量看,把总电感降到360uH应该可以了吧?

网友A:
我对矿机基本就没做过,仅仅说下个人理解:

1、电感量可能在 240uH左右即可。360的电容量,加上谐振线圈的分布电容,一些杂散电容等,估计应该有380pf了,那么电感量在220-260可调就差不多了。

2、天线侧的匝数,和谐振L的匝数是否合适? 这个要实际测试下了,我的看法可能是天线侧匝数多了,接入天线后对谐振频率影响较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对矿机基本就没做过,仅仅说下个人理解:

1、电感量可能在 240uH左右即可。360的电容量,加上谐振线圈 ...

感谢大神指导!决定降感至240uH,只是天线侧不知道用多少uH? 打算用双天线,或者三天线,增加能量!双天线平行,相距2米,应该可以增加能量的!

楼主:
上午着急,图片谬误太多,已经重新修葺了一番!诸位看官老爷,请直言不讳,指出不足,耳提面命,严加训斥,好使我良心发现,翻然悔悟!一经列位许可,我才也敢放手一博,立盼!专等此米下锅...

网友:
引用 楼主:
上午着急,图片谬误太多,已经重新修葺了一番!诸位看官老爷,请直言不讳,指出不足,耳提面命,严加训斥, ...

你那儿要是有超级强台,完全可以一试,应该效果不错。

要是没有强台的话,那就别试了,肯定效果不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