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K9702改频率计、提高接收能力、开机直达AM、改善音质+修理双联

楼主(2023-05-30):
前些时候,花了22块买了一个KK-9702准备改频率计,收到货后,发现该机灵敏度差到极点!在室内收听,连本地转播的中央台和山东台声音都非常小,需要靠近阳台窗户才能勉强收听这两个台,其他弱台一个都收不到,觉得反正就是改频率计用,灵敏度低也无所谓了。然后就放着吃灰,直到最近打开机壳,对比德生R-1012电路图才发现一个超级大的BUG!9702的中周竟然接错了,应该上端接谐振电容,中间抽头接1691的14脚,下端接地。而9702是上端接谐振电容和1691的14脚,中间抽头接地。这样就造成电感小与谐振电容和次级不匹配,肯定灵敏度低收台少。不知道凯迪的设计师是干什么吃滴!于是,按照R-1012电路切断相关铜箔,然后跳线连接,灵敏度大增,在室内可以正常收听两个本地转播强台,在阳台能收听很多弱台。看编号应该是2017年的,这个版本的KK-9702都可以这样改,不花一分钱提高灵敏度立竿见影!
下面是一些小改进:
1、利用外接电源插座改频率计,但其插座质量特别差,就插了一下,常闭就变长开了,怎么着也回不过来,没办法又购买10个纯铜插座和配套插头,切断相关铜箔,地线接到四联地,再焊上一个33P片状电容。平时就是正常收音状态,插上外接电源插头就是频率计状态。

2、开机AM状态,原机是开机FM,我只听AM所以必须改。操作很简单,把C40拆下来,然后再焊接到Q4的E C极。

3、换掉音频输入电容改善音质,原机收音很尖比较刺耳,增加输入电容和对地滤波有点效果。具体操作是,把1691的23脚-24脚电容(0.022u)拆掉,换成0.1u,然后去掉23脚对地电容,再换上拆掉的0.022电容。

4、原双联有一个点有杂音,频率显示乱跳,于是就拆开检查,发现有一个锈点,用砂纸打磨掉,然后抹上一点硅脂完美解决。

附图:

楼主:
谢谢老师加分!

网友A:
这种直接把螺栓焊到线路板上的薄型可变电容,一旦焊接之后再想拆修并不太容易,如果能买新的一般是直接换。
CXA1691混频输出接中周,两种接法的差别,本质上只是初级接线圈多的一边还是线圈少的一边,中周初级接地本身没错,如果确定是厂家弄错了,要改接中周其实只需要切断一条铜箔,接地那条不切也可以。不过,收音机灵敏度很低,最好还是检查一下磁棒线圈接法是否正确,统调是否良好,如果有仪器最好再测测振荡幅度是否对,毕竟是好几年的旧货且是二手,你不一定知道上家是否动过。
电源插座弹片接触问题没什么好办法,就算换了新的也只是当时好用,如果经常用这个插座,那么它可能用不久,耳机插座也是这样,很多收音机就是因为电源插座或者耳机插座接不通被扔掉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种直接把螺栓焊到线路板上的薄型可变电容,一旦焊接之后再想拆修并不太容易,如果能买新的一般是直接换。 ...

在1191 1019 1691等芯片的电路中,中周线圈初级 应该是匝数少的用来接入信号吧?上图中的是不是错了?

网友:
我的德劲DE212是当年坛友送我的,现在只有这一个带数显的收音机了,另一个是德生911,现在这个数显机也是电源插座弹片失灵,我把它焊住了,另外开机是默认调频,我不用它听调频,重要的是调幅按钮断了,里面的弹片也塌陷了,我现在只能是开机后用牙签反复戳几下,才能变换成调幅,请教德劲DE212怎么改成默认调幅呢?

网友:
记号一下:KK9702改频率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