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优利德UT2003万用表电压档有底数,短路表笔不归零

楼主(2023-05-31):
我有一台优利德UT2003万用表,本来正常使用的,某天心血来潮,拆开用酒精清洗表盘,装回后电压档有底数,20V档显示4.几V,200V档显示40几V,1000V档显示400.几V,短路表笔不归零,蜂鸣器长响,测量电源电压及ICL7129电源脚电压8.几V正常,3V电压正常,1、2脚有波形,有哪位大神知道什么原因吗?能否拍张表盘正反2面的簧片位置图?谢谢了

网友:
受潮,除去电池,用电吹风低温档慢慢吹干

网友:
酒精清洗不应该出这种问题,是不是拨盘弹片装错位了

楼主:
拨盘弹片没掉过

楼主:
解决了,经过分析感觉里面最外圈好像差一个簧片,原来是拆机时不小心弄掉了一个里面的簧片,找了半天没找到,只好将外面的簧片移了一个到里面就测量正常了,也没发现有什么异常,外面的簧片是小数点和符号显示用

网友(2023-11-14):
这种表拆拨盘时一定个手机拍照不然搞乱了麻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