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区里有接上小功率的LED灯就爆的,查电压并不高,230V左右,是不是谐振了?

楼主(2023-05-31):
电网里面是不是有变频网络?怎么解决?

网友A:
貌似有一个城阳电工,在某个小区遇到了这个诡异的问题,也是一直没有解决。
会烧LED灯,会烧电脑主板、路由器主板等好多设备,他们经过检测,电压不高,也没有突发变高的情况,加过隔离电源,加过过滤设施等不起作用,还检测过谐波……

网友B(2023-07-18):
阳城那个应把LED灯泡打开看看是什么炸了,对发现问题有一定帮助,
他又烧电脑主板又烧路由器,按理说都经过了电源变压器,不应该的
是不是周围有隐藏的雷达站,大功率5G基站,或高频炉,变频器?

网友(2023-05-31):
这种应该是高频谐波干扰导致的吧,特别是电动车充电器,质量差的干扰更严重,现在的小区充电桩不知道有没有那种高频干扰,

网友C(2023-08-26):
引用 网友D:
我遇到过一次在车库里充电,一插上充电器没多久,把屋里的LED灯烧了个遍,我的带放大镜的工作灯也没幸免, ...

估计是那个故障电源输入部分LC器件谐振了,否则难以解释如此高电压

网友E(2023-05-31):
用示波器看看进户电压波形

网友:
是不是小区里有大的电感设备造成电压突然升高,这个时间点有可能在你经常LED爆的时间点。

网友:
加个隔离变压器要是正常的话,就是电路中窜入杂波,以前遇过有些电视只要附近一开变频水泵,就会尖叫,甚至开关电源停震,有些类型电视则无问题,加隔离变压器可以

网友:
换好点的灯,用IC驱动的

网友:
充电桩多了

网友:
真是见到过一次这样的问题 隔壁卖五金的卖给对面一户人家LED灯泡 上去就烧,换了几个牌子也不行也不知道后来如何解决的

网友F:
引用 网友A:
貌似有一个城阳电工,在某个小区遇到了这个诡异的问题,也是一直没有解决。
会烧LED灯,会烧电脑主板、路 ...

这故障都块赶上电视剧了,再不行就只有请如来佛祖了

网友G:
小功率LED灯,怎么个爆法,无图无真相,上实物图片来分析。^_^

网友G:
引用 网友A:
貌似有一个城阳电工,在某个小区遇到了这个诡异的问题,也是一直没有解决。
会烧LED灯,会烧电脑主板、路 ...

城阳电工那个事情,我个人觉得最大的可能就是住户家局部过分潮湿所造成的。电器,只有潮湿才会降低耐压和绝缘。甚至造成电器内部击穿、短路。

网友:
引用 网友G:
城阳电工那个事情,我个人觉得最大的可能就是住户家局部过分潮湿所造成的。电器,只有潮湿才会降低耐压 ...

关注过几次,不同的维修人员,买不同的LED的灯具,不定时爆闪,不可思议。

网友:
我这也遇到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G:
小功率LED灯,怎么个爆法,无图无真相,上实物图片来分析。^_^

我买的廉价LED灯爆过不少,大多都是里边的电解炸了,不知是耐压不足还是过热炸,灯罩里一把纸屑

网友G:
引用 网友E:
我买的廉价LED灯爆过不少,大多都是里边的电解炸了,不知是耐压不足还是过热炸,灯罩里一把纸屑

电解电容器炸,一是它上面的直流电压的极性问题。反极性时,炸!
二是,它前面的整流二极管质量问题。二极管如果质量不良,也是炸电解电容器的主凶。

网友:
附近的负载谐波大,导致LED灯上的整流二极管反向恢复损耗大,烧毁短路。用示波器测量下波形就看出来了

网友:
电解电容器所处环境过热,一般很少炸,只是表现它的电容量显著变小。
电解电容器,质量不好,耐压档次低,误将低压档次的电解电容器,用在明显高于它耐压档次的场景时,电解电容器,炸。

网友:
楼下有没有做防盗窗的?

网友E:
引用 网友G:
电解电容器炸,一是它上面的直流电压的极性问题。反极性时,炸!
二是,它前面的整流二极管质量问题。二 ...

极性问题,早炸了,那批灯都是在用了半年左右炸的

网友G:
引用 网友E:
极性问题,早炸了,那批灯都是在用了半年左右炸的

二极管质量不良,使用一段时间后……^_^你懂的

网友:
引用 网友G:
二极管质量不良,使用一段时间后……^_^你懂的

我一直以为是电解不良,没想过那个整流桥也会

网友:
我们这有高层住宅的小区也有这种情况,老旧小区的只有低层住宅小区就没有这种情况。

网友:
引用 网友E:
用示波器看看进户电压波形

我们有个地方就是烧带工频变压器的设备,其他用开关电源的设备没问题,后来发现是上级的UPS电源输出波形有问题,后来换了这个ups就没事了。

网友(2023-07-11):
电网电压波形畸变,高次谐波大。

楼主:
引用 网友G:
二极管质量不良,使用一段时间后……^_^你懂的

又不是同一个牌子的灯

网友:
抖音上,ⅠD是城阳电工的,一用户老炸LED灯,发过多个视频,好像最后也没弄清什么原因。

网友:
之前听说过一家只要一插充电器,附近WI-FI全断网,排查了很久才找出原因…

网友:
持续等待观察中 不管多言

网友:
可能是有尖峰 脉冲高压电窜到电网里了

网友:
可以在LED两端并一个陶瓷铅 钳压二极管

网友:
最好并联钳压二极管后再串一个保险

网友:
城阳的那个也没看到结果

网友:
抖音有个节能灯某个档位开了就跳闸的,最后发现灯用了地线和火线,零线空着。

网友:
我当年遇到过一个怪现象,买了个紫外线消毒灯,自带电子镇流器,结果连续烧好几个,老板那里试好了带回家,很快烧,给老板都整郁闷了,最后发现是电源线走向问题,从灯管后面走就烧,换个走线方法就没事了。估计是驱动灯管的高频从电源线窜回到输入端了。

网友:
如果是灯珠损坏,在灯珠里换一个反压较高的二极管就会好的。应该是感应高频电压反向击穿。

网友H:
小区公用的有几个是质量靠谱的LED灯?拆开了一看就知道垃圾成色,瓤子简单到极点,不烧不换电工师傅都下岗了,人家本意就是要反复故障才行。一个按钮延时开关,三两块钱而已,好的七八块能用好几年。

楼主:
引用 网友H:
小区公用的有几个是质量靠谱的LED灯?拆开了一看就知道垃圾成色,瓤子简单到极点,不烧不换电工师傅都下岗 ...

不是公用的吧,是自己买来家里用的

网友H:
引用 楼主:
不是公用的吧,是自己买来家里用的

那不简单?不少塑料灯罩都是用胶水粘结的稍微用力一挒就能打开,是人是鬼就能一目了然了。杂牌的抗干扰元件基本没有,电路简化到底,

网友:
观察中...我也想知道原因

楼主:
引用 网友H:
那不简单?不少塑料灯罩都是用胶水粘结的稍微用力一挒就能打开,是人是鬼就能一目了然了。杂牌的抗干扰元 ...

不止一个牌子,还不止一家啊

网友:
转直流后用TVS并联下,可以降低强脉冲干扰。

网友H:
引用 楼主:
不止一个牌子,还不止一家啊

差的杂牌,小店卖的都是,你找个品牌的货色试试看。大牌里面的滤波电感都有,杂牌的就省了。价格有时候都差几倍。
我们小区物业维修的都是用这样的烂货,还不如白炽灯泡耐用,那电工口头语就是,都用好的我就下岗了!要在企业生产线上这样子,估计这电工早就下岗了!

楼主:
引用 网友H:
差的杂牌,小店卖的都是,你找个品牌的货色试试看。大牌里面的滤波电感都有,杂牌的就省了。价格有时候 ...

那路由器,电脑主板呢?总不能也是杂牌?

网友H:
引用 楼主:
那路由器,电脑主板呢?总不能也是杂牌?

你不是说LED灯泡么?哪里有那么多烧电脑电源主板或者路由器的?如果经常这么连环烧,电路必然有问题了,老旧小区啥神奇故障没有?还有就是南方地区雷电灾害,我见过网口烧的黑乎乎的,感应雷烧电视机电源的,其他真的比过去好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H:
你不是说LED灯泡么?哪里有那么多烧电脑电源主板或者路由器的?如果经常这么连环烧,电路必然有问题了, ...

是啊,所以我认为是电路受谐波干扰了,不然怎么会这样

网友:
引用 网友A:
貌似有一个城阳电工,在某个小区遇到了这个诡异的问题,也是一直没有解决。
会烧LED灯,会烧电脑主板、路 ...

我也看过这几期,很诡异,连福禄克示波器都上了,也没搞定,评论区也是各种分析,也不靠谱,估计只能上更专业的供电分析仪了.

网友I:
引用 网友G:
城阳电工那个事情,我个人觉得最大的可能就是住户家局部过分潮湿所造成的。电器,只有潮湿才会降低耐压 ...

不太像,潮湿只会让漏保之类的跳闸,不会损坏电器,现场烧了好几个LED灯泡,就像是有高压脉冲冲击一样,突然想到,是不是附近有雷达站,大功率电台之类的,正好他家的电路和某个频率产生谐振?

网友G:
引用 网友I:
不太像,潮湿只会让漏保之类的跳闸,不会损坏电器,现场烧了好几个LED灯泡,就像是有高压脉冲冲击一样,突然 ...

我讲的潮湿,是指封装LED灯泡的连接部位(白色塑料外壳)之内部潮湿。
相对于外部潮湿环境,LED灯泡内部受潮,因为其封装的关系,其内部水分不容易干燥。此时,拿其通电实验,容易出现城阳电工的情况。
从他拆开LED灯泡外壳看到其内部烧过的痕迹,黑烟部位,水分多所致。
以上,只是我个人看法,不接受要求证据、逻辑、阴谋论反驳。

网友I:
引用 网友G:
我讲的潮湿,是指封装LED灯泡的连接部位(白色塑料外壳)之内部潮湿。
相对于外部潮湿环境,LED灯泡内 ...

这个不好判断,但是前后实验多次,还有业主自己的灯泡,应该不是一个地方买的,也应该不是一个牌子的

网友:
估计是某些高频信号被家用电路感应到,现在楼房布线类似环状,简直就是一个大环天线,而现在路由器车载电台对讲机等,辐射都很强,很可能被电线接收并和某些开关电源谐振,而普通低频整流管对高频几乎相当于通路,瞬间交流会爆电解,至于示波器估计是频率不够,来不及响应,现在不少高频都是几个G,不知有没有这样示波器?

网友G:
引用 网友I:
这个不好判断,但是前后实验多次,还有业主自己的灯泡,应该不是一个地方买的,也应该不是一个牌子的

要是我去查,一个卡表卡一下业主家总线电流,万用表(指针式)的稳稳测试电压。
让他家的人自己开灯,我自己看住仪器仪表,大致也可以看出些端倪。

网友:
电工一般不具备电器维修工的专业素质,所以,一般电工坏了的仪表,都要叫维修电器师傅来修。^_^

网友I:
引用 网友G:
要是我去查,一个卡表卡一下业主家总线电流,万用表(指针式)的稳稳测试电压。
让他家的人自己开灯,我 ...

城阳电工最后直接上福禄克分析仪了,都没找到供电的问题,前面有隔离电源的,加装浪涌保护器的,都不行,最后也是无功而返

网友:
普通居民用电,哪里有那么神奇的谐波干扰?!多半是过压,潮湿,接触不良等故障所致。怀疑你口口声声的谐波,网上就有简单的滤波器美的牌,做工还可以,两级滤波,我试过抗干扰还行。要不就在用户家里装上压敏电阻,或者灯泡里加装,又不难。
有些住户家里的电路本来就七荤八素的,家装时乱接线,插座接触不良等等,劣质Led灯泡都比较怕反复开关,

网友:
引用 网友I:
城阳电工最后直接上福禄克分析仪了,都没找到供电的问题,前面有隔离电源的,加装浪涌保护器的,都不行,最后 ...

用通讯用的几百G的示波器试试,低频示波器发现不了高频谐波,另外用简单的阻容降压LED灯试试,看还爆不爆?

网友D(2023-08-19):
我遇到过一次在车库里充电,一插上充电器没多久,把屋里的LED灯烧了个遍,我的带放大镜的工作灯也没幸免,只要是开关电源的的都坏了,找不到原因,后来才发现是一插上那个电动车充电器测电源电压800多伏,开关关了灯还亮,拆开这个充电器是主滤波电容开路

网友:
换一个再试试

网友D:
引用 网友C:
估计是那个故障电源输入部分LC器件谐振了,否则难以解释如此高电压

插上那个充电器,车库的灯也关不掉,关了开关还在亮,是led灯,如果我晚上回去把它插上待一宿会不会把单元里的电器都烧坏?这样岂不有活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D:
插上那个充电器,车库的灯也关不掉,关了开关还在亮,是led灯,如果我晚上回去把它插上待一宿会不会把单 ...

这基本确定是强高频干扰了,我玩特斯拉线圈,还是小功率的,能把稳压电源大华1676搞的不正常,电池DCDC升压的电源直接失控。功率大点的能搞翻一大片电器,主要是开关电源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基本确定是强高频干扰了,我玩特斯拉线圈,还是小功率的,能把稳压电源大华1676搞的不正常,电池DCDC升 ...

这生意可做不

网友:
我有一次在家用直流电焊机,结果家里落地扇烧了保险丝,电扇的按键控制板是阻容降压的

网友:
如果都换成白炽灯就没有这个问题,如果小区都换成白炽灯小区听中波没有问题。如果全国都换成白炽灯,将大大减少全国的近视眼。

网友(2024-01-17):
引用 网友A:
貌似有一个城阳电工,在某个小区遇到了这个诡异的问题,也是一直没有解决。
会烧LED灯,会烧电脑主板、路 ...

最后是楼下有电动车充电,充电器不好

网友:
引用 网友F:
这故障都块赶上电视剧了,再不行就只有请如来佛祖了

到现在好像都还没有解决

网友J:
引用 网友B:
阳城那个应把LED灯泡打开看看是什么炸了,对发现问题有一定帮助,
他又烧电脑主板又烧路由器,按理说都经 ...

城阳电工就差这方面没检测了,你怀疑的的确有可能,不是从电源线窜入的而是高频磁场感应出来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貌似有一个城阳电工,在某个小区遇到了这个诡异的问题,也是一直没有解决。
会烧LED灯,会烧电脑主板、路 ...

那个“连续剧”我也看了 ,后来不知道结果咋样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J:
城阳电工就差这方面没检测了,你怀疑的的确有可能,不是从电源线窜入的而是高频磁场感应出来的。

是啊,电业局也来人了,示波器都用上了,就是没发现问题,很诡异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是啊,电业局也来人了,示波器都用上了,就是没发现问题,很诡异

示波器接在电源线上了测的是电源线上的杂波,环境中电磁波场强测不出来,还得继续上仪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