车机哪家好?请坛友推荐

楼主(2023-05-31):
想做一个入门级HIFI系统送朋友的,现在市售CD机很少了,看的上的CD机都6-7千大元以上,想基于车机的CD做一套音响系统,没有玩过车机,据说大众等的需要解码,车机哪家好?要求失真低一些,输出功率大一点,外观简洁、使用方便,请坛友推荐,先谢谢了。

网友A:
冯总那里卖的飞利浦CD 机才200~300元,入门一点问题都没有,最好买扭头光头的,声音比较正。

楼主:
引用 网友A:
冯总那里卖的飞利浦CD 机才200~300元,入门一点问题都没有,最好买扭头光头的,声音比较正。

谢谢,冯总那里卖的飞利浦CD 机才200~300元?飞利浦车机?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冯总那里卖的飞利浦CD 机才200~300元?飞利浦车机?

他那个都是CD 机,好像是电台淘汰下来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冯总那里卖的飞利浦CD 机才200~300元?飞利浦车机?

http://www.crystalradio.cn/thread-2075662-1-1.html

这个 100元

楼主:
引用 网友A:
http://www.crystalradio.cn/thread-2075662-1-1.html

哦,谢谢,我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他那个都是CD 机,好像是电台淘汰下来的。

看了,这个准备做了送朋友的,新旧外观有要求

网友:
引用 楼主:
看了,这个准备做了送朋友的,新旧外观有要求

网友B:
车机老别克的好,声音不错

网友C:
看来楼主是说的CD的车机,但现在流行的大部分是安卓的了。以前印象里cd的阿尔派、索尼、先锋、歌乐的比较好一些,有些带碟盒的可以六碟连放的,不知道现在还有么有。

网友:
引用 网友B:
车机老别克的好,声音不错

别克一直是BOSE,的确比较好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看来楼主是说的CD的车机,但现在流行的大部分是安卓的了。以前印象里cd的阿尔派、索尼、先锋、歌乐的比较好 ...

是的,带CD 的车机

楼主:
引用 网友B:
车机老别克的好,声音不错

别克的好,是否需要解码?

网友D:
追求低音效果 选择KENWOOD 建伍 那种低音的震撼感其他车机无法比
追求娓娓道来的歌声美妙体验推荐PIONEER先锋的车机

网友E:
据说斯巴鲁六蝶的音质不错,7850功放芯片,小日本产的,就是发热比较大。想玩车机可以看看这个板块。
http://bbs.hifidiy.net/forum.php ... r=typeid&fid=32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追求低音效果 选择KENWOOD 建伍 那种低音的震撼感其他车机无法比
追求娓娓道来的歌声美妙体验推荐PIONEER ...

很好的建议,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E:
据说斯巴鲁六蝶的音质不错,7850功放芯片,小日本产的,就是发热比较大。想玩车机可以看看这个板块。
http ...

谢谢,我去看看

网友F:
您不用看了,我手里有一台这个斯巴鲁六碟机,如果是改家用还可以吧,车上没法改,异形的。其实索尼,松下,建伍,阿尔派的单锭机音质都不错。另,推荐搭配4欧高灵敏度音箱。

网友G:
送朋友送台车机?除非朋友用于车上。

网友H:
借楼主的帖子问:我有个德赛西威280的车机,用来听FM感觉不错,大师们意见如何?

楼主:
引用 网友G:
送朋友送台车机?除非朋友用于车上。

改制桌面小hifi系统

楼主:
引用 网友H:
借楼主的帖子问:我有个德赛西威280的车机,用来听FM感觉不错,大师们意见如何?

德赛西威280,需要解码?

网友H:
引用 楼主:
德赛西威280,需要解码?

大师,解码了在听呢。问下有同款的大师试听感觉如何?

网友F:
引用 网友H:
大师,解码了在听呢。问下有同款的大师试听感觉如何?

大众车机外壳比较好找,不过既然搞大众了,干脆直接上510吧

网友I:
个人觉得牧马人,指南者的车机好,外观方正,显示屏漂亮,好改装价格低

网友:
引用 网友F:
大众车机外壳比较好找,不过既然搞大众了,干脆直接上510吧

6叠不要太爽

网友:
推荐大众的RCD510,加一个解码可以解除1小时限制,不超过200块可以搞定,支持音乐格式比较多,音质一流。

网友H:
引用 网友F:
大众车机外壳比较好找,不过既然搞大众了,干脆直接上510吧

没装外壳,加个电源两个喇叭,每天收听一下新闻和报纸摘要。

网友:
引用 网友F:
您不用看了,我手里有一台这个斯巴鲁六碟机,如果是改家用还可以吧,车上没法改,异形的。其实索尼,松下 ...

不是这一款,这是斯巴鲁傲虎的,是另一款斯巴鲁森林人,标准双腚机,改家用和装车都合适。

网友E:
引用 网友I:
个人觉得牧马人,指南者的车机好,外观方正,显示屏漂亮,好改装价格低

指南者我有一台,中低音还可以,高音不行,还有家用必须改断电记忆,否则工作台开机+自检太麻烦了。

网友:
引用 网友H:
没装外壳,加个电源两个喇叭,每天收听一下新闻和报纸摘要。

如果仅仅是听收音机,那就要考虑收音灵敏度高的,推荐凯美瑞6碟机吧。外壳该弄还是弄一个吧,毕竟改家用么,就兼具一部分家具属性了。

网友F:
引用 网友E:
指南者我有一台,中低音还可以,高音不行,还有家用必须改断电记忆,否则工作台开机+自检太麻烦了。

其实这个事情太好解决了,常电不走开关,直接接电源正极,只用ACC控制开关机就好。不用担心待机电流,那点功耗可以忽略不计。我自己的车机改装就是这么弄的。

网友J:
车机用于家庭,主要问题是电源,电流一定要大于十几安培,电压要选在14伏,扬声器一定要选4欧的,音箱的体积要大些。这样才能发挥出车机的效能,由于车机的电压局限在标称12伏,输出大部都是BTL的,输出功率是拿电流找的,国外的主机有的能带动2欧的扬声器,这就要求电流必须达标。

网友:
引用 网友F:
其实这个事情太好解决了,常电不走开关,直接接电源正极,只用ACC控制开关机就好。不用担心待机电流,那 ...

指南者车机是CAN总线控制的,没有ACC线。

网友K:
车机还是别克昂科雷的好,我弄了一台,可惜解不了码,10分钟就关机

楼主:
引用 网友K:
车机还是别克昂科雷的好,我弄了一台,可惜解不了码,10分钟就关机

解不了码,就麻烦,不能正常使用

网友B:
引用 楼主:
别克的好,是否需要解码?

不需要解码,鱼搜别克新世纪,声音王道。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需要解码,鱼搜别克新世纪,声音王道。

好的,谢谢推荐

网友L:
引用 网友J:
车机用于家庭,主要问题是电源,电流一定要大于十几安培,电压要选在14伏,扬声器一定要选4欧的,音箱的体 ...

怎么可能需要那么大的电流?2-3A足够,大名鼎鼎的道奇3A能推的服服帖帖

网友:
引用 网友F:
大众车机外壳比较好找,不过既然搞大众了,干脆直接上510吧

这个必须是葡萄牙产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改制桌面小hifi系统

期待作品面世!

网友J:
日本的车机以前是中道的最好,好像日本的歌乐,先锋,富士通天,松下,三洋,也很好,有些挖掘机用的是日立的,买国外的原装机要注意制式,有的有密码,有的调频频率不对,有的频率进位不对,台对不准,中波有九进位的,有十进位的。音箱最好要自己做,因为汽车音响都是四声道的,其实就是两声道左右,要汽车的专用安装扬声器,四个即可,每个扬声器对应一个声道,电源要直流14伏,电流最好要12安以上,如果是开关电源要24安,线性电源要稳压的。

楼主:
引用 网友L:
怎么可能需要那么大的电流?2-3A足够,大名鼎鼎的道奇3A能推的服服帖帖

谢谢,有用的信息

楼主:
引用 网友J:
日本的车机以前是中道的最好,好像日本的歌乐,先锋,富士通天,松下,三洋,也很好,有些挖掘机用的是日立 ...

谢谢,非常详细的介绍,受教了

网友M:
我目前工作室用的车机是斯巴鲁森林人,用的是12V/4A 的开关电源,工作一下午也没问题,摸电源塑壳仅微热。

楼主:
引用 网友M:
我目前工作室用的车机是斯巴鲁森林人,用的是12V/4A 的开关电源,工作一下午也没问题,摸电源塑壳仅微热。

好的,谢谢提供信息

网友F:
引用 楼主:
好的,谢谢提供信息

网上买个二手服务器电源,功率足够大。我用的12V38A的,车机那点功耗,电源散热风扇都不会启动的。愿意动手的话,还可以多改几组不同电压输出,给其他电器供电,这样就成了一个桌面多功能电源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网上买个二手服务器电源,功率足够大。我用的12V38A的,车机那点功耗,电源散热风扇都不会启动的。愿意动 ...

我打算拆一个普通电脑开关电源,12v10多安培。或者老液晶电视电源板

网友:
特意看了下,电源12V2A,原用于大众高尔夫6。CD,USB,FM,AM,蓝牙都有

补充内容 (2023-6-20 07:22):
aux也有

网友:
车载机有注重音频效果的,功放芯片原厂用的TDA7851/TDA7850/TDA7560,最暖声的是TDA7851,日系用TDA7851的要多一些。还有一些机器有DTS和阿嘉米斯认证的音效也会好一些。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打算拆一个普通电脑开关电源,12v10多安培。或者老液晶电视电源板

电脑电源质量参差不齐,要用也选择明纬之类的大牌子电源。免得杂牌子电源对收音产生强烈干扰。

网友N:
松下TX5500.音质非常不错。闲鱼有。胆前级。

楼主:
引用 网友N:
松下TX5500.音质非常不错。闲鱼有。胆前级。

松下TX5500,看起来高大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