造了个EMP,不知道行不行

楼主(2023-05-31):
大致原理先升压储能,然后晶闸管触发,驱动线圈
类似于脉冲点火电路,但这个电压低,boost非隔离顶多50多V

网友A:
曾看到一个很有趣的boost电路,用ULN2003做,直接利用ULN2003里面的二极管公共端作为输出

楼主:
引用 网友A:
曾看到一个很有趣的boost电路,用ULN2003做,直接利用ULN2003里面的二极管公共端作为输出

还能这么用

网友B:
用zvs电路+高压包,电容上高压储能脉冲电容,普通电容上升下降沿不够陡峭,晶闸管要换成火花隙,便宜耐操,相同性能的晶闸管不适合diy,贼贵,数KV的电压串联放电,足够高的放电速率,惊喜满满

调试注意安全,高压储能脉冲电容充满电极度危险,手摸一下,120在边上都未必来得及抢救,准备好隔音耳机,高压电容放电的声音不是盖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zvs电路+高压包,电容上高压储能脉冲电容,普通电容上升下降沿不够陡峭,晶闸管要换成火花隙,便宜耐操, ...

您这是造马克思发生器了吧
就是体积大了点,火花长度是可以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您这是造马克思发生器了吧
就是体积大了点,火花长度是可以的

你的电路就和马克思发生器差不多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