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E型小功率电源变压器计算表

楼主(2023-05-31):
刚刚完成一个电子表格做的E型小功率电源变压器计算表,公式采用《无线电元器件应用手册》中的公式,现在分享给大家,请大家检查一下有没有什么问题。

网友:
我多数用“晶体管整流电路”那本书参考绕制变压器的。

网友A:
没有使用说明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有使用说明吗?

表格中有简单的说明,绿栏输入数据,黄栏为计算中间值,粉红栏为计算结果

网友B:
我刚测试了一下。在绿的栏里面输入数据,黄 红 两栏没有自动出来,看了下没有填入公式?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刚测试了一下。在绿的栏里面输入数据,黄 红 两栏没有自动出来,看了下没有填入公式?

对不起,失误了,因为原始表中还有其它数据,上传时复制表格时没有处理好,现在已更新,你再试试看

楼主:
晕,怎么就不能编辑了,重新上传更改过的

网友C:
国标的铁芯和日系的铁芯都能计算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国标的铁芯和日系的铁芯都能计算吗

能算,国标的铁芯和日系的铁芯都是铁芯,无非是参数不同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