音箱一开机就有爆音,怎么解决?

楼主(2023-05-31):
我去年自己做了一个音箱,只是现在有一个问题,一开机就“嘭”的一声爆破音,我在电源开关上并联了一个安规电容,也没啥效果,本来想着在喇叭输出端加一个开关,开机的时候先开电源然后再开喇叭开关,但是这样就相当于开机时没有加负载,这样对后级功放管不利,方案取消。现在想加一个继电器延时电路,最好简单一点的,哪位老师能否给个图或者帮忙解决一下我的这个问题?谢谢!

网友A:
功放没有延时保护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功放没有延时保护么?

没有,功放后级直通喇叭

网友B:
自己去挑选吧。

网友C:
但是这样就相当于开机时没有加负载,这样对后级功放管不利;
这个不会吧;
想解决问题就买个延时保护板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自己去挑选吧。

谢谢,我查到了UPC1237保护芯片,准备自己做一个,元器件少,很简单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但是这样就相当于开机时没有加负载,这样对后级功放管不利;
这个不会吧;
想解决问题就买个延时保护板吧 ...

已经决定自己做一个

网友:
问题并不是出在音箱上,是功放有问题,功放初上电时输出端的0点电位还没有建立,导致有很大的电流通过音箱,一般功放电路都设计有延时接通输出的电路,应该去检查这部分电路,如果你的功放没有延时功能就应该换一台。

网友:
OTL的通病。

网友D:
这个跟喇叭没关系,是功放电路决定的,装一个喇叭延时保护就解决了,如果不是高档喇叭,就无所谓吧

网友:
谁说开机要有负载?怪论。这个电路就是一个继电器,一只几分钱的可控硅一个双向二极管一个电阻一个电容的事。块八毛钱的事。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个跟喇叭没关系,是功放电路决定的,装一个喇叭延时保护就解决了,如果不是高档喇叭,就无所谓吧

我的这个音箱就喇叭最高档,12寸英国原产百变龙S80,可以无所谓吗?

网友D:
引用 楼主:
我的这个音箱就喇叭最高档,12寸英国原产百变龙S80,可以无所谓吗?

那你功放应该用好一点,好一点的功放不可能没有延时保护电路设计

楼主:
引用 网友D:
那你功放应该用好一点,好一点的功放不可能没有延时保护电路设计

你没仔细看帖子,帖子里说的很明确,这个音箱是我自己做的,只是还没有做到完善,还在改进,因为我之前没有加喇叭保护模块

网友:
手动和电路板保护不一样的。

网友:
保护电路用了几十年很成熟的。原理可以查阅了解了就好。

楼主:
引用 网友E:
加了喇叭延时和手动装个延时开关有啥区别呢?

末极功放管(模块)处于空载的机会实际很常见

加手动开关是我自己想的,貌似和延时开关结果一样其实原理根本不同,还是不合理。我已经做了一个延时电路都测试好了,回去就给装上去

网友F:
延时似乎是治标。如果先关音源,照样一声“嘭”;如果要避免,后开功放,先关功放。治本,是不是想办法消除这个产生猛然冲击的电流?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的这个音箱就喇叭最高档,12寸英国原产百变龙S80,可以无所谓吗?

楼主:
引用 网友F:
延时似乎是治标。如果先关音源,照样一声“嘭”;如果要避免,后开功放,先关功放。治本,是不是想办法消除 ...

在电源开关上并联安规电容也没什么效果,必须要加延时保护电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