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各位老师,收录机的故障

楼主(2023-05-31):
偶得一台三洋MW33K双卡收录机,是轻触机芯,故障现象是磁头滑板不能复位,按下停止键后,电机停止转动,但是压带轮和主轴还是靠在一起,断电后也是这样。正常应该是按下停止键后磁头滑板下来,压带轮和主轴分开。不知道怎么办了,求助各位老师,指点迷津,不胜感激。

网友A:
弹簧或扭簧力量不够会出现这种情况,有的机芯皮带打滑也会出现这种情况

楼主:
引用 网友A:
弹簧或扭簧力量不够会出现这种情况,有的机芯皮带打滑也会出现这种情况

谢谢老师,明天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弹簧或扭簧力量不够会出现这种情况,有的机芯皮带打滑也会出现这种情况

可以用手强制把磁头滑板复位,问题是松手后还是回到播放状态呀。

网友:
引用 楼主:
可以用手强制把磁头滑板复位,问题是松手后还是回到播放状态呀。

状态开关位置不正确!有的机芯皮带打滑 会出现这种情况。你先看一下放音、快进、倒带是否正常。如果有新皮带,换一下试试。如果没有,就不要自己修了,会越修越坏!这种问题不是初学者能修得了的------除非你不怕把机芯搞报废!

楼主:
首先感谢sun10851和逍遥客两位老师,快进,快退正常,用手拨飞轮没有反应。

楼主:
压带轮和主轴一直分不开。

网友:
这个没遇到过

网友:
用WD-40洗洗机芯,是不是某个滑片粘住了没有复位?

网友:
整个磁头播放组件在按下停止键后,没有下沉到位。转动背部曲轮看看,有阻碍复位的故障

楼主:
感谢大家的帮助,准备把两个机芯都拆下来看看,到底是哪里的问题。

楼主:
回答逍遥客老师,拨轮方向没错,但是没反应,停止键按下后,电机停止工作,可是磁头滑板依然保持在播放位置不动。

网友:
停止键按下后,电机停止工作,可是磁头滑板依然保持在播放位置不动------机械某个地方卡住了

拨轮方向没错,但是没反应,停止键按下后,电机停止工作,可是磁头滑板依然保持在播放位置不动-------他说的这个方法是针对电控机芯的!而你这个是普通机芯。

网友:
这个机器值得修,挺好看的。

网友:
用平口小改锥顶住红线部件顶端往下压 压的同时把停止键按到底  正常上面那个缺口应该滑到下面限位螺丝停止(黄线标注的位置)  你试试看吧

楼主:
回复逍遥客老师,两个卡同样的毛病,不过用手强制让卡1可以复位,但是还会按停止键又不能复位了

楼主:
小花猫长高了说的对,这台收录机颜值不错。

楼主:
按照我的矿石老师说的做了,也还是不行,本打算大拆,不过最后还是没敢贸然动手。

楼主:
这是卡2,强制复位,但是取消外力磁头滑板就又回去了,压带轮和主导轴不能分开,试过两卡播放磁带都正常。

楼主:
检查发现画圈部位挂着弹簧的小铁片不能动了,故障有可能是它引起,至于为什么不能活动就不知道了。再等老师们的指导后再动手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