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雅马哈v902和v592老款AV功放的音质。

楼主(2023-05-31):
  最近想买台二手雅马哈老功放玩玩,目前在旧货市场看到这两种型号(型号见标题),价格都差不多。对比了这两台功放的参数,我有点犹豫,不知选哪款?v902功率大些但失真度大些,V592功率虽小些但失真度小些优于902。大家帮忙参考一下,这两种型号大家会选哪种型号?

楼主:
V902主声道失真度是0.07%THD 1KHZ, V592主声道失真度是0.04%THD  20--20000HZ。前者标注1KHZ这个单频点的失真度,后者标注的是全频带的失真度,应该是有区别的。

网友A:
2个型号我都有内部都一样没研究过其它方面。

网友:
光看指标不切实际,有条件的最好实际试听一下,如果没有试听条件,我就选择功率大的,因为这点失真度,耳朵根本就听不过来。

网友B:
失真只是标准不同
玩意儿是买新不买旧
现在玩影院
DTS AC3是必须

楼主:
引用 网友A:
2个型号我都有内部都一样没研究过其它方面。

电路结构一样但功放管型号可能不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失真只是标准不同
玩意儿是买新不买旧
现在玩影院

不玩影院,当普通音乐功放用,想失真度指标高一点的,同时看上这款功放的大方形电源牛。

网友:
万分之几的失真根本听不出来

网友:
还是换其他品牌的吧,雅马哈就那么回事 ,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玩影院,当普通音乐功放用,想失真度指标高一点的,同时看上这款功放的大方形电源牛。

不玩影院的话,还是不要买AV功放。
比如可以买JVC   AX-A662

网友:
这两个型号的电路图是一样啊,到底区别在哪里呢

网友:
    当年7K多买过一台 , 雅马哈AV功放的音质当AV看看电影不错,但作当音乐功放还是用纯功放吧,差的不是一点点.

网友(2023-07-02):
次世代的功放也不错,使用更方便。

网友:
自己做了几个功放板,都是三分钟热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