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的硬盘笼子 硬盘光驱支架

楼主(2023-06-01):
全新
南昌
13767049702 VX同号
跟帖确认以后 请加VX或者主动联系我一下或者及时付款,标准语后10分钟不付款的恕不等候.避免东西在别的渠道售出引起误会
以下邮费自理,一般区域6.5+3
X宝上官方标称联想P360 P3408T4900K M747T E97S E98 P7880等机箱全新原装光驱托架硬盘架 当然还有更多型号的电脑机箱支持,这东西真实售价一套在30左右不包邮。净重半公斤,三个加包装就正好是首重加续重9.5元运费.用的着就超划算。光驱位和硬盘位只通过一个螺丝就能分离,光驱位是安装笔记本光驱的空间,钣金和塑料做的精细度真心的高,抽取硬盘和固定卡位是通过塑料手柄的受力变形实现的,没有用一个螺丝去固定硬盘,但我想说的是不止这个..曾经看过一个网友用叠加了4个硬盘笼子配合亚克力做了一套硬盘柜或者是NAS,当然单独买一个星际蜗牛机箱自己加主板和电源也能够实现。可如果想单独给硬盘提供纹波低的线性电源单独供电,任何成品机箱都无法实现,说这么多其实还是想请见多识广的坛友给点DIY NAS的建议,毕竟已经购买了两个某XX克品牌全新硬盘笼的我,吃了不少的苦,例如突然连接不上,例如硬盘坏道等等,后来才知道线性电源的重要性,帖子最后附上双盘位和单盘位的硬盘盒图片,有需要的也可以带价M我,差不多就出了,要求不高!
1.正面图和背面以及侧面视角
2.装上硬盘盒光驱的图示,抽取硬盘时手感顺滑和卡位准确
3.松开这个螺丝后硬盘与光驱位分离以及一个数据线理线器
4.硬盘笼尾部带有螺丝孔的SATA母口安装位置和类似可以安装的线材(X宝上搜的,不知道还有没有更好的)
5.硬盘笼叠加后的臆想图
6.自己以及放弃使用的硬盘盒,其中一个时新买的,有保修,有需要的可以代价找我,连上面的笔记本硬盘一同出。硬盘是坏了的

网友:
国内品牌机研发费用都花在这些花里胡哨没用的地方

网友A:
硬盘使用注意:1供电2散热3防震!
不管装机还是NAS,首选当然是大品牌电脑电源,注意不要满负荷使用,通常留30%裕量,50%最好;
有动手能力的也可以入二手品牌电源然后换掉电容测下波纹,剪掉多余线。
长期运转的硬盘建议水平放置固定好,减少任何可能的震动,尤其硬盘通电时。

最后干货:带主动风扇散热的NAS硬盘寿命普遍没有被动散热的NAS长。

楼主:
引用 网友A:
硬盘使用注意:1供电2散热3防震!
不管装机还是NAS,首选当然是大品牌电脑电源,注意不要满负荷使用,通常 ...

受教了..谢谢.我也在网上找了以下,打算用滤波降压电路单独输出给硬盘供电...

楼主:
引用 网友A:
硬盘使用注意:1供电2散热3防震!
不管装机还是NAS,首选当然是大品牌电脑电源,注意不要满负荷使用,通常 ...

最后干货:带主动风扇散热的NAS硬盘寿命普遍没有被动散热的NAS长
这是为什么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受教了..谢谢.我也在网上找了以下,打算用滤波降压电路单独输出给硬盘供电...

悄悄告诉你:
品牌硬盘录像机的电源一般都不错。厂家千挑万选,都是长时间工作,经过了时间的洗礼,到手把电容检查一遍该换就换就🆗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最后干货:带主动风扇散热的NAS硬盘寿命普遍没有被动散热的NAS长
这是为什么呢?

风扇震动不可小觑。

网友B:
我带电直接插拔NAS的硬盘,俩硬盘都烧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带电直接插拔NAS的硬盘,俩硬盘都烧了..

可以热插拔的NAS电源接口和软件系统都要支持才能实现。
我有次装机,关了电源,电源指示灯已经灭了,拿一块7200转的硬盘,差点失手,里面磁碟还在转,跟陀螺仪一样保持原状态跟外力抗争。
所以,热插拔除非万不得已,少用为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