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这个电源能用吗?

楼主(2023-06-01):
早上遛狗时,发现在小区垃圾箱旁边摆放着一个电源模样的东西,很沉,拿起一看,还是个日本货,不像是坏了的样子。强迫症作祟,拿回来用电表测了一下,直流档没反应,交流档为11.5伏。请教一下,这个电源要想用于收音机直流电源,需要如何“改造”?最好提供一下电路。先谢谢啦!拍了几张图片——

网友A:
引用 楼主:
那个调电压的旋钮应该没坏,我旋转了一下,电压从0~11伏多一点。

交流调压?再拆拆看。
估计是一个光学显微镜的6V钨灯电源,低压交流输出。
这样看作为收音机使用未必理想呢。

网友:
可以哦,整流、滤波、稳压之后供给5~6V以下的收音机没有问题。
只是,大马拉小车了呗。

网友:
不要放家里,万一是哪个逝者的东西了不吉利

网友B:
老式相机闪关灯或者啥的电源,我看到奥林巴斯的商标。不必要线路图吧?原来就是一个工频标准电源,不知道是不是全桥整流滤波,加稳压调压电路。最大可能是调压那个大电位器接触不好或者坏了。修一下即可

网友C:
顶部有个可调旋钮,但参数未体现出可调
25W,给手机充充电还行

网友:
这应该是奥林巴斯的显微镜电光源的调光电源,加装整流可调稳压即可。

网友:
口字形铁心,窗口面积超大。输出有30W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老式相机闪关灯或者啥的电源,我看到奥林巴斯的商标。不必要线路图吧?原来就是一个工频标准电源,不知道 ...

那个调电压的旋钮应该没坏,我旋转了一下,电压从0~11伏多一点。

楼主:
引用 网友C:
顶部有个可调旋钮,但参数未体现出可调
25W,给手机充充电还行

试了一下,电压可调。

网友D:
加整流桥、π式滤波器,再装上电压电流表,其参数就一目了然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加整流桥、π式滤波器,再装上电压电流表,其参数就一目了然了。

这么麻烦!

网友D:
不麻烦的,整流桥是把交流转变成脉动直流的,电容电感滤波,这些都是必须的,电压表是实时指示电压值的,电流表也已不装,这样就得到一个16V以下的可调电源。

网友E:
某宝上买个整流调压模块也不贵,安装上就可以的。

网友:
这是显微镜上的光源电源吧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交流调压?再拆拆看。
估计是一个光学显微镜的6V钨灯电源,低压交流输出。
这样看作为收音机使用未必 ...

赞同,再仔细一看。的确视野中没有其它电子元件,就是个交流可调电源。加个全桥,派型滤波,就是一个直流电源,可惜次级太高,整流下来假设交流是5V*根号2=5X1.414=7V左右了,还得加个7806,可惜了。直流只能一个电压。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不麻烦的,整流桥是把交流转变成脉动直流的,电容电感滤波,这些都是必须的,电压表是实时指示电压值的, ...

我不懂电源,您能否画个电路图,我照本宣科做一个。

楼主:
引用 网友B:
赞同,再仔细一看。的确视野中没有其它电子元件,就是个交流可调电源。加个全桥,派型滤波,就是一个直流 ...

老师您好。我不懂电源,您如能画个电路图,我做个试试看。

楼主:
引用 网友E:
某宝上买个整流调压模块也不贵,安装上就可以的。

我不懂电源,不知道买什么型号的,您能否提供个链接?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交流调压?再拆拆看。
估计是一个光学显微镜的6V钨灯电源,低压交流输出。
这样看作为收音机使用未必 ...

看了一下,里面再没什么器件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看了一下,里面再没什么器件了。

旋钮哪里调整的器件是什么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不懂电源,不知道买什么型号的,您能否提供个链接?谢谢!

老马家某宝上搜索很多的,功放前级正负整流滤波板运放供电双电源板模块前级稳压正负12V15V
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 ... p;abbucket=5#detail

LM317可调稳压电源套件连续可调直流电路实验电子元件diy制作套件
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 ... =a230r.1.1957635.76

网友:
引用 网友A:
旋钮哪里调整的器件是什么呢?

买这个    LM317可调稳压电源套件连续可调直流电路实验电子元件diy制作套件,自己加装把

楼主:
引用 网友A:
旋钮哪里调整的器件是什么呢?

从上面看不到,得拆下来。稍等。

楼主:
拆下来了,原来是这个样子!可变电阻吧?

网友:
显微镜调光电源,次级线圈调压。

网友:
引用 楼主:
拆下来了,原来是这个样子!可变电阻吧?

应该是自耦变压器形式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老师您好。我不懂电源,您如能画个电路图,我做个试试看。

稍等一下,只能手画了:
你买10只1N4007二极管,10只470UF/50V的电解电容,电感没有就不买了,自己用0.5mm以上漆包线绕。再买几个三端稳压:7805、、7806、7809、7812,就可以方便得到5V,6V,9V。还要买两个电压表。不用稳压比较危险,主要怕电压高了烧机子,比如你把9V插到6V机子,也许会烧零件。不值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