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高手普及下高价CD机配置

楼主(2023-06-01):
请论坛上的高手普及一下那些价格上万甚至10万以上的CD机用的是什么解码芯片及光头。

网友:
CD需要什么解码,直接读取出来的是PCM流

网友:
那些机器解码和光头不一定是最贵的。或者说它的成本重头没放在这方面。

网友:
听说,要用1ppm的晶振,一个就要几十元,做到非常精确解出cd上的信号,其它的就不知道了

网友:
整体的机械结构,电子元器件都是优质的。电解也不是普通电解现在话叫补品电解。

网友:
这东西都有木桶效应,你使用其中一样顶极的东西,出来的声音不一定比普通货整体设计的好

网友:
我感觉,最重要的部分是解码后面的电路部分

网友:
CD机嘛,超过万元价格就开始形成坑了,价格越高坑越大。

网友:
价格上万甚至10万以上的CD机用的光头应该和几千元CD光头差不多,机械伺服机构偏厚重稳定,解码器用料线路设计会有一点区别,但是没有价格差别那么大,高档CD卖的就是品牌。

机械伺服机构偏厚重稳定,减少机械伺服机构振动带来的信号干扰

网友:
高档CD内脏(图片来自网络)
和发烧友DIY思路差不多;几路独立变压器、多重滤波供电,发烧电容、电阻......

网友:
比较高端的使用高端的DSP,8倍数字滤波器,DAC,高级的模拟电路。

更高级的使用有个性的激光读取机芯

网友:
那么贵啊?

网友:
机械部分的材料精密度都不同,电机比硬盘的主轴电机还要稳,光头就更厉害了,然后就是电路方面,最后就是机箱,面板显示,按键

网友:
俺觉得一套音响,音箱要占一半的价钱投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