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前做的复古胆机

楼主(2023-06-01):
利用了本论坛淘的60年代电子管仪器拆了里面的电子管和所有元件。只用外壳机芯底板,看中了两个大表头,正好用来显示阳极电压和电流,表头量程没选好,互换一下就完美了。
机器电路是简单的单端电路。用6n3推6p14,功率管用了三极管接法。屏电压245伏电流45毫安。6n3屏电压85伏,准备把电压提高到120伏看看音色如何。功放管阴级电容用rifa100uf40v,电阻取180欧。晶体管整流,带机壳胆整流发热巨大放弃了。功放管发热也大,安装了上下风扇,上面吹管子下面吹功率电阻。不然机壳内部热量无法及时散热。
面板一个电源开关,一个高压开关,一个输出阻抗开关,输出牛是4欧8欧的。有个负反馈调节电位器。绿色电源指示灯,发光二极管是高压指示灯,高压接通指示灯。
元件尽量用老元件,都是些拆机品。红绿袍电阻,绕线功率电阻。飞利浦兰六角电容,特斯拉耦合电容。今天拆开发现滤波电容容量选的过大了。最近收了不少古董电子管仪器,准备利用一台1960年的老示波器的半个机器架子改造一台复古胆机,这台胆机的白色旋钮就是示波器上拆的,这次还做简单的单端电路。充分利用拆机配件,一个50年代的圆形电压表做前级电压表。

网友A:
仪器化胆机漂亮!做得好!这么大机壳又是小管真不必要吹风了。

网友B:
样子是真复古,看到加了风扇,如果不用风扇散热不行吗?

网友C:
这个设计挺别致,同意楼上的,功率不大不应该加风扇,没那个味了

楼主:
这个是今天搭建的概念复古胆机,还没有正式开始。需要时间把外壳底板搞定。上层就定型了。我就是为了那个表头才动手的手里就有6p1的输出牛,就做p1吧。前级管有外国的可以变化。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仪器化胆机漂亮!做得好!这么大机壳又是小管真不必要吹风了。

谢谢建议,我减一个风扇,上面那个不好,底板的那个是笔记本的静音风扇可以留下来

楼主:
引用 网友B:
样子是真复古,看到加了风扇,如果不用风扇散热不行吗?

短时间应该可以吧?我看到过去的电子管示波器里面都有一个大风扇吹着风。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设计挺别致,同意楼上的,功率不大不应该加风扇,没那个味了

谢谢建议,甲类发热巨大机壳散热孔不多。我还在底板钻了一百多个孔,怕过热烧变压器

楼主:
这次准备用的古董元件,滤波电容用西门子的多芯电容,耦合电容用金属壳wima1微法,阻流圈用文革时期的全新老货15瓦或者20瓦,没看明白。油电容60年示波器拆机配件。做什么没想好。表头用50年代,150伏正好测量前级电压。终于派上用场了,这些老古董们用起来才行。不能收藏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