咨询一下,葵花牌DC-2A 和 葵花牌DC-2 这两款机器有什么区别

楼主(2023-06-02):
咨询一下,葵花牌DC-2A 和 葵花牌DC-2  这两款机器有什么区别???
谢谢!!!!!!!!!!!!

网友:
有小差别吧

楼主:
一个是6晶体管,一个是7晶体管

网友A:
一个是6管收音和电子稳速,另一个是7管收音和离心式机械稳速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个是6管收音和电子稳速,另一个是7管收音和离心式机械稳速

把美好的73送给你!!!!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个是6管收音和电子稳速,另一个是7管收音和离心式机械稳速

哪种稳速好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哪种稳速好呢??????????

我说不好,我接触到的葵花系列都是离心式调速,DA-2电子调速还没接触到。
另外,早期的日本收录机也是机械调速比较多,后期的马达自带电子调速了

网友:
73,周末愉快!

网友:
表面上看是7管和9管的区别

网友B:
引用 楼主:
哪种稳速好呢??????????

论性能,肯定是电子稳速的好,论收藏,机械的比较有感觉。
我的机械稳速老是跑调,干脆把离心块拧紧,外加一块电子稳速板

楼主:
引用 网友B:
论性能,肯定是电子稳速的好,论收藏,机械的比较有感觉。
我的机械稳速老是跑调,干脆把离心块拧紧,外 ...

谢谢。。。。。

楼主:
应该是电子调速的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