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XP笔记本电脑如何重装系统或清楚开机密码

楼主(2023-06-02):
一台海尔袖珍笔记本电脑X105,开机要密码,想做系统不认U盘,也没有光驱,开机要密码,最好重做系统,请各位师傅给支招,如何能重装系统或清楚开机密码,先谢谢了

网友A:
现在的电脑装系统都是通过U盘的。无非是开机时按F1或F3或ESC等,进入设置界面后选择从U盘启动。U盘要制作成启动盘。

网友:
只有取下硬盘,在台式机上清除密码。

楼主:
引用 网友A:
现在的电脑装系统都是通过U盘的。无非是开机时按F1或F3或ESC等,进入设置界面后选择从U盘启动。U盘要制作成 ...

U盘装系统用了好多年了, U盘也正常,就是在这台上,不认U盘

网友:
这本子好像是atom N270的,正常应该支持usb引导开机,但不是说插上优盘开机就会从优盘引导的,应该有个快捷键,但是没用过海尔的,不确定是哪个,从F1~F12挨个试试就知道了

网友B:
开机按F几进入BIOS,改为第一启动项为USB,如果改这个基本设置原机主都有密码,很麻烦。要消除主板上芯片寄存器的密码,要查资料。改成USB启动首选以后,用USB盘重新安装XP系统。记得以前有个啥大白菜的,蛮好用的,最近几年不捣鼓这些了,跟不上形势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开机按F几进入BIOS,改为第一启动项为USB,如果改这个基本设置原机主都有密码,很麻烦。要消除主板上芯片寄 ...

老白菜吧?

网友:
删除超级用户密码的软件很多,只要从U盘启动就没有问题!或拆下硬盘挂其他计算机清除!再看看能不能启动安全模式下清除或修改!

网友:
大部分机器,都可以在主板上清除BIOS的。
有些有跳线,不行的就找电池,把电池拆下来,放个一两天再装上开机试试。

网友:
网上搜海尔笔记本电脑U盘引导,大部分说是狂按F12,也有说按del键的。试一试吧。

网友:
你这个是系统密码,
不是本机密码
安全模式试试

网友:
不认优盘 bios里可以看到优盘还是bios也进不去
也可以拆到别的电脑ghost下再安装回来继续装系统

网友:
如果进入BIOS都识别不了U盘,那就把硬盘拆出来挂台式机上面进PE删除密码就行了。

网友:
进DOS应该能清除电脑的开机密码。

网友:
楼上说对了进入DOS就可清除或修改密码。
时间太久了,入DOS后怎样进行操作也忘了!

网友:
多试几个U盘,实在不行,把硬盘拆下先预装一个系统再安装回去

网友:
一般老笔记本的启动选项大多是F9-F12几个键,可以试试,一般的PE都有开机密码清楚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