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艺8080收音磁带声音都很小,求解答

楼主(2023-06-02):
4102功放块2脚输入正常.录放开关也清洗了无效果,哪位朋友有电路图发一份

网友:
康艺是香港本地的机器,用的是日本的元件,质素一般吧,

网友:
找个图纸对着检查吧。这个看看功能开关有没有信号切换的节点,还有电位器换一个试试。
其次就是磁头和录放电路。

网友A:
是两个声道都小,还是只有一个声道小?如果是两个声道都小,检查公用的部分。

网友B:
从功放块输入往前找,注入信号,追踪。耦合电容注意底部有没有漏液,漏液的换掉。一般两个声道线路一起走,最多中间隔地线。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两个声道都小,还是只有一个声道小?如果是两个声道都小,检查公用的部分。

二个声道都小

楼主:
引用 网友C:
再发一次

非常谢谢朋友

楼主:
引用 网友B:
从功放块输入往前找,注入信号,追踪。耦合电容注意底部有没有漏液,漏液的换掉。一般两个声道线路一起走, ...

好的谢谢朋友

网友D:
不知8080修好没?下午刚帮朋友修一台一样故障现象的机子,是音调前的放大电路供电滤波电容C108(0.02uf)漏电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不知8080修好没?下午刚帮朋友修一台一样故障现象的机子,是音调前的放大电路供电滤波电容C108(0.02uf)漏 ...

谢谢朋友,我也查到是这个电容击穿,换了正常,还有一个问题,调频没声音,估计是解码块7604坏了

网友D:
引用 楼主:
谢谢朋友,我也查到是这个电容击穿,换了正常,还有一个问题,调频没声音,估计是解码块7604坏了

这机子收音部分故障率很高,最近为朋友修复了几台,坏了最多的是7604,其次调频头的2个三极管也会失效,如果不听立体声(其实现在立体声干扰很大)可拆掉7604,将电路板2,4,5连接,效果也很好。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朋友,我也查到是这个电容击穿,换了正常,还有一个问题,调频没声音,估计是解码块7604坏了

网友E:
8080的体质一般,但是存世量大,也堪称经典了。
它的电路图到处都是,早期的收录机修理方面的书里,经常拿8080做案例。
奇怪的是,它的长脚电位器现在也还有卖的,2块钱一个,我一次买了20个;库存全新的机芯居然也有卖的,以前卖90元,现在涨到差不多150元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朋友,我也查到是这个电容击穿,换了正常,还有一个问题,调频没声音,估计是解码块7604坏了

康艺8080-2S虽然廉价但很经典,另外录音效果也很好(通过DIN插口)。

网友:
引用 网友E:
8080的体质一般,但是存世量大,也堪称经典了。
它的电路图到处都是,早期的收录机修理方面的书里,经常拿 ...

全国可能有超过20家在生产,剩余的配件很多

楼主:
经典街舞机器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机子收音部分故障率很高,最近为朋友修复了几台,坏了最多的是7604,其次调频头的2个三极管也会失效, ...

立体声还是要的,换了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