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P3P标准接法改三接终于完工

楼主(2023-06-02):
早就对6P3P标接+6J1标接的单端不满意了,改三接的电路图也早就画好了,一直没时间装出来,今天完工。

网友A(2025-03-30):
引用 网友B:
6P3P是好管子。我从约二十年开始到现在折腾了好几版,早期就同时使用过三极管接法与标准接法,各有特色。
...

6P3三极管接法增强版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是改过的电路图

可以再优化:
6N9P:屏压250,屏流2.5,屏阻220K,,阴阻820.     前级输出摆幅96V p− (满足驱动6P3P -45V需求)。
6P3:  屏压400,屏流80,阴阻560.      栅负压-45   输出功率4.8W.    输入灵敏度0.8V RMS,总谐波失真(THD)        2.5%

楼主(2023-06-02):
改三接后推动管也改为6N9P,看起来协调一些。

楼主:
输出牛还是原来的乐潘牛,换了个马甲好看一点。

楼主:
内部接线一如既往的乱七八糟,好在输出噪声只有2.5mV,属于不很满意但可接受范围吧。

楼主:
      安装过程中犯了个不该犯的错误,竟然把第二第三滤波电容的极性接反了,第二滤波电容发热鼓包冒烟报废了,第三滤波电容由于有个3.8K的退偶电阻的保护躲过一劫。看到冒烟马上关机了,电容没有爆炸。

楼主:
      还没来得及试音,后天下午出差,下周出差回来再找时间试音。

网友C:
这机器做的 真紧凑

网友D:
6P3P做三接,高压需要再高一些才能多出些功率。

网友:
外面和里面区别真大

网友E:
上图,说测试结果。

网友:
接地用的真地线,严谨的电工,好评一个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上图,说测试结果。

电路图,出差中,等几天回去了抽空测试一下哈

楼主:
引用 网友D:
6P3P做三接,高压需要再高一些才能多出些功率。

      电压用到了400V,理论计算输出功率算上输出牛效率后约4.7W,实际输出功率还没测量。400V感觉不低了,水平有限再高不敢试了
      电源牛高压有380V、400V两个抽头,用的380V,还有一个400V输出没敢试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机器做的 真紧凑

      感觉6P1紧凑点好看,6P3P紧凑了好像并不好看

网友:
这个电压是够了,理论输出应该能达到5W以上,牛略小,若用到76牛就排场了。看你发的图,驱动是个薄弱环节,输入灵敏度可能略低。另外6P3P三接的失真度,最大输出功率处大概要达到9%,而不是图中标的那么低,这样前后级的最大失真度就差别有点大了,难以做到最大限度的抵消。再加上没有负反馈,最终的满功率失真度可能不是太理想。等你发测试结果。

网友F:
6P3P做三接单端,没有优势可言!

网友:
引用 网友F:
6P3P做三接单端,没有优势可言!

6P3P的优势就是外观好看。比6P12,6P13好看。

网友:
五级管或束射管改三接以后,你就当他是一个新型管子玩就行了,最大的特点就是内阻减小了。不要跟标准接法时相比,心里就不会有疙瘩了。玩惯了标准接法,何妨再尝试一下别的接法呢,换个姿势,从头再来,别有风味。
例如6P3P,不论是标接还是三接,除了内阻不一样,所需驱动信号电压不一样外,线性都不是很理想。但是如果换成帘入玩法,那线性度又急剧提升,声音有脱胎换骨的改变。再换做双栅极同时驱动,那性能又更上一层楼。所以一个管子并不因其型号一样就代表声音是一样的,往往因线路的不同而导致音质表现严重不同,这就是玩好线路的有趣性和重要性。

网友:
玩电子管功放,其实就是一种情怀,现代高档(晶体管类)功放并不比电子管功放差!玩过各种之后,一切都归于平淡,没有极致的好,自己觉得好便够了!

楼主:
版本又改回来了,前几天的内容丢失了

楼主:
      院长说的很对,重新画了负载线计算满功率输出时失真度确实达到了8%多点,虽然听起来感觉不明显(年纪大了听觉灵敏度大不如以前了),但看着电路图就觉得不舒服。重新选择了6N9P的工作点,使其更接近曲线的弯曲部分

楼主:
      这是改过的电路图

楼主:
      这个电路设计有个很大的缺陷,就是推动级增益严重不足,只能开环工作,而且输入灵敏度偏低,只能用输出电平较高的音源。更加无法添加负反馈改善音质。
      解决办法有二,一是换高增益的五极管来推动,比如用6J4P、6J9等。二是用三极管两级推。两种办法都要重新开孔,重新制作底座(管子多了底座尺寸要加大),工程太大了这次就不折腾了,以后有机会再说。

楼主:
      调试过程中出现了随着音量电位器的转动时有时无的汽船声,更换6N9P电子管发现只有一只管子是时有时无,另外的三只管子是一直有。电路没有用负反馈,所以怀疑是管子质量问题或者是工作不稳定,在管子输入栅极串接一个2K电阻后三只管子均可稳定工作,看来管子质量没问题,可能是我走线太乱造成的。

楼主:
      这几天断断续续用飞傲X3K播放器做音源,反复听了十多首平时常听的歌曲、音乐,感觉达到了改制的目的,总体来说三接比标接更平顺,高频延伸很好又不那么燥了,中频区别不大,低频好像三接没有标接能量足,这刚好是我喜欢的,我喜欢低频下潜深一点但量感不要太大不要喧宾夺主。
      总体上改三接后比标接更加接近直热三极管(比如300B)的声音了。

      说明一下,我试音时音量开的都不大,大约1W左右。接近最大输出时的效果如何等以后有机会再试。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电路设计有个很大的缺陷,就是推动级增益严重不足,只能开环工作,而且输入灵敏度偏低,只能用输 ...

为了弥补末级的非线性,就只好把工作点下移,可是越下移,管子的放大倍数越低。就你的图上看,此时的第一级放大倍数只有30多倍了,确实太低。这样的情况,正如你说的,该选用线性不是很好,但跨导很大的五级管了,如6J4P,6J5等。
你的这次实践再次说明这个观点,就是:部分线性不好的三接五级管或束射管的推动,是不宜搭配线性相对比较好的三极管的。这句话我以前在帖子里多次说过。

网友(2023-10-13):
还是要用6J4P推

网友:
好紧凑啊。

网友:
相当紧凑!够迷你。

网友:
只要新人入坑,就先导其向坑底走。要不就少一个DIY友友了。做是不错,慢慢来试。6N9P的放大倍数在开环(如楼主图)应该还是可以的,因为现在的音源输出也会有2V P-P.

网友:
换双五极管的管子,比如6bn11。

楼主(2024-11-05):
引用 网友C:
这机器做的 真紧凑

重新做了一个底座,左右尺寸加大,两个输出牛距离加大并加装了红色牛罩,这样看起来是更顺眼点

网友:
海版的赞方式果然不同

网友G:
引用 楼主:
重新做了一个底座,左右尺寸加大,两个输出牛距离加大并加装了红色牛罩,这样看起来是更顺眼点

黑色跟电源牛配点吧 ,轭流牛也加罩更深邃点

楼主:
引用 网友G:
黑色跟电源牛配点吧 ,轭流牛也加罩更深邃点

      这“牛罩”是茶叶桶的盖子,红色的 ,高度正合适顶部距离输出牛的顶部只有2~3mm,左右尺寸也合适两边各垫了4层A4纸就卡紧了,前后尺寸大的有点多需要垫5mm左右

网友B:
6P3P是好管子。我从约二十年开始到现在折腾了好几版,早期就同时使用过三极管接法与标准接法,各有特色。
三接唯一问题是压降太大、有效输出功率损失太多了。标准接法6瓦,三接则只有2.5瓦左右。但若你有容易推动的高灵敏度音箱,2.5瓦当然也是够用的。

再有就是我试过不同的推动方案,兄台提到的6N9P一级是无法推满6P3P的,目前最为满意的是6N8P两级共阴推动。以前石整流时也试过所谓的纯二推动,也可以推满,效果也不错。但所有三极管一级推,都无法推满。如果你喜欢用一级推,唯有使用五极管了。但声音表现的调校上,要求又更高了。

这里先讲推不推得满。至于声音表现及调校先不讲,因感觉几句话扯不完、也不容易讲得通。
但6P3P是我制作、折腾胆机时间跨度最长的一款单端,觉得亲切,就上来回复一下、多讲了几句。请楼主及大家包涵。
由于楼主兄弟提到标准接法声音不好听,因此我尝试对这个话题提一提。

讲起这款单端,引出一段回忆。顺手传几张图片,回顾下这二十来年折腾6P3P的历程:

这台利用手头边角料凑成的石整流6P3P,是后续我所折腾的所有同型号单端的样机。
有了它,才有了后续二十年的好几个版本。

正因此,这台机器我一直留下收藏、纪念。

以上所有金额边框的版本,都是设置了三极管接法输出的。
注意,三接有标准接法的内阻是不同的,因此你得考虑输出变压器的初级绕组,阻抗要匹配。
后来转用木框版本,一是考虑三接的输出牛兼容太麻烦,二是手头也重新开发了两款三极管接法的小单端,就只保留了标准接法,使用3.5K的输出牛:

6P3P于我而言,是一台长期相伴、包括了好长一段岁月及回忆的小单端。现在虽然不常使用它了,但留下的回忆却是充盈的。

任何一款胆机,做响不难;但想做出好声音,还是有比较长的路要走的。
献丑了。先到这,请大家多加指正。

楼主:
       兄台说的很对,6N9P一级推确实是推不满6P3P三接的,就是不加负反馈也觉得输入灵敏度太低。兄台经过了20年的折腾算是把6P3P这只管子玩透了。看了你的机器,在外观设计和内部走线上都值得我学习。
       我现在是在输入端加了一个1:2的升压输入变压器,才感觉能够推满了,但仍然没有多余的增益用于负反馈,好在我比较喜欢不加负反馈的声音,所以就这样一直放在书房听了。

网友(2025-03-30):
引用 网友B:
6P3P是好管子。我从约二十年开始到现在折腾了好几版,早期就同时使用过三极管接法与标准接法,各有特色。
...

这个才叫发烧

网友:
说6P1用心做也好声的多,赞6P3的不多。

网友:
灯丝地接到功率管阴极,可以2个功率管公用一组灯丝?

网友:
这小输出牛能扛得住80ma的电流?

网友H:
引用 网友A:
6P3三极管接法增强版

输出功率做不大,还总是削顶失真,有何良策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6P3三极管接法增强版

你这个增强版推动级电源电压需要250V+220K*2.5mA=250V+550V=800V了啊

网友:
引用 网友H:
输出功率做不大,还总是削顶失真,有何良策吗?

运用示波器分别检测是前级还是后级,再采取相应措施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这个增强版推动级电源电压需要250V+220K*2.5mA=250V+550V=800V了啊

看图,原路460伏电压提供

网友I:
引用 网友B:
6P3P是好管子。我从约二十年开始到现在折腾了好几版,早期就同时使用过三极管接法与标准接法,各有特色。
...

请教老师傅,茶叶听了什么类型的音乐,是什么口感呀?

网友B:
引用 网友I:
请教老师傅,茶叶听了什么类型的音乐,是什么口感呀?

哈哈!这位胸弟问得好!
茶听的音乐类型不同,出来嘀口感确实,也不同。。。
并且,也得结合你音响用嘀是什么电来综合评判。。。火电、风电、水电、核电、太阳能电,出来嘀声音都各不相同。。。
并且,即使同样是水电,三峡水库与葛洲坝又不同、同一水库水位高低水质清浊也不同,,
不过依我说,还是雅鲁藏布江的水电最好,青藏高原雪水融化而来的水质,发出来的电,令音响声音最为清晰通透、纯净无染、听之余音绕梁三月不绝。。。

网友:
引用 网友B:
哈哈!这位胸弟问得好!
茶听的音乐类型不同,出来嘀口感确实,也不同。。。
并且,也得结合你音响用 ...

老师傅,
按您的理解,什么的水,发的什么的水电,然后听什么的音乐,熏陶出什么的茶叶,再用那个水泡那种茶叶,应该是味道最纯正的。。

水电还有可能解决,起码长江黄河都来自珠峰。

火电的话,去山西大同搞一点煤矿井里的渗透水?

风电可以搞一点降霜前后的叶子水,

核电只要去日本福岛搞一点他们排出的核废水了????

再加上音乐的熏陶,万种组合已经出来了!

博大家一笑!!!

楼主:
      我这两台用红色茶叶桶做输出牛牛罩的机器,我怎么就没有听出茶叶味呢?是不是要在牛罩和牛之间的缝隙里塞满茶叶才会听得出茶叶味道啊?求高人教我啊

网友:
电源变压器和输出牛挨这么近,会有干扰吗?

楼主:
没有干扰,音量电位器开最大,耳朵贴喇叭听不到噪音和交流声

楼主:
我的旁热机器都没有噪音和交流声,直热机就一直做不好,300B单端有明显交流声,离音箱一米远都能听到,无奈改成了直流灯丝才解决。2A3单端更过分,离音箱两米远都能听到了,目前还没有解决

网友J:
才发现屏压400V 电流80mA, 这个管子屏耗没那么大吧。

网友:
引用 网友J:
才发现屏压400V 电流80mA, 这个管子屏耗没那么大吧。

解放初6L6和6p3是一个东西,国内生产的6L6是按照前苏联的6TT3C的标准,由南京电子管厂生产(当然也有人认为南京管是按美国的标准),在62年以后,按国标命名为6P3P。以前有上海老6L6和6P3 互换使用,最近才发现不一样,新版加了个C它有30W功耗。加强版电路按30W改进的。不过可以拿6p3来试验,毕竟十几元的东西,如果能用更好,万一挂了也无所谓。

6L6GC参数
(极限运用数据)
灯丝电压(Uf)=6.3V;
灯丝电流(If)=0.96A;
最高阳极电压(Uamax)=500V(400V);
最高第二栅极电压(Ug2max)=350V(330V)
最大阳极耗散功率(Pamax)=30W(20.5W)
最大第二栅极耗散功率(Pg2max)=3.2W(2.75W);
最大第一栅极电阻(Rg1max)=0.5MΩ;
最大灯丝与阴极间电压(Uk-fmax)±200V.

(应用数据)
(A1类单管放大)阳极电压(Ua)=380V(350V);
阳极电流(Ia)=75mA(66mA);
第一栅极电压(Ug1)-19V(-18V);
第二栅极电压(Ug2)=270V(250V);
第二栅极电流(Ig2)=17mA(7.2mA);
跨导(S)=7.2mA/V;
内阻(Ri)=27kΩ;
负载阻抗(ZL)=4kΩ(4.2kΩ);
输出功率(Po)=12W(10.8W);

网友:
   从第一页看到第五页,只见一人提到过牛累不累?乐潘的S-1001我也有,不过不敢让它与3P搭伙,小牛拉大车总不是最佳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