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修松下RE-830电子管收音机-调整高低频率的灵敏度

楼主(2023-06-02):
修松下RE-830电子管收音机-改频
http://www.crystalradio.cn/forum ... &fromuid=256350
(出处: 矿石收音机论坛)

接上篇,已经改频了,覆盖很满意。这周听了几次,发现FM低频率段灵敏度很好,也无底噪。但是高频段灵敏度变差,特别是在106往上的频率。

检查原因是本振的振幅不均匀:

1、在低频段振幅有效值能够达到160mV。(在这个机器上有个专用测试点,右侧红箭头指的位置,两个电阻串联的中间)。
2、在高频段的振幅只有80mV左右。

要检查是否是振幅的问题不难。撇开本振(断开调谐电容),然后通过信号发生器注入本振信号即可确定。

问题的原因:

这个机器本振线圈的初级接了调谐电容,从阳极正反馈的信号通过20pf电容,从初级线圈的中点注入。

本振线圈的次级,下端接了一个8pf的电容,下地了。
另一端接入电子管栅极,通过2个电阻入地。
次级的中点,引入天线信号。

由于次级线圈的匝数和初级的一致,次级线圈通过各种杂散电容形成了一个振荡频率,这个频率接近高频段。经过的测试如下:

1、更改天线和次级线圈的耦合电容(220pf),效果不大。减少该电容,还影响灵敏度。

2、更改次级线圈下端接地的8pf电容,如果将该电容稍微加大,则出现低端起振,高端起振,中间某频率停振。
3、继续加大8pf电容,高低端振幅可以均衡,但是灵敏度很低,猜想是因为容抗太小,导致天线信号入地了。
4、减少8pf电容,高端停振现象没有了,但是振幅还是不大。减小到5.6pf后,再继续减小效果不大。

5、将电容更换为可调电阻,振幅可以变大,并均衡,但天线信号很小。要么就总体振幅不高,声音杂乱。
6、电容串联电阻,效果不大,和步骤5类似。

7、电容并联电阻,有效果。
8、如果并联的电阻过小,那么振幅提高较大。低端有260mV,高端有140mV。不过这个时候底噪变大,有些强信号的台过载了,灵敏度提高了。但是效果并不好。
5、当电阻尝试到12k的时候,低端振幅230m,高端振幅120mV。这个时候基本两头都能迁就了。强台不过载,高端灵敏度不错。

看来本振信号对机器的影响较大,太强,底噪大增,甚至过载。太弱,声音很好,但是灵敏度较差。 本振信号的大小,必须在一个合适的范围内,最好是高低端一致。当然这个范围还是挺大的,所以调整好并不难。

从这个地方也可以看到,要做一个好的FM收音机,FM高频头的AGC还是有必要的。这也就是我那个山水TU-777高频头有2个单独的AGC控制,强弱信号通吃。

做本振线圈的时候也应该注意如下问题:
1、初次级匝数不能接近。最好不要用这种结构。
2、尽量用镀银裸线,以及好的骨架。减少线皮,骨架等对高频的衰减。

网友:
正在努力学习中!!

网友A:
把空气电容动片外面的磨掉一些,原来日机改频我就这样干过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把空气电容动片外面的磨掉一些,原来日机改频我就这样干过

此法应该可行的。

法子很妙,减少电容提高频率,同时提高覆盖系数。

就是这电容磨掉,估计得费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