惠普1010激光打印机装不上驱动

楼主(2023-06-02):
有两台惠普1010激光打印机,分别用两台电脑装驱动,就是驱动安装不上,老提示图片上的问题????,这是什么原因,电脑也能识别硬件,请各位师傅给看看看如何解决,先谢谢了

网友:
1.换个打印机驱动,可以官网下载
2.看电脑是否缺少驱动,用驱动总裁等扫描安装重启试试
3.换条打印线

网友:
激光打印机好用,此型号我的也不行

网友:
官网下载驱动吧 HP官网

网友:
驱动精灵伺候

网友A:
楼主没说是什么操作系统,HP只提供这几个老系统的驱动,win7都没有驱动,更别说win10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没说是什么操作系统,HP只提供这几个老系统的驱动,win7都没有驱动,更别说win10

老XP

网友:
官网有xp驱动,见站内信

网友B:
我也有这款激光,属于老机器了win7,win10都添加过,具体的流程百度上有。可以查查。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我也有这款激光,属于老机器了win7,win10都添加过,具体的流程百度上有。可以查查。

使用vista的驱动,但需借助HP LaserJet 3030 所使用的 DOT4 接口驱动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使用vista的驱动,但需借助HP LaserJet 3030 所使用的 DOT4 接口驱动

差不多是这样,7和10都能装,xp正常操作更没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B:
差不多是这样,7和10都能装,xp正常操作更没问题。

属于嫁接版驱动

网友:
我的HP彩激使用了15年左右,之前在WinXP/Win7/Win8.1的电脑上都好好的,今年换了新电脑,Win11,用随机附带的原版驱动死活装不上,后来去官网下载了对应的通用驱动,就OK啦。

建议楼主去下载一个对应的驱动试试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