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个并管电路的问题

楼主(2023-06-03):
近日被一个6N2 并管推FU19 电路不同接法的问题困惑住了,不知道哪种更合理。先贴个图都是网上找的。
这个图6N2 并管2脚栅极输入,7脚空着
这个图就将一边栅极接地了(目前我是这样接的没发现问题,是否影响了音质、音量,也不知道)
这个电路就将二个输入栅极接在一起了
以上三种接法哪个更合理,请教知道的坛友老师答疑解惑,先谢谢!

网友:
两个图不一样的,第一个是单端,第二个是推挽

第一图只是没有把另一半画上而已,既然是并联,电极肯定是要并联的,

但是6SQ7是个三极二极管,里面只有一个三极管,这种画法也是够奇葩的,莫不成是用两个管子来并?

第二图不是并联,是倒相,一个从栅极输入,一个从阴极输入信号,从而两个屏极输出两个不同的半波信号。

第三图画的仔细些,把电极都给并上了而已。

网友:
第一图显然是把原来并管的6N9P改成单管的6G2P/6SQ7来做驱动了.

楼主:
第一图是被人改过来了,原图应该是6SN7 双三极管(我猜的)所以屏极,阴极都并上了,但另一半的栅极空着了,这样不知道对不对。
第二图也是双三极管并联,一边的栅极接地了,功率管也是栅极输入,我是这样接的,感觉也没有问题。
第三图接在一起了,我开始也是这样接的但声音小、输入噪音大、工作不正常,查了半天也没搞好,我就改第二图接法了,有改善但不明显,经过认真仔细的查找分析,问题解决了,声音正常,好听,我就没改回去,但不知道到底怎样接才是最正确的方法。我的认知是第三图叫“并管”推。
   谢谢您的回复

楼主:
谢谢朱院长回复,我刚刚也在回复,我也是这样认为,因为图是双三极管画法,6SQ7 明显是后改的。

网友:
6SN7不会用100K屏阻,6SL7可以。

赶情楼主连推挽和单端都没搞清楚?白说了。

楼主:
我不关心功放级是什么电路,我的机子前级有问题。刀尖..老师说的前管倒相,阴极输入我看不是这样的。

楼主:
这个应该是典型的串叠推挽电路

网友:
通过栅阴之间的电压,控制阳极的电流,你栅极不接,那不成了大二极管了?

我个人理解:

并管当然要接一起了,要不怎么叫并管?

下面那个推挽,一个三极管从栅极注入信号,另一个从阴极注入信号(栅极接地)

网友A:
电路图是一种工程语言就像普通话一样,有些地方用方言羞涩难懂,这三张电路图都极不规范。下面是你的第一图出处。第二图是推挽电路,第三图三只FU29并联不可取。建议能用推挽就不用并管。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路图是一种工程语言就像普通话一样,有些地方用方言羞涩难懂,这三张电路图都极不规范。下面是你的第一图 ...

谢谢于版,提供的图,这的确是第一图的出处。并上是正确的,这回记住了,网上的图要仔细甄别,不可乱用。谢谢!

网友:
钟文祥这个图:末级管子的屏耗达到100W了,实际手册值并联的最大屏耗只有40W。就这还假模假式地说调整阴极电压到18V,使屏流达到200mA。这是坐看烟花吧?怪不到楼主发的别人的改造图,不改恐怕真不行。

楼主:
我用的 6N2 推的 末级FU19屏压250V 帘栅压 也是250V(手册上说应该是200V),阴极-20.1V,屏流没测,灯丝11.5V。8欧姆爱华的老音箱,电位器开到10点位置,就担心吵到邻居了,感觉功率够大。
6N2 屏压186V ,阴极-1.56~1.96V,屏流不知道,灯丝11.5V 串联(有点低了)。石整流(120V倍压)没有交流声,很安静。

网友(2023-11-21):
引用 楼主:
这个应该是典型的串叠推挽电路

这个应该像是典型的屏阴分割倒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