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万用表的电池太容易没电了,能不能用锂电池组代替?

楼主(2023-06-03):
今天用数字万用表挑选电阻,之前在网上买的便宜9V电池,换上新的,连续测量二三十个电阻就亏电后自动关机了,一连换了4块电池,把攒的网购电池都用完了,有没有办法用锂电池组代替9V干电池呢?就算是外接引线也可以,反正是在家里使用,请教各位老师

网友:
先不要考虑电池,先检查一下万用表把。耗电也太大了。

网友:
     这是早买的南孚电池放几年了,没机会换,放时间长了,为保险才网购电池备用。

网友:
我早改锂电十几年了。锂电都是从前翻盖手机里面的,找个2X2开关,充电时并联,使用时串联就行。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的表是DT9205A,网购的10元红包,总价当初是20元,

那不就是了嘛,总价只有20的表,还修它干啥 .

感觉不行了直接丢了就好了嘛,这种基本属于消费类电子产品,用不爽了直接丢没有维修的价值了基本上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能吧。

我一块电池按年用。这测量几十个电阻,能这样? 表没问题吗?

表肯定有问题,任何电池都不可能只测十几个电阻就没电。

网友A:
不能吧。

我一块电池按年用。这测量几十个电阻,能这样? 表没问题吗?

网友B:
只要电压合适我感觉应该可以;
我以前是用个9V的适配器供电给表;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只要电压合适我感觉应该可以;
我以前是用个9V的适配器供电给表;

我用TPLink路由器的电源,正好9V,万用表装了一个插座。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只要电压合适我感觉应该可以;
我以前是用个9V的适配器供电给表;

适配器是不是开关电源的?干扰没有影响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用TPLink路由器的电源,正好9V,万用表装了一个插座。

好主意,以前没有想到这样,路由器的电源都没有留,太可惜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适配器是不是开关电源的?干扰没有影响吧?

没发现影响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用TPLink路由器的电源,正好9V,万用表装了一个插座。

注意隔离,特别测量市电等时。更优的方案是使用充电的9V电池,有锂电及镍氢等等。

网友D:
干脆换用5号或7号电池的,但是那玩意更喜欢漏液

网友E:
可以用锂电升压板,将电池电压升到9V。
还可以用9V280MA镍氢充电电池,一般充上几小时,可以用个十天半月的,急用充半小时,用一天都没问题。
关键就是数字表功耗最好选电流不超过1.5MA的,低于1MA更好。

楼主:
引用 网友E:
可以用锂电升压板,将电池电压升到9V。
还可以用9V280MA镍氢充电电池,一般充上几小时,可以用个十天半月 ...

升压电路在电池电压降低的时候,输出的电压随着降低还是一直保持稳定不变?

楼主:
引用 网友D:
干脆换用5号或7号电池的,但是那玩意更喜欢漏液

5号电池电压有点低,需要很多节,

网友:
引用 楼主:
升压电路在电池电压降低的时候,输出的电压随着降低还是一直保持稳定不变?

基本是稳压的......

网友:
引用 网友E:
可以用锂电升压板,将电池电压升到9V。
还可以用9V280MA镍氢充电电池,一般充上几小时,可以用个十天半月 ...

我测试过几块不同品牌的国产万用表,9伏供电的话工作电流基本都在4毫安左右,各档位都差不多,只有蜂鸣档最耗电,几个差不多都是9毫安左右。最费电的是一个近几年才出的4位半的表,蜂鸣档居然达到了27毫安左右,太夸张了,比以前老表完全退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