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使用频率计测量收音机频率变化

楼主(2023-06-04):
怎样用数字频率计测量电子管调频收音机的频率变化,主要的问题是接在电子管调频收音机的什么部位,是否可以长时间接入而不影响收音状态,请各位高手指点,谢谢。

网友:
在哪买的。

网友A:
测本振?好象计率计偏低。

网友B:
测不了,板子频率太低了,只有测50M以下。

楼主:
你上拼多多上一搜有很多

楼主:
引用 网友A:
测本振?好象计率计偏低。

好知道了谢谢

网友C:
你要拿一个具体的收音机电路出来,才方便和你说。这么凭空说,没谱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测不了,板子频率太低了,只有测50M以下。

谢谢,知道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要拿一个具体的收音机电路出来,才方便和你说。这么凭空说,没谱的。

谢谢,如果频率太低也就不能用,想用它来当收音机的数字频率显示了,

网友C:
好吧。
躺倒了,想拉都拉不起来。

50M,都嫌太低了,我也就没法说什么了。坛子里有好几个人玩过这个,自己搜帖子看看吧。还有一个坛友给前面加放大的,值得一看。
我不玩数字的东西,这个整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好吧。
躺倒了,想拉都拉不起来。

好的谢谢了

网友:
使用这种频率计要加前级放大。否则灵敏度太低。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好吧。
躺倒了,想拉都拉不起来。

若要能用,就要在输入端前加放大器和分频器,估计楼主搞不定。可用汤老师的FM频率头,不用接线,只要输入端用根线靠近本振就可以,价格又不贵。

网友:
用汤老师的FM频率头,不用接线,只要输入端用根线靠近本振就可以。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若要能用,就要在输入端前加放大器和分频器,估计楼主搞不定。可用汤老师的FM频率头,不用接线,只要输入 ...

第一频率问题:帖主没说是FM。因此我问他要电路图。

第二幅度问题:没说是晶体管,还是电子管。有些电子管的本振幅度可达到10v的P-P,一般的也有上百mV。

所以不能一概论。

网友D:
楼主你这个频率计不适合fm,首先50mhz不够,国频本振范围97.7-118.7。其次,本振比真实电台频率高一个中频,需要处理。建议选用lc7265方案的产品,鱼上大把。关于怎么接入,一般一圈靠近本振线圈即可,这最近玩的小东西,你可以看看是否有帮助试试新做的收音机频率显示屏
http://www.crystalradio.cn/forum ... &fromuid=159200

网友B:
引用 网友C:
第一频率问题:帖主没说是FM。因此我问他要电路图。

第二幅度问题:没说是晶体管,还是电子管。有些 ...

可能看帖不认真,1楼上楼主说得非常清楚,电子管调频收音机。

网友D:
引用 网友B:
可能看帖不认真,1楼上楼主说得非常清楚,电子管调频收音机。

也有可能楼主编辑过帖子。哈哈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可能看帖不认真,1楼上楼主说得非常清楚,电子管调频收音机。

我的错,没认真看。大意了。LZ主问事,不按套路,贴个电路图上来,就容易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主你这个频率计不适合fm,首先50mhz不够,国频本振范围97.7-118.7。其次,本振比真实电台频率高一个中频 ...

好的很感谢,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的错,没认真看。大意了。LZ主问事,不按套路,贴个电路图上来,就容易多了。

哈哈哈,我在闲鱼上买的,买有图纸,加装调谐机构有点麻烦,说以看淡这个频率计以为能用,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D:
也有可能楼主编辑过帖子。哈哈

哈哈哈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要拿一个具体的收音机电路出来,才方便和你说。这么凭空说,没谱的。

确实如此的

网友E:
我以前买过成品频率计,基本上屁用没有,想测收音机中频,没显示,后来注意要求信号幅度3伏,收音机达不到,调谐回路更是没戏,之前还想着测电视中周谐振频率,看来不行,上面这个频率计看淘宝评价也测不了,也是需要大的信号幅度

网友F:
初入门的要给予帮助,拉他入伙。

如果事先知道调频的频率,还会犯这种错误吗? 学费总是得交的。

买之前来论坛问问,有些好心人都不用你买,送你都成,

汤老师的东西物美价廉,服务又好。

楼主:
引用 网友F:
初入门的要给予帮助,拉他入伙。

如果事先知道调频的频率,还会犯这种错误吗? 学费总是得交的。

好的谢谢啦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以前买过成品频率计,基本上屁用没有,想测收音机中频,没显示,后来注意要求信号幅度3伏,收音机达不到 ...

不懂啊所以才这样,谢谢啦

楼主:
哈哈,买的没有图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