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大侠6H2双二极检波管和半导体2ap9或1N60, 哪个检波效果好???

楼主(2023-06-04):
各位大侠6H2双二极检波管和半导体2ap9或1N60, 哪个检波效果好???  请各路大神和前辈拍砖探讨!!

网友:
对比过2AP9,差别很小。

没有做详细的参数测量,只是粗略的从音量,听感比较了下。

网友A:
对于6H2和2AP9哪个检波效果好,还是6H2 的好,在小信号是2AP9是非线性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对于6H2和2AP9哪个检波效果好,还是6H2 的好,在小信号是2AP9是非线性的,。

谢谢老兄经验介绍

网友:
我把2AP16换成6H2没感觉到什么差别

网友B:
      听老师说。用 6 H 2 灵敏度好一点。 声音好一点。

网友:
引用 网友B:
听老师说。用 6 H 2 灵敏度好一点。 声音好一点。

2ap9;1N60都是半导体收音机电路的检波管,不易用在电子管电路中这里有阻抗与耐压问题。还是6H2要好一些。

网友C:
我曾经对比的结果,用晶体二极管检波猫眼的闭合程度比用6H2的好,这应该是晶体二极管内阻低,输出的AGC直流电压比较高的缘故,声音上人耳倒没有听出啥差别来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曾经对比的结果,用晶体二极管检波猫眼的闭合程度比用6H2的好,这应该是晶体二极管内阻低,输出的AGC直流 ...

朋友,同感,2AP16换上6H2后猫眼闭合程度小了很多!

网友:
2AP16猫眼闭合程度要比6H2好,6AL5感觉比6H2好,这是个人感觉

网友:
由于晶体管结电容与电子管屏阴电容相差很多,对换之后电路便失诣了,应该用扫频仪扫一扫,校正之后再作比较。AM检波电路影响不大,FM检波(鉴頻)则不建议随便改用检波管,因为晶体管的结电容及屏阴电容,是谐震电容的一部分,结电容变屏阴电容,电路便失诣了,除非这个电路可以微调电容。

网友:
如果不是为了降低成本,一般是会用6G2或者6N2的一半来检波,或者用6H2,

用6G2和6H2的可以加上自动音量控制,晶体管检波的都简化掉了。

2AP这种晶体管热稳定性不好,现代的检波二极管肯定不输电子管。

网友:
记忆中,2AP9是半导体收音机标配检波管,耐压低,但压降小,检波效率高。
2AP16是后期开发的代用电子管的专用检波二极管,相比2AP9,耐压高,压降大点,故效率应不如2AP9。如满足耐压要求,应优先选用2AP2或国外同类管IN6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