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8V充电器为46V电瓶充电

楼主(2023-06-04):
一台所谓超标电动车,没有脚踏没有入户,现在只能偷偷地骑!记得有5年多来,近来有一块电瓶坏了,21安时的铅酸电池,现在市场价200元的,就不换新了!但丢了可惜,经检查这块电瓶正极第一格没电只有0.几伏的,我直接把这一格短路了,成了46V的电动车,骑了几天估计容量还是很好的!
这样一来充电就有点麻烦了,不敢用原配地48V充电器直接充电,试着串接了3只6A的二极管进行充电,前几天第一次充电时,开始不能充电显示绿灯,以为是电瓶电压还比较高一充即满,但偶尔有一次亮起红灯直至充满电,到了近两天电量指示已经是三分之一了,怎么搞都无法充电!由于没有充电器地电路图,我估计是充电器没有检测到电瓶地电压就当空载处理,于是我就在串接了3只6A的二极管反向接了一只二极管同时并接一只510欧地电阻,充电马上正常了,但用手摸一下串接的3只6A的二极管都非常热!万能表测量3只6A的二极管两端超过2.6V压降!允许万能表不准确,但手只能短时间摸!上次只是把这三个二极管用电工胶布绑在里面的,现在感觉很危险!怕充电过热引起电线短路甚至火灾!

楼主:
实践证明不可行!焊锡脱焊了!
电流超过2.5A,万能表自己改地2.5A量程!

网友A:
48伏是四块电池串联,36伏是三块电池串联。最好改充电器的电压。可参考下图:

网友:
你也是太老实了,随便串个2v左右的差不多和电池单节容量的磷酸铁锂进去,放到充电器壳子里不用,冲完了直接骑车就行,。。思路有多大,格局就打开了,

网友B:
如果坚持学习,可以买锂电池的充电器来用,或自己改电压,也行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坚持学习,可以买锂电池的充电器来用,或自己改电压,也行的

家里不只一台电动车的,都是48V的,经常随便拿一个充电器充电的,习惯了不好改,不敢买锂电怕放烟花!拒绝锂电电动车!

楼主:
引用 网友A:
48伏是四块电池串联,36伏是三块电池串联。最好改充电器的电压。可参考下图:

谢谢!估计超过3A电流的,准备用两块电磁炉整流桥利用里面的几个二极管加上铝片做散热应该还是可行的?
改充电器会有用错充电器地可能性!

网友:
把冲电器电压改低到52.5伏

网友C:
别折腾了,把那个坏的12V电池,找修电动车的换一个差不多二手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别折腾了,把那个坏的12V电池,找修电动车的换一个差不多二手就行了。

修电动车地一般都是全部同时换的,跟他换一块不收钱,反正也是回收是算件的,没有找到21A的电池,曾经用12A的代上用了一个月,估计只能跑十来公里的,感觉不爽!上坡没劲!

网友D:
三个二极管,去掉后加的二极管和电阻,用铜皮压接,不要用焊锡焊接。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三个二极管,去掉后加的二极管和电阻,用铜皮压接,不要用焊锡焊接。

去掉后加的二极管和电阻,充电器是不工作的!显示绿灯,充不进的!原二极管是绞合再上锡的,只是太热松焊了,热缩管套上的,不是人为拿开的话还是坚持工作的,上次已经进行过一次充电。
现在用两块25A的电磁炉整流桥串联,相当于4只二极管串联的压降,加了一片铝散热片,充电至今还没有充满电,感觉还是热了点,今天天气实在太热了!

楼主:
现在用两个桥堆串联加散热片

网友:
引用 楼主:
去掉后加的二极管和电阻,充电器是不工作的!显示绿灯,充不进的!原二极管是绞合再上锡的,只是太热松焊 ...

你要用万用表监测电池电压,或者严格限制充电时间,不要过充了。顺便测试一下二极管在充电时的真实压降与电流参数,便于稍后分析与改进。

网友D:
刚看了一下48v电动车充电器,它上面标明56v。以此来推算,它是以单个电池充电14v时为充满。现在你电池组有一个单格电池坏,原来12v变成了10v,48v也就成了46v。假如用三个二极管代替单格电池压降和电流,0.7x3=2.1v。你讲这样接,不能充电。核查一下问题出在哪里先……^_^
后来,又翻你的帖子看,原来这个充电器有电池检测和极性反接保护,所以不能直接用二极管直接进行替代单格电池的模式。

网友D:
12v21AH?存在虚标容量嫌疑,应该是12V20Ah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刚看了一下48v电动车充电器,它上面标明56v。以此来推算,它是以单个电池充电14v时为充满。现在你电池组有 ...

现在是4*0.6=2.4V了,刚才充满电有约52V,应该问题不大。希望能延长一年以上寿命。

楼主:
引用 网友D:
12v21AH?存在虚标容量嫌疑,应该是12V20Ah的。

是天能12v21AH,雅迪电动车,淘宝都很少这样地电池!

网友D:
引用 楼主:
是天能12v21AH,雅迪电动车,淘宝都很少这样地电池!

充满电,骑行的时候记一下它行驶里程数,就大概知道它们的容量了,做到心里有数。想延长一年使用寿命,因为以后随着充电次数的增多,只怕难达理想。

楼主:
引用 网友D:
充满电,骑行的时候记一下它行驶里程数,就大概知道它们的容量了,做到心里有数。想延长一年使用寿命,因 ...

淘宝没能找到天能21AH的电池,找到相似的超威电池23AH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12v21AH?存在虚标容量嫌疑,应该是12V20Ah的。

同样地体积超威标称23AH的! 这虚标有可能!

网友D:
引用 楼主:
同样地体积超威标称23AH的! 这虚标有可能!

不要网购,买实体店的,有问题,直接找他负责,看似贵点,无后顾之忧……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不要网购,买实体店的,有问题,直接找他负责,看似贵点,无后顾之忧……

电池用坏电动车也就淘汰了,现在只能偷偷摸摸的骑!被抓到就没收!怎么可能去花钱买电池呢。

网友D:
电动车,现在允许上牌了啊……^_^

网友E:
现在是4*0.6=2.4V了,刚才充满电有约52V,应该问题不大。希望能延长一年以上寿命。
叫你把冲电器改成52.5V

楼主:
引用 网友E:
现在是4*0.6=2.4V了,刚才充满电有约52V,应该问题不大。希望能延长一年以上寿命。
叫你把冲电器改成52.5V

把冲电器改成52.5V?家里有2-3台48V的电动车,习惯了随便拿一个充电器去充电的,改了就是专用的了,容易搞错!当初考虑还有万一走得稍远点,假设在亲戚或者朋友家随便拿个48V电池的电动车充电器充电就挺方便的,新国标48V电池的电动车现在非常普遍地。

网友F:
一个电阻一个开关改一下取样,46V一48V切换控制

网友G:
你这太麻烦了,直接买36v充电器15快一个  万一练手意可以改431分压电阻

楼主:
引用 网友G:
你这太麻烦了,直接买36v充电器15快一个  万一练手意可以改431分压电阻

4块电瓶变3块的,马力小很多的!36V充电器又不通用!其实真的可以直接用,不用改充电,充电器是恒流的。只要加一个定时器尽量不要充的太久,减少过充电地几率延长电池地使用寿命,因为48V电动车的充电器充满电是56V的,现在是46V的,也就是单格2V电瓶充满电为2.43V,按12V的电瓶算从满电14V升到14.6V的,问题不大,应该完全可以接受的。
也就是说什么都不用做完全可以直接使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F:
一个电阻一个开关改一下取样,46V一48V切换控制

谢谢!这个建议不错,有参考价值!

楼主:
引用 网友D:
电动车,现在允许上牌了啊……^_^

上电摩地牌不划算!宁愿废了它!新买一台上电动自行车牌的,不用驾照什么的,比这个好一点,换新电池需要700左右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不要网购,买实体店的,有问题,直接找他负责,看似贵点,无后顾之忧……

问过是200元一块

网友H:
以旧换新,我60V20AH的铅酸电池以旧换新也就338圆而已,搞得那么麻烦干嘛!

楼主:
引用 网友H:
以旧换新,我60V20AH的铅酸电池以旧换新也就338圆而已,搞得那么麻烦干嘛!

是23AH的那种啊!

网友D:
引用 楼主:
上电摩地牌不划算!宁愿废了它!新买一台上电动自行车牌的,不用驾照什么的,比这个好一点,换新电池需要 ...

驾照,都是机动车驾驶证,没有电动车驾驶证。有驾照,比没有驾照好^_^如果你不打算要它了,可以不换电池,骑到它电池报废,拆后轮电机和控制器下来,备用也不错。^_^后轮电机,可以改风力发电机哟

楼主:
引用 网友D:
驾照,都是机动车驾驶证,没有电动车驾驶证。有驾照,比没有驾照好^_^如果你不打算要它了,可以不换电池 ...

是的,老人不可能再去办驾照!这车是所谓超标的!时速超过30的需要摩托车驾照!

楼主:
引用 网友H:
以旧换新,我60V20AH的铅酸电池以旧换新也就338圆而已,搞得那么麻烦干嘛!

特殊型号电瓶有点贵!

楼主:
不能想当然!原来充电器是59V的,并不是理想地56V!直接充电始终感觉不安全!
两个常用地充电器

原配的
另一个

楼主:
引用 网友H:
以旧换新,我60V20AH的铅酸电池以旧换新也就338圆而已,搞得那么麻烦干嘛!

21AH与23AH同价的太贵了!本地修车的预订拿货也是要200元一块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23AH的那种啊!

20AH的不能用吗?

楼主:
能放得下吗?看看体积怎么样?
这种太高了是放不下的!

楼主:
常见的20AH体积

这特殊型号

楼主:
把电池盖边缘垫高4厘米可以放下,说不定可以放5块电池进去的!
不过被抓了亏得更多了!

网友I:
现在DC/DC也不贵,效率更高,不值得折腾。

楼主:
引用 网友I:
现在DC/DC也不贵,效率更高,不值得折腾。

在这里DC/DC更不值得折腾吧!

楼主(2024-01-25):
这块电池已经报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