磁带一类,二类,音质区别大吗?

楼主(2023-06-04):
磁带一类,二类,三类,音质区别大吗?价格相差几倍的

网友A:
一类,铁带,Fe2O3,中低音较好,高音较差,噪音低,适合一般录音;
二类,铬带,CrO2,高音很好,信噪比高,动态范围广,中低音稍差;
三类,铁铬带,Fe2O3+CrO2,高频特性佳,中低音好,适宜于录制动态范围大的高保真节目。
这三类磁带,录制时必须把磁带选择开关拨到对应的位置,否则适得其反。如果没有磁带选择开关,就用最普通的铁带。
至于价格,记得80年代后期买过一些,铁带大概5块一盒,铬带、铁铬带要八九块一盒。现在估计没有全新的录放磁带了吧?

网友:
与MP3和CD相比,都不行。收藏尚可,实用价值已不复存在

网友:
我有一类,二类;

感觉二类是不错,比一类强;

但是,好的一类,也可以和二类比!

看它的状态。

网友A:
录制时必须把磁带选择开关拨到对应的位置——选择最合适的偏磁电流。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一类,铁带,Fe2O3,中低音较好,高音较差,噪音低,适合一般录音;
二类,铬带,CrO2,高音很好,信噪比 ...

          正解。

          三类带,

          稳定性好。

网友:
带回到美好的回忆

网友:
长知识了,录像带居然也有类别

网友:
引用 网友A:
录制时必须把磁带选择开关拨到对应的位置——选择最合适的偏磁电流。

这个不是有自动识别吗。我看到J55机芯上有是哪个弹片开关据说是检测磁带类型的。好像II类III类磁带盒不同位置有特殊的凹槽,用来识别的。说错了别见怪,这个我没有亲自测试过。

网友:
引用 网友B:
正解。

          三类带,

还有四类磁带,金属磁带!

网友:
照片来了,一类,二类;

深色是二类。

网友:
引用 网友C:
录像带分普通(VHS、8mm)和高清(S-VHS、Hi8),前者是相当于录音带的二类铬带,后者相当于录音带的四 ...

学习了,技术更迭,磁带,随身听都过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