绕电源牛-完工测试

楼主(2023-06-04):
请教,绕电源牛数据核算
http://www.crystalradio.cn/forum ... &fromuid=256350
(出处: 矿石收音机论坛)

第一次绕牛,先发了个帖子,自己瞎计算了一番。然后在各位坛友的帮助下确定了基本的数据。
经过一番折腾,牛终于绕好了。最终数据如下:

1、初级,0-220V-240V
这个放最里层。绕线数据如上贴。层层垫纸,纸厚度0.05。

2、6.3V
这个放了中间。

1mm和0.9mm双线并绕。为啥用2个规格的线,原因很简单,我手头没有2卷1mm的,又没计算该截多少,正好有一卷0.9的,就顺手用了。
层间垫了1层玛拉胶带,匝间用了2层玛拉胶带。
这个线太粗太硬了,并绕也不好弄,不平整。可能按照坛友说的,放最外层比较好。我本来是想 放里面,这样线长度短,电阻小,感觉想多了。

3、230-0-230
这个放最外层,绕完上面2层后,发现窗口不太够了,就没有层层垫纸,同时上一层6.3V的不平整处也绕上了线圈,当然匝间有绝缘的。
还是分2个线圈绕在两边的,中间用了1mm的挡墙。
采用了0.17的线,害怕0.18的线绕不下。最后证明窗口还稍微有点剩余,0.18的线可能么问题,但是层层垫纸应该是绕不下了。

4、线圈绕完后就是装铁芯,铁芯有小锤子+木板敲一下,空隙尽量小。
5、然后就是放加热板上,100度加热(实际铁芯也就80度),总共加热了大概3-4个小时。
6、然后是煮蜡,总共煮了大概1个小时,中间翻动了几次。

总结下:

1、骨架的边角应该用锉刀修平整,里面不平,试图通过垫纸找平,也是徒劳,要好多层以后才有效果。

2、塌边现象需要再摸索如何解决。即使垫纸,由于纸太薄,实际上起不了太多作用。
这个不知道坛友有什么好办法。
我想到的是,线圈到头以后用一种胶水固定住,然后用一种填料把那个线圈换匝的地方补起来。

3、纸要裁的比骨架稍微宽0.5mm,可能更好用。

4、最好用张力器。我这次用的是手绕的机器,没有自动排线。自己手上用力不均匀。

5、线圈的中间部分其实很鼓的,里面是空的,这个最好随时压一下,尽量减少空鼓。
我在装完铁芯以后,两边各塞入了一块大概1mm后的塑料片,直接把线圈压的紧贴芯柱了。这样能减少漏感。

我在想是不是应该,先不带骨架,给线圈初步烤漆以此,这个时候带个夹具,把线圈夹紧密,等初步烤漆固化后,上铁芯再塞入填料填实,再烤漆一次。

楼主:
测量数据,用电桥对变压器进行测量:

1、匝数比,只测量了初级和6.3V的。

2、电感,只测量了初级的,次级全部开路。单位是H

3、漏感,只测量初级的,次级全部短路。单位是mH

4、分布电容,初级全短路,次级全短路。单位是pf

5、直流电阻。

可以看到,我绕的这个初级电感很大的。不过漏感也不小,看来我手艺还不太行。估计初级线圈两边缩进去一点会好些,再就是不垫纸,可能有改善。
双230V,我是双线圈,可以看到直流电阻很均衡。

楼主:
新旧变压器通电的测试

可以看到,我绕这个变压器的空载电流在22mA 。我觉着这是最成功的地方

不过6.3v的输出不是很好,我是照着原变压器绕的,然后稍加了一点。
这个6.3V的电压本来就不高,难道是为了降低管子噪声吗? 也许可能大概是吧。但是这个机器6.3V是单线供电,一端接地,看起来也不想精工细作的样子。
不过满载6.05V的输出的话,我想是够了的,我输入的是220V电压,我家电压常年230V左右,这样算来,电压刚刚好。

楼主:
我有单独给新绕的变压器通不同的电压,然后看看电流情况。具体如下

我用py画了个图

X轴是电压。
蓝线是电流,
黄线是电阻。

楼主:
最后,我用 绝缘测试仪,

日置,HIOKI 3151,打1000v电压测试层间绝缘,和对地绝缘。打压大概3个多小时,仪表一直显示电阻无穷大。
证明该变压器绝缘可靠。可以运行。

网友:
点赞精工细作!

网友:
我绕输出牛0.25的线用0.08的纸,不会塌边,边上几圈用力轻一点,纸塌了就整不回来的,以前绕线试过快干的·漆,绕一层刷一层,可以解决塌边问题,操作麻烦慢

网友A:
漏感通常是对输出变压器来说的,体现的是高频段的初次级耦合性能,测量频率一般选10K赫兹,电源变压器测量漏感这个指标没多大的意义。甚至于说,电源变压器漏感大反而是好事儿,漏感大,高频杂波从初级耦合到次级的量小,减轻了直流滤波电路的负担。

网友:
  3、纸要裁的比骨架稍微宽0.5mm,可能更好用。
这方法可以解决塌边问题。纸如果宽了此数值还要增加。

网友:
最初绕变压器时也没用骨架,塌边的问题不好解决,特别是线较粗时更是如此。最后觉得用骨架比较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漏感通常是对输出变压器来说的,体现的是高频段的初次级耦合性能,测量频率一般选10K赫兹,电源变压器测量 ...

先拿这个练练手,为后续绕输出牛做准备。
从这次绕牛来看,还是学到一点经验的。逐步练习,逐步积累。

网友B:
无骨牛绕起来其实说难也不难,绕几个就能找到技巧了,就像7楼说的头二圈松一点点就可以了,太松过后容易出来,这二天就照海老师的三夹三绕了一个输出牛,76的骨架初级0.21的线垫的0.05的纸每层140匝就没有踏边。无骨牛粗线最易踏边,个人理解

网友:
用这种方法保证不塌边,纸条比铜线略薄就行

网友:
垫纸我用的是做盐焗鸡剩下的纱纸,灰常薄且便宜,两头用0.15左右厚的电缆纸或牛皮纸裁成1mm宽的纸条,用白乳胶粘上,这样76骨架用0.21漆包线每层绕142匝很轻松,无论绕多少层都可以很规整。

楼主:
引用 网友B:
无骨牛绕起来其实说难也不难,绕几个就能找到技巧了,就像7楼说的头二圈松一点点就可以了,太松过后容易出 ...

我再练习练习,目前还不太摸门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