蚊香灰用上了

楼主(2023-06-04):
熊猫T-01收音机调谐小滑轮不转(下方的滑轮),怎么折腾都不好使,原来,是调谐机构设计上的瑕疵,拉线换一个方向绕,再撒一点蚊香灰在拉线上,效果立竿见影,……

网友A:
刷点松香水不香吗?

楼主:
箭头处是厂家预留的空焊盘,音频高音衰减用的,安排一只10nf贴片电容焊上,让声音更柔和动听。

网友B:
蚊香灰也这么好使

楼主:
引用 网友B:
蚊香灰也这么好使

不但好使,而且还很容易获得,废物再次利用,可谓两全其美!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但好使,而且还很容易获得,废物再次利用,可谓两全其美!

确实确实,学习了。

网友C:
表面太光滑了,用锉刀锉几道沟应该也起作用。

楼主:
熊猫T-01机壳由四颗螺丝固定,机身上方有两个卡扣,正好在前壳的两条凹槽纹路上。

楼主:
引用 网友C:
表面太光滑了,用锉刀锉几道沟应该也起作用。

两个滑轮与调谐轴不在水平线上,角度太大,设计上的瑕疵,增加阻力导致小滑轮不转,我把拉线反过来绕,只是调谐方向反了,倒也无妨。

网友:
引用 网友A:
刷点松香水不香吗?

松香要钱,蚊香灰不用钱,而且化废为宝,是个好方法。

网友:
引用 网友C:
表面太光滑了,用锉刀锉几道沟应该也起作用。

这种方法不可取。拉线极易磨损。

网友:
松香要钱,蚊香灰不用钱,而且化废为宝,是个好方法。

网友:
引用 网友A:
刷点松香水不香吗?

松香不行,千万不能用松香水。我以前和你看法一样,遇到拉线打滑松香水或者松香粉的干活。最后结果,不打滑了,但只能调谐一半。分析原因,原来此处,铜杆车成圆弧形是有道理的,,就是除了保证旋转圆的方向(切线)不打滑,还得保证铜杆轴心方向两三圈拉线垂直方向要打滑假设这个方向不能滑到杆子直径最细处,那么再后来缠绕的拉线就叠在先前的拉线圈子上,最后结果就是只能调到二分之一或三分之二的台。
这个地方彻底根治两个方向:1,所有定滑轮加润滑脂,(凡士林),电子管收音机有条件的换成滚珠轴承。2.选择合适调谐拉线以及张紧小弹簧。特别是弹簧,紧了不行,松了也不行。

楼主:
拍一张调谐拉线原样照片。

网友:
引用 楼主:
拍一张调谐拉线原样照片。

个人小小建议,调谐轮线的缠绕方向调整180度。是否让阻力更小一点。

楼主:
蚊香灰固然好使,这种土办法我多少还是有点嫌弃,而且,之前的绕法方向是反的,调谐方向也会跟着反。又做了一系列改进,效果良好,方法确实是比困难多。

网友D:
这机器是什么芯片的?看电路像是KT0936MB9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机器是什么芯片的?看电路像是KT0936MB9的?

熊猫T-01由4块芯片组成,lC字体很小,脚数最多的猜测是MP3解码芯片,和两块记忆芯片,音频功放芯片是8002,收音芯片是KT0936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