功放负载的疑问

楼主(2023-06-05):
功放正常工作时带动喇叭发声。
假如把喇叭用相同负荷的铁芯电感代替,铁芯是长直的,即Ⅰ字型铁芯。如果输入1000Hz正弦波,电感是否向外辐射1000Hz电磁波?效率约是多少?假如给电感并上谐振电容呢?

网友A:
书上说:低频率的交流电不能有效发射,只有高频率的交流电才行。

网友:
可以先测试它的直流场强,然后进一步推算交流下的场强。

网友:
且慢,现在要把电和磁分开来说.

这样只产生磁力.不产生电波,或电波微弱得很。

网友:
如果把铁芯换成磁芯或者铜芯呢?

网友:
1、交变电场产生交变磁场,对外存在电磁波辐射
2、辐射能量取决于开放空间分布电容等效电场能量,分布电容端电压按功放输出端电压计算。如果是理想磁芯和超导线圈,电磁波能量转换效率是100%,
3、并联谐振电容且谐振,不会改变功放的输出电压,对分布电容传递电磁能量无影响。  如要提升辐射效率,需改串联谐振,此时电感电流趋近无穷,空间分布电容端电压也趋近无穷。

网友:
这个东西是有应用的,早在起步七十年代,出国人员如海员,回国时带回来磁带录像带,在经过海关时就会被消磁可能就是利用低频磁力线消的磁,使你不能看不能听,如带过来是放在金属盒中就没事了。

网友:
辐射效率很低。关键在于电感的等效分布电容非常小,要提高效率必须实现电感与电容的串联谐振,但这得用

巨型的电感,是不切实际的!再加上通常还需加长天线尺寸以利于辐射,长天线也是个问题。

所以,对于1KHz的低频,工程上几乎不能实现串联谐振,天线阻抗非常大,天线电流极小!

补充内容 (2023-6-5 19:03):
如果仅仅是电感到地而不是开放式的天线端子,那么,绝大部分能量被束缚在电感线圈中,几乎很难辐射出去的。

网友B:
那你说电磁炉得有多大辐射呢

楼主:
我的想法是,电感磁芯是开放的,产生的磁力线从外部空间形成闭合,所以能激发出电磁波

网友C:
简单测试又不是难事,您要有录音机就好办了,把那个I铁芯通上交流信号,靠近录音机磁头,试试多远距离还能收到声音。

楼主:
引用 网友C:
简单测试又不是难事,您要有录音机就好办了,把那个I铁芯通上交流信号,靠近录音机磁头,试试多远距离还能 ...

能测出有无,但不知辐射量

网友D:
引用 网友A:
书上说:低频率的交流电不能有效发射,只有高频率的交流电才行。

只要天线长度等于波长的四分之一的整数倍,电磁辐射的效率都高。

楼主:
引用 网友D:
只要天线长度等于波长的四分之一的整数倍,电磁辐射的效率都高。

1000Hz电磁波,波长300km,竖立天线已不可能

楼主:
引用 网友B:
那你说电磁炉得有多大辐射呢

电磁炉线圈是扁平状的,辐射的波是杂散的。好像电磁炉工作频率25kHz