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曲线图

楼主(2023-06-05):
请教各位,这是个什么曲线图,如何识读

楼主:
C:\Users\Administrator\Desktop

楼主:
EL34什么曲线

楼主:
不好意思,传图不熟,发多了,请见谅!

网友:
横坐标输出功率,纵坐标:失真,电流;左侧纵坐标输入电压。

网友:
最下面的曲线,g2极电流与输出功率及输入电压曲线

网友:
其它的自己参照看吧,比如最上面的曲线,是阳极电流与输出功率和输入电压关系曲线。

网友:
再谈电子管特性曲线          http://www.crystalradio.cn/forum ... read&tid=654147
简单谈谈电子管曲线         http://www.crystalradio.cn/forum ... read&tid=654135

楼主:
初步猜测应该是功率与失真关系曲线,但不知这曲线图有没有专门的文章论述,那些字母符号的含义搞不清楚,其相互间的关系,也就更难确定。于老师给出的资料,是仔细研读过了,但觉得与这个曲线图还是很难扯得上。谢谢,望能再给予更详细的说明,或者提供这曲线图的资料信息。

网友:
引用 楼主:
初步猜测应该是功率与失真关系曲线,但不知这曲线图有没有专门的文章论述,那些字母符号的含义搞不清楚,其 ...

你猜的很对。胆机有很多曲线,搞懂他们的含义就不会混淆迷茫了。
这张图,实际上就是:两个EL34在一定外围条件下(图中有说明)做推挽时,推动信号有效值(Vi)、失真度(d)、屏流(Ia)以及帘栅流(Ig2)(纵轴刻度)随输出功率(横轴刻度)的变化情况。
其实应该是四张图,分别画开就清楚了,为了节省篇幅,科技文章中经常将这些相同因变量的图画在一张图上,看的时候各自找各自的纵轴刻度就行了。这类图的来源,我猜是将输出功率从小到大逐渐改变,分别测出不同功率下的4个参数的值,在坐标纸上描点划线得来的。他们之间的函数关系相当复杂甚至是难以用函数来表达,所以这些曲线的来源只能是实测。
题外话:我们看到这类曲线只要掌握一个会看变化规律就行了,没必要刻意钻研,花费过多的精力。尤其是另外一张经常被引用的输出功率、失真度、与输出牛阻抗的曲线图,那更典型。看不懂的觉得参数好多,好厉害好高大上的样子,好像一图在手天下我有了。等看懂了就知道参考意义不大,瞎耽误工夫。
个人认为:玩胆机最最重要的是会看屏栅曲线,会画负载线,这才是胆机的生命线。一张屏栅曲线几乎可以决定了胆机的所有。有志于搞清楚胆机的来龙去脉的玩家,一定要尽最大努力搞懂搞透屏栅曲线,一周不行一个月,二个月,半年,等你搞清楚了再回头看看以前,瞎玩啊。有些话,瞎说啊。

网友A:
不知道标准叫法是什么曲线,实际上就是推挽B级放大栅极驱动电压(RMS)与输出功率曲线。下图即与之相对应的典型参数值:

左纵坐标为第一栅极驱动电压(Vi/Vrms),横坐标为输出功率(Wo),右纵坐标为通用电流刻度(mA)和通用失真刻度(%)。
4条曲线分别为Ia-屏流,Vi-第一栅驱动电压(RMS),dtot-失真率,Ig2-第二栅电流。
用上图的典型参数(第二组应用,负载阻抗2.8K)中的Vi=24Vrms,查Vi曲线得Wo=44W,在横坐标44w做垂线与Ia/dtot/Ig2曲线分别相交,得到交点值分别为:Ia=240mA(两管之和),dtot=5%,Ig2=50mA(两管之和),与参数表一致!

不知道描述的是否正确?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知道标准叫法是什么曲线,实际上就是推挽B级放大栅极驱动电压(RMS)与输出功率曲线。下图即与之相对应的 ...

就是这么回事儿。

其中一个曲线,d-w曲线,失真度随输出功率变化的曲线,比较实用。不同的电路做好以后实测一下这跟曲线,放在一起对比,高下立判。日本玩家的实作几乎都带有这根曲线,国内玩家很少有这个耐心和设备,或者即使有也没测。我只注意到中山老曹经常测,他有AP,腰粗,没办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