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偶电路 两个线路配件一样 却只有一个声道正常 另一个不正常 请教原因

楼主(2023-06-05):
直偶电路  用b36+ecc32 画了一个电路  另外一个一模一样的  但是只有一个声道正常 另一个不正常  以为是管子问题  换了6sn7  5692等管子若干  结果一样  检查两个线路配件一模一样  单独做了几次 找不出原因  请问有这样做过的吗?

网友:
如此简单的电路却查不出故障原因,有辱你的网名了。

网友:
电位器对换一下

网友:
查焊接错误,查各点电压

网友:
不正常是什么现象?

网友:
音量电位器毛病难道?

网友A:
电路图纸是最基础的,本身不规范,问题多多,出了问题不好分析。看楼主的图纸,有以下问题不明:
1、第一级电压放大是采用的双管并联吧?两个栅极应该是并接的,不然信号传不下去,图纸上没明确画出来;第一级放大的双三极管,左边那只管子的屏极电阻上端是悬空的?
2、第二级放大只用了双三极管其中的一只?
3、若是双声道都用的这一个电路,图纸上标注管脚更方便查找原因。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路图纸是最基础的,本身不规范,问题多多,出了问题不好分析。看楼主的图纸,有以下问题不明:
1、第一 ...

谢谢你的回复  矿石坛热情  所以发上询问  电路极其简单  我是6sn7直偶阴极跟随器电路改下 为阳极输出而已  电路检查多次了 两级放大  直偶  阳极输出  双声道  两路电路一模一样  但是就是出问题了  电压不同管子略有不同  一极直偶电压128伏左右
我真的感到不解  有高手做一下  实践出真知  要是理论我也可以  但是事实就是不行了

楼主:
至于有烧友说是电位器问题  电位器双声道步进式电位器  两个声道的也是一模一样的 不存在差异呀

楼主:
2 5阳极  1  4 栅极  3  6 阴极  7  8灯丝
这个管子  熟透了  所以我也是百思不解大惊失色的心情!
理论上说不通的结果。

网友B:
帖子都盖到11楼了,你也没说哪里不正常,怎么个不正常法。

坛友也的确热情。不过你还得说下怎么个不正常法,有测试的结果最好贴上来。电路的参数也贴上来。这样大家才容易帮你找问题。

这就1张图,还是一部分,难度太大了。

楼主:
弄了四五天了  实在无法  发帖问询  今天改了线路  b 36单管两极容偶  电阻不变  栅极接法改一下  目前再听了  下一步  ecc32也改一 下  当然二级电路电阻改一下数值  做个32两极放大容偶电路前级

楼主:
引用 网友B:
帖子都盖到11楼了,你也没说哪里不正常,怎么个不正常法。

坛友也的确热情。不过你还得说下怎么个不正常 ...

好的  就是开机  二极管子输出端电压一个是245伏左右  一个却只有75伏左右  所以一开始怀疑管子坏了  换了几个其它管子  6SN7  5692等  结果一样。抜去管子  测量容阻值  正常。两个声道一模一样 但是一通电  第二只管子  2  5极电压巨大差异

楼主:
只插b36  通电测量阳极电压  130伏  直偶到第二只管子的1  4栅极  再通电  一个输出管子的栅极电压也变了  不再是130伏了  我知道肯定是有问题  但是目前的我没找到。

楼主:
要不是b36是12.6灯丝供电  我还得做台灯丝6.3伏的电路  否则拔下b36  直接插上ecc32就是了。

网友B:
说实话,我还是没看懂啥问题,大致猜了一下。第二个管子的输出不对,栅极电压也不对

第二个管子,2个阴极电位是多少? 另外示波器有吗?你看看这个时候2个输出波形?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说实话,我还是没看懂啥问题,大致猜了一下。第二个管子的输出不对,栅极电压也不对

第二个管子,2个阴 ...

谢谢你  就是一个电路正常  栅负压2伏  阴极电压132正常 另一个就不正常了。换过四只管子一个ecc32  两个n7  一个5692  问题一样  要不这四个管子都有同样的问题了

楼主:
问题在直偶  由于直偶  两个管子出现了相互作用
这个作用  我解释不了  因为我就是在直偶阴极跟随器的电路上改一下而已  缺出现了这样的问题  因为阴极跟随器的放大不足阳极输出的一半

楼主:
说实话  如果不是亲自遇到了  如果在网上看到  我也会感到肯定是做者错误  犯了低级错误。幼稚  初烧。。。。 所以有问题反应出来  我认为是明智之举

楼主:
就是喜欢直偶  直偶比任何耦合都真实  而且省钱  都是直偶惹的祸

网友:
你知道两级放大,增益是多大?这个电路应该有200倍。
灯丝,地线,电源上纹波,信号线屏蔽不良带来的干扰都会被放的很大。

网友:
第一:排除管座问题

第二: ECC32阴极电容接反了?

第三:排除自激

其实楼主一直没描述清楚,如果能描述清楚,估计自己都能知道问题所在了。

网友:
使用示波器查一下 信号

网友:
一个声道正常,就用正常的声道个点电压去对应检查另一声道电压,调整一致就应该好了。

楼主:
谢谢各位!  下午拆了  做成两个前级单声道的  b36容耦合  ecc32容耦合  一个管子两个三极管  自我组合成一个声道。响了  在听。  但是那个问题绝不是线路问题  自激  阳极输入都接小扼流圈的  可能是放大倍数过大的原因但是理论上说不通。

楼主:
实践遇到的问题  问题也会有人遇到  共同讨论  分析。

楼主:
两只管子  四个三极管  组成两个声道  不对称的美  可以玩玩。两个声道  听起来别有情调!

楼主:
有谁不信  认为是天方夜谭  可以实践一下  我也学习  因为我做了四五天  拆了装 再拆  再装  所以发帖询问
直偶  阳极输出

网友C:
但凡有个示波器,就知道混了交流的信号就测不准工作点。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但凡有个示波器,就知道混了交流的信号就测不准工作点。

请你指导一下  用示波器怎么测试?

网友:
何不照个清晰的实物照让老师们瞧瞧。

网友:
正常的那个132V,偏压-2V,不正常的那个通道的相应电压多少你好歹也告诉大家吧!如果没有走线不良的焊接错误的话,一般是线路自激了。可以这样试下:
1.将第一级供电电路断开再加一级阻容滤波试下(两个声道第一级要分开供电,分别添加阻容滤波避免串扰)。
2.将有问题的第二级栅极用一个0.1U电容将信号短接到地,看下管子的工作点能否否恢复正常的偏置状态。
3.………先这样试试吧

网友:
也不知你是否看懂上文,如图,仅用于测试上面猜测的是否自激故障用。第二级栅极前面还可以增加一个1-2K的无感电阻配合测试,顺序是先从电源退偶开始。不行再增加第二步

网友:
说得清你道得明

放下吊桥开城门

放你进城

你若是说不清来道不明

要想开城万不能

你报上花名

网友:
皇上不急,太监急。楼主吞吞吐吐的描述,必定是犯了低级错误,不好意思说了。一个声道正常,另一个声道不正常,于版已经给了良方了,照着查很容易发现问题的。

楼主:
谢谢以上各位了  图没有画全  抱歉  两个声道电路一模一样  就是b36直偶ecc32  只是偷懒ecc32阳极电阻没画出来  让大家误解了。  已经完工  就是容偶电路  一个管子两个三极管解决一个声道  还有就是一个三极管不耦合直接电容输出  放大倍数小了  电位器开大也能听。
再次感谢矿石收音机论坛的管理者和烧友朋友!你们真好。

网友:
我猜想,不正常的那个可能是第二级阴极旁路电容极性接反了,电容漏电大电流把阳极电压拉低了。

楼主(2023-10-06):
简单得很  原理明确  没有错误 但是就是不行  所以发图说明问题  不是让你解答  不信简单得很 你做下试试

楼主:
直偶  阳出  一个电路正常 一个电路异常  就是这样

楼主:
直偶阴出我做过没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