终于打开了.eprj格式,然后初步知道一点点操作方法,学画电路板最简单的那种初试一...

楼主(2023-06-05):
我不是想尽量让别人的工作简单点,就不想浪费10*10免费的打板空间,就想把看到的别人的资料空间想法加点我需要的资料,这个只能自学了。

只学了一小时样子,,,可能以前文科生没学过,自学理科基础,元件类型啥的有点基础,

从完全不会打不开,到研究出来能打开了,.eprj

然后建立需要的零件模型懒人方法,

然后知道测量板子长度是哪个按钮了,

手动布线会了,

知道怎么把零件放到背面了,但是背面怎么布线还不会,主要设计界面是2d无法翻转看图。

只停留在手动画线,但排除线路外的整体辅铜还不会。

放大缩小看图会了,移动还只能上下左右敲键盘,电脑突然发觉反应很慢

画了过孔,但是孔背面的,因为顶层线预防看着比较乱,背面还不会走线。

总结,,一个小时左右还是学了些基础,还是比较快的,做单层板应该简单的会了。但是在别人资料已经确定了大小的情况下,想增加面积不浪费10*10的空间,还不会做,做出来的不是整个辅铜情况下,自动布线和铜隔离那种效果,而是没有铜的板子有几个洞和部分线,,当时临时拼接的都是比较简单的,只要主零件能固定就行,其余飞线路,,要求不高就这样用。真正的想画出能用的,最好从零开始照着成品画。

网友:
引用 楼主:
就是要先去掉那个紫色框,背面也是先猜想背面的图布线样子,还是布在顶层,,然后手动选择为底层是吧,
...

先把铺铜删除,想看得清楚,可以把不用的层关掉——就是点“五颜六色”旁边的那个眼睛,右边的锁头是防止误操作用的。

网友A:
要改别人的PCB,
先把铺铜取消掉,
这样就看得清楚了,
背面布线和正面布线一样,
只不过是透视过去的。

网友:
热烈祝贺,不过我还是不会

楼主:
引用 网友A:
要改别人的PCB,
先把铺铜取消掉,
这样就看得清楚了,

就是要先去掉那个紫色框,背面也是先猜想背面的图布线样子,还是布在顶层,,然后手动选择为底层是吧,
多次翻看3 d图,再推断然后过孔连接上,

至于三层四层还没接触过,应该我用不上

楼主:
这堆五颜六色的,一会儿锁定一会儿没锁,应该是自动生成的,不用管不修改是吧

网友:
可惜,标准版无法打开。

网友(2024-01-27):
eprj怎么打开啊

网友:
编辑背面点右面图层,正在编辑的图层会有笔形图标,点其他层就编辑其他层,编辑底层就点底层。原件翻面可以点属性,那里有个属性是顶层可以改成底层。

网友:
也可以点菜单布局,点翻面,这翻面很好用能选择部分翻部分

网友:
eprj是立创EDA的工程文件,安装了立创专业版的话,双击就能直接打开。楼主应该是使用了网页版的导入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