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各位老师讨论!

楼主(2023-06-05):
(图片)

网友:
6P13P三接的推动电压约需三十多伏,一级6N3推不满,或者说是整机灵敏度不足。

网友:
6P13P是电视机行输出管,用于脉冲放大比较好,用于音频电路是费力不讨好,一定要用就是三接推挽可以好些。

网友:
慧局说得对,6N3满足不了6P13P的胃口,推不满。

楼主:
不必推得很满,或者说不需要滿功率运行,也是一种需要的状态!

楼主:
6N3静态电流可取大一点,或者说屏极负载电阻取小一点,对减小米勒效应有利!

楼主:
用6N9P或6N2则做不到这一点!尺有所短寸有所长,此之谓也!

楼主:
胆机设计不存在唯一正确的方案,其也必然是妥协的艺术!

网友:
引用 楼主:
胆机设计不存在唯一正确的方案,其也必然是妥协的艺术!

那就没什么需要讨论了。反正最后都是一个妥协,而且还是艺术。

网友A:
这张图上,6P13P的灯丝咋办?

网友B:
从电源牛型号、6Z4整流和扼流圈的参数看,这是单声道的机器图纸。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张图上,6P13P的灯丝咋办?

接2A 绕组,2对2,7对7。

网友:
要是单声道,那也够了。

网友:
常规电路是推不满,可以改进为栅阴共推,只是功率输出差点,大约小5%

楼主:
引用 网友B:
从电源牛型号、6Z4整流和扼流圈的参数看,这是单声道的机器图纸。

此图就是利用手中实有元件的妥协方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