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手硬盘购买体验

楼主(2023-06-05):
淘×上花了150元买个拆机硬盘。  (耍机用。非备份)
2T,机械,希捷/西数
邮到手,外表崭新(9.9成色)。装机后也正常。

用鲁大师一看,傻眼。开机时间居然有15000小时。
而且转数也不是7800转,是5100/5600转。
本以为捡漏,看来是踩雷了。

二手硬盘商家,估计也不是特意卖给我这块。大概是随机发货。
有可能使用过100小时、400小时、2000小时、……,看买家运气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在多多上花20元买了一块充新500G硬盘,零通电。不知道怎么样?

这个可以放心,绝对翻新清零盘。

网友B:
固态硬盘千万不能买二手的  机械硬盘千万不能买叠瓦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机械硬盘15000小时还算年轻吧,转数也差不多,买就要有心理预期,关键是能不能使得住,毕竟价格在那里,比 ...

15000小时,我是第一次查看到

之前,自己用过的、别人的、二手买的,最多7000小时。 一般是2000~3000小时。

网友:
在HDTUNE里面基准测试一下速度。如果曲线比较平滑,问题不大,如果曲线起伏较大,如狗齿般,则有问题。

网友C:
机械硬盘15000小时还算年轻吧,转数也差不多,买就要有心理预期,关键是能不能使得住,毕竟价格在那里,比论坛里维修盘卖高价强多了。

网友D:
还年轻,我这79304小时

网友:
十几年前,110元,买日立150GB硬盘;

保留数据,还可以!

网友:
俺胆子小,怕井绳,吃过亏、上过当,付出过惨重代价,所以远离不明底细的二手硬盘!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还年轻,我这79304小时

自己用的7万小时,还是二手进的?

我买的,估计是监控盘。只是使用时间长,开机、关机、震动,这些损耗不大。

网友:
引用 楼主:
自己用的7万小时,还是二手进的?

我买的,估计是监控盘。只是使用时间长,开机、关机、震动,这些损 ...

DNS服务器,i3-4130的普通电脑跑的
已经工作了9年以上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固态硬盘千万不能买二手的  机械硬盘千万不能买叠瓦的

现在1T以上的机械,还有垂直记录的吗?
不都是叠瓦的吗?

网友D:
引用 楼主:
现在1T以上的机械,还有垂直记录的吗?
不都是叠瓦的吗?

买服务器盘,不会叠瓦
SAS盘,企业盘

网友:
买了几块32G的MSATA,做临时下载,整理数据用,买时几千个小时,用了几千个小时,还行。

网友:
引用 楼主:
现在1T以上的机械,还有垂直记录的吗?
不都是叠瓦的吗?

网友:
我老本本的硬盘,开机时间超过10万小时

网友:
我自己的仓库盘,24小时开机,用起来一直杠杠的。关键看扫描图,MHDD或Victori。

网友:
既然选择二手就不要考虑时长了,只要测试没问题就行,毕竟不是按新的买的。硬盘日常使用还是很可靠的。

网友:
现在京东可以几十块买500G的新固态了(要有券),还买啥二手哦

网友E:
用diskgenius看看有没有坏块,15000h还行,至少不是清零盘假装全新流出去

网友:
引用 网友D:
买服务器盘,不会叠瓦
SAS盘,企业盘

欧欧,可能理解错了。

需要配一块SAS卡。当然可以做RAID了,大优势。

网友:
啥都可以买二手,唯独硬盘不能买二手,因为一旦损坏,多少年的数据就丢了。当然,二手盘作纯系统盘是可以的,坏了重新买一个,麻烦只在于重装系统,当然可以用一个小容量盘作一个系统迁移盘,换系统盘只须再迁移系统即可。

楼主:
引用 网友E:
用diskgenius看看有没有坏块,15000h还行,至少不是清零盘假装全新流出去

话说 “通电时长”  可以更改吗?

用特殊方式可以编辑该数据?   (硬盘厂商应该设计成无法更改、做假。)

网友B:
引用 楼主:
话说 “通电时长”  可以更改吗?

用特殊方式可以编辑该数据?   (硬盘厂商应该设计成无法更改、 ...

可以改 硬盘电路板上有两根独立的插针 可以连接电脑来修改数据   另外提一嘴 很多翻新的硬盘会剪断这两根针

网友:
引用 楼主:
话说 “通电时长”  可以更改吗?

用特殊方式可以编辑该数据?   (硬盘厂商应该设计成无法更改、 ...

这种数据依赖于厂商的SMART数据标签,原本不能修改,但早就被贩子破.解了,甚至连固态硬盘也能改

网友A:
在多多上花20元买了一块充新500G硬盘,零通电。不知道怎么样?

网友:
硬盘不能贪便宜,数据安全最重要。我的320GB硬盘已经用了7万多小时,虽然没有出现坏道、坏块,还是准备用一个新盘替代掉它,毕竟空间也不太够用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固态硬盘千万不能买二手的  机械硬盘千万不能买叠瓦的

机械硬盘大容量的大多都是叠瓦的,不是叠瓦的很少

网友:
少的时间有的也是清盘的,没有多大意义,都不可靠,一般我是看检测扫描数据(咸鱼)才下手,特别是1T以上硬盘。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可以改 硬盘电路板上有两根独立的插针 可以连接电脑来修改数据   另外提一嘴 很多翻新的硬盘会剪断这两根 ...

刷FLASH芯片数据,一般是用排线,不止两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