废物利用,12V33A开关电源的升级24V改造问题,计划中

楼主(2023-06-05):
手头有一个坏的12V33A开关电源大铝壳子电源,本着废物利用的原则,为了给最近买到一个数字200W功放使用,因此想利用这个坏的12V33A开关电源,升级到24V,300W的大功率电源。

具体实施如下:
      1.   拆掉了原来的两侧的控制芯片,只利用交流300V整流电路和变压器,保留低压侧的整流电路;
      2, 更换低压侧的16V的滤波电容,更换到50V以上;
      3,已买的某宝上的万能开关电源板作为控制板,开关管是8N50,感觉小了,更换使用原来的13N50管子;
      4.  原来的光耦反馈电路全拆掉;

   目前正在准备升级中,如何提高大功率功率输出,希望各位专家建议指导。

网友A:
先说结论,原来的变压器不能用,改不了。

原来的电源功率400W,这个功率用的是半桥或正激。而你购置的板子是反激拓扑,原来的变压器根本用不了,上电就爆管。
而且原来的变压器磁芯也小了,用于反激拓扑根本做不到300W,需要更换大号磁芯,重算、重绕变压器(半桥能出400W的磁芯,换成反激也就能做到一百多瓦撑死200W)。
还有,反激拓扑适用的功率范围上限一般也就一百多瓦。
你这个板子本质上做不到300W,强行增加功率的话,磁芯至少要用EER40以上的大号磁芯,开关管最好两只并联,芯片的驱动能力也不一定够,没准要用上图腾柱才行。要增加RCD吸收回路,电容电阻一大堆,发热也大。

下图是250W左右的反激电源,除了控制板以外您需要做的部分,注意变压器结构,参考一下吧:

总之,板子买错了,就不该用反激的板子。停手吧,否则后面的麻烦事很多。

建议,换成半桥驱动板试试。

网友B:
修好原来的电路--改变稳压电路---就可以达到24V的多好---改造的东西-线路乱的一塌糊涂---

楼主:
引用 网友B:
修好原来的电路--改变稳压电路---就可以达到24V的多好---改造的东西-线路乱的一塌糊涂---

原来的电源板进水腐蚀非常厉害,没法用了。

网友C:
以前是彩电有些电源模块不仅贵而且假货多,就用这么一个电源模块改。

楼主:
引用 网友C:
以前是彩电有些电源模块不仅贵而且假货多,就用这么一个电源模块改。

是啊,手头的这个电源是小零件都腐蚀断了,使用高频变压器和电容整流电路好。

网友D:
要是我,就焊下变压器,看看次级绕组是个什么情况,大概是多股线形成的,看看能不能找出对半的几组绕组来,然后串联,24V绕组就有了;然后改取样电路,换滤波电容等
图省事,就把找出的对半的绕组单独整流滤波,然后和原来的12V电压串联形成24V;

楼主:
引用 网友D:
要是我,就焊下变压器,看看次级绕组是个什么情况,大概是多股线形成的,看看能不能找出对半的几组绕组来, ...

但是可但是,板子上小零件都腐蚀断了,有的零件损坏,PWM控制芯片也不能用,只能加信号控制板

网友E:
看照片,你那电源模块功率不大,要考虑是否能驱动200W的数字功放。

再者需要注意你那电源模块是否是隔离电源,否则数字功放会带市电,使用安全可是个大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E:
看照片,你那电源模块功率不大,要考虑是否能驱动200W的数字功放。

再者需要注意你那电源模块是否是隔离 ...

确实需要考虑

网友F:
不明白为何能用500耐压的管?这耐压究竟怎么定的?某t245焊台用的电源号称24V10A实际150W三分钟10N65电源管97度20A整流对管85度,为了降温我换了20N65对管换成120V同步整流管用了一晚就短路烧了同步管电源管。为何这控制器可以用500V耐压的管?。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先说结论,原来的变压器不能用,改不了。

原来的电源功率400W,这个功率用的是半桥或正激。而你购置的板 ...

多谢老兄指导。

网友:
引用 网友F:
不明白为何能用500耐压的管?这耐压究竟怎么定的?某t245焊台用的电源号称24V10A实际150W三分钟10N65电源管 ...

因为参数选型有问题吧,500V耐压偏低了。

开关管的耐压是由电源电压、关断时初级绕组漏感引起的反峰电压、初级反射电压决定的,至少要比前面三个值的和高10-30%才行。

电源电压为220*1.1*1.414=340V。
变压器绕制工艺影响漏感,其反峰不好算。估值在一百多到两百多V吧。
反射电压为次级输出电压乘匝比,比如匝比5、输出24V,反射到初级就是120V。

340+120+100=560V,这已经超过500V了,至少用600V以上的管子才保险。

还有一种算法,看RCD吸收回路加没加瞬态抑制二极管,加了的话,用这个管子的耐压+电源电压+至少10%余量来确定开关管耐压。
例如用了180V的瞬态抑制二极管,就是(340+180)*1.1=570V。
还是需要600V以上的管子才行,实际要使用650V-700V耐压的管子。

网友:
这个看隔壁不是很多吗,,494改3-60v可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