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ST17A示波器电路图

楼主(2023-06-05):
求 ST17A 示波器电路图,谢谢!

网友A:
ST17A 示波器电路图 见短消息

楼主:
引用 网友A:
ST17A 示波器电路图 见短消息

收到,谢谢版主!

楼主:
稳压管 10W/160V

可以用了

楼主:
下一步鼓捣这个示波器的Y轴衰减器

楼主:
本以为是内六角螺丝,但仔细看是个空芯螺杆
卡在这里了,如果这个螺杆(或销子、卡榫)取不出来,也就不能分解"Y轴衰减"的切换开关,接触不良的问题,当然不能解决

楼主:
开始鼓捣CS2110,B通道还能凑合用,测试20MHz;下一步鼓捣通道A衰减器

网友(2025-03-29):
我有个ST17型,和您的长得挺像,上海利民无线电厂生产的,也正想找电路图呢,电源板上也有个稳压二极管3DW15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