铅酸充电器如何改成锂电池充电器?

楼主(2023-06-05):
最近手头有几个铅酸充电器,铅酸充电器如何改成锂电池充电器?

补充内容 (2023-6-6 10:40):
锂电池充电器和铅酸充电器通用吗

网友A(2023-07-29):
看一个铅酸改锂电的实例http://www.crystalradio.cn/forum ... page%3D1&page=3

网友(2023-06-05):
小心把锂电充爆。安全第一。

网友B:
很简单,经常改

楼主:
引用 网友B:
很简单,经常改

老兄如何该,介绍一下

网友C:
只要电压一样,原铅酸充电器电流小于锂电充电器的电流,啥都不需要改,直接充电!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只要电压一样,原铅酸充电器电流小于锂电充电器的电流,啥都不需要改,直接充电!

在哪个位置需要做改进,保证安全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只要电压一样,原铅酸充电器电流小于锂电充电器的电流,啥都不需要改,直接充电!

老兄这样安全吗?? 矿坛专家说不能用

网友D:
把浮充电路取消,空载电压调成锂电池充满电压

楼主:
引用 网友D:
把浮充电路取消,空载电压调成锂电池充满电压

老兄上个图指导一下,多谢!

网友:
引用 楼主:
老兄这样安全吗?? 矿坛专家说不能用

锂电池的安全有两个要素,一是不能过压,二是不能过流,满足这两个条件就是安全的。前提是锂电池的内阻和容量都是近似匹配。如一个电池不好,其他电池可能过流。

网友C:
引用 楼主:
在哪个位置需要做改进,保证安全

用电流较小的充电池不需任何改进。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用电流较小的充电池不需任何改进。

是不是重铅酸的充电器电流都小啊

网友:
把浮充电路取消,空载电压调成锂电池充满电压,把三阶充电器改成二阶恒压充电器。 先去掉D5就改成了恒压充电
用48V的改成60V铁锂改了好几个了

网友:
不了解充电器参数和内部结构的话尽量不要改,很危险的,锂电池爆炸威力挺大的,不是闹着玩的!如果有充足的电路知识,可以把你要改的那台铅酸充电器原理和指标吃透,再利用其基本元件(如变压器、整理桥等),加装对应的XS锂电池充电控制板吧。

网友E:
根本不用改,我的12v铅酸电池ups,充电电压14.5v,电流5安,换了磷酸铁锂电池,不用改直接用,磷酸铁锂电池满电14.6v,只是低0.1v,没什么影响。
如果是普通锂电池,12v的充电电压不能超过12.6v,只要把电压调到12.6v就好了,电流一般都不用改。

楼主:
引用 网友E:
根本不用改,我的12v铅酸电池ups,充电电压14.5v,电流5安,换了磷酸铁锂电池,不用改直接用,磷酸铁锂电池 ...

多谢老兄分享

网友F:
规格差不多的两种电池只要改充电器的浮充电压就可以了
,同容量和电压的铅酸电池的充电电流比锂电池小得多,因此,只要电压不超高很安全。

楼主:
引用 网友F:
规格差不多的两种电池只要改充电器的浮充电压就可以了
,同容量和电压的铅酸电池的充电电流比锂电池小得多 ...

多谢老兄指点

网友:
引用 楼主:
老兄这样安全吗?? 矿坛专家说不能用

为了安全肯定得改,恒流电流和恒压电压不同。没改动的电流小的充电器给容量大的锂电救急充会儿可以,不能作为日常使用。

网友(2023-07-07):
抛去电流曲线优化剩下的只是电压14.4和锂离子12.6铁锂(视电池具体类型有别)的区别,调整充电器电压输出即可(调整稳压取样电阻)

网友:
没必要研究改造问题,直接买锂电充电器,安全第一!!!特别是大容量锂电

网友:
只要调电压与锂电池电压一致

网友G:
别的不用改,电流最好取十分之一

网友:
指锂电池安倍数的十分之一充电

楼主:
引用 网友G:
别的不用改,电流最好取十分之一

老兄,是要把铅酸充电器改为锂电充电器,请上图说明啊

网友H:
如图示意。
1.找到431及其上下拉电阻。在输出端接上假负载。
2.断开R4或者D1,调整R1或者R3使输出端假负载上的电压达到锂电池的最高充电电压就可以了。
注意:断开的R4或者D1调整完毕后,不要再接入电路,

网友:
锂电有保护板,我的经验,根据电池的容量,选择合适的充电电流直接用

楼主:
引用 网友H:
如图示意。
1.找到431及其上下拉电阻。在输出端接上假负载。
2.断开R4或者D1,调整R1或者R3使输出端 ...

高手指点就是不一样

网友:
引用 楼主:
高手指点就是不一样

不是高手,我也是调自家的充电器学来的。

网友:
对呀,锂电池有保护板,又不是直接对着电芯充电,所以只要电压差不多就能直接用,不用改

网友I:
这个磷酸铁锂3.2V 3.7V充电 升压 降压 模块,10几块钱,简洁耐用

楼主:
引用 网友I:
这个磷酸铁锂3.2V 3.7V充电 升压 降压 模块,10几块钱,简洁耐用

好货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一个铅酸改锂电的实例http://www.crystalradio.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2079190&extra=page ...

多谢老兄提供宝贵的方法

楼主:
引用 网友I:
这个磷酸铁锂3.2V 3.7V充电 升压 降压 模块,10几块钱,简洁耐用

老兄,这种形式的在某宝上没找到啊??

网友(2023-08-30):
我想把60V充电器改成可230V输出的,不知道改哪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