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看看 这古董货如何 给它通电

楼主(2023-06-05):
这个机器 如何接通电源啊
电台专业机器 卡农口的 支持电池
两个电池触点用12V 没通电反应
专业坛友 懂行的请指点

网友:
SVHS背包录像机,400线,左侧装电池。电教、公安、医疗专用设备。
话筒输入是6.5插头,音频输入输出是莲花头,没有专业音频的卡农头,视频输入输出是Q9,还带分量。最大的十四芯插头连接摄像机,传输音视频信号和摄录控制信号。

楼主:
很专业的解答
没有告诉我 怎么想办法通电啊
这是关键

网友A:
先检查一下POWER 开关触点是否正常,正常的话,检查电池触点有无锈蚀现象。然后电池触点接入直流12V, 注意极性不要搞错。按POWER看能否开机。

网友B:
引用 楼主:
很专业的解答
没有告诉我 怎么想办法通电啊
这是关键

*电源总开关就是面板上那个橙红色的POWER键,看到这个键没有保护墙,是否有需要长按几秒才能开机的设置,可以试试。
**装电池部位有个小开关起啥作用,实验一下。
***机器这么老了,内部情况不知,不开机可能还要内部故障。

网友B:
引用 网友B:
*电源总开关就是面板上那个橙红色的POWER键,看到这个键没有保护墙,是否有需要长按几秒才能开机的设置, ...

专业背包录像机电源开关都有防误触保护装置。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专业背包录像机电源开关都有防误触保护装置。

注意一下这个电源适配器插口有没有小机械开关装置。

网友C:
楼上的那个接口应该是给外部设备供电的,不是机器的,机器的电源在一楼图三

网友:
没附件怎么玩??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源总开关就是面板上那个橙红色的POWER键,看到这个键没有保护墙,是否有需要长按几秒才能开机的设置, ...

谢谢 这回心中有谱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先检查一下POWER 开关触点是否正常,正常的话,检查电池触点有无锈蚀现象。然后电池触点接入直流12V, 注意 ...

对你说的没错 按理来说电池触点 接通就应该通电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上的那个接口应该是给外部设备供电的,不是机器的,机器的电源在一楼图三

两个位置 电源标识 一个是电池触点 一个是你说的最后一图14针卡农口 那个供电应该是不对
难道机器 就只能用电池供电??

网友:
光说不练哪行,拆开就明白了。拆开找到电源的两颗线,先焊个临时线。拉出来。然后加电源测试。不敢动肯定不行。

网友:
外行插一句,外接电源会不会是这个插口:要不然印刷DC12V,多少瓦在这里有意义吗?上面插口貌似AV输出。?

网友:
此口大概是给机内电池充电,并且连接到充电器上有视频输出端子,接上监视器回看素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