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大华1718D-2可调电源

楼主(2023-06-05):
之前收了一套大华2路可调电源的电路板!最近也在研究线性可调电源…想把它复活过来!但在网上找不到该机的变压器电压资料!坛里的前辈大神多,特此发贴求助;希望有这个资料或者有这个机器(刚好又需要打理)的前辈帮个忙测一下变压器的数据!晚辈在此先行谢过…型号图片在楼下!

网友A:
大牌产品用料很棒!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大牌产品用料很棒!

谢谢前辈帮忙上传电路图!这个图我也有,就是没有标注变压器的参数(电压)…晕倒…其实这个电源的设计和用料只能用凑合来形容,基准用的是ZDW虽有温补但精度一般、电压切换用的是2继电器3段切换,效率比较低、电压和电流表头是手动切换的,使用不方便、运放比较器用的是单电源供电…所以不要对它寄予厚望了!但一般使用还是可以的。
继续求助变压器参数…

网友:
引用 网友A:
大牌产品用料很棒!

感谢分享

网友B:
根据电路图,反推变压器的电压大致是:

1、3-4-5-6脚,分别是0v-14v-22v-32v

2、7-8脚为18v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前辈帮忙上传电路图!这个图我也有,就是没有标注变压器的参数(电压)…晕倒…其实这个电源的设计和 ...

看电路,1,7815 提供运放的电源,2,主电源 输出最大32V
可以在7815 输入加2V ,在主电源输入最大也加2V
主电源抽头可通过继电器启动电压来推测。

楼主:
引用 网友B:
根据电路图,反推变压器的电压大致是:

1、3-4-5-6脚,分别是0v-14v-22v-32v

谢谢前辈的推段,但绕变压器实在不容易…还是想要确切的数据!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电路,1,7815 提供运放的电源,2,主电源 输出最大32V
可以在7815 输入加2V ,在主电源输入最大也 ...

辅电源的电压可以确定是18V的,因为继电器的工作电压是24V的!如果实在找不到数据那只好用继电器的跳转电压大概判断了…如果有原厂的参数就当然最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