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拆开一个【电热水器漏电保护开关】!〓

楼主(2023-06-05):
电热水器漏电保护开关的原理非常简单,无线电爱好者都知道!

热水器上的漏电保护器是用于在电路或电器绝缘受损发生对地短路时防人身触电和电气火灾的保护电器。当发生漏电情况时能及时切断电源保护人体。 当发生人体单相触电事故时,即在漏电保护器负载侧接触一根相线(火线)时它能起到很好的保护作用。如果人体对地绝缘,此时触及一根相线一根零线时,漏电保护器就不能起到保护作用。由于漏电保护器的作用是防患于未然,电路工作正常时反映不出来它的重要,往往不易引起大家的重视。有的人在漏电保护器动作时不是认真地找原因,而是将漏电保护器短接或拆除,这是极其危险的,也是绝对不允许的。

看一看电热水器漏电保护开关里面的构造!

网友:
引用 网友A:
很好的拆机图片。原理上大致是电热水器漏电时火线电流增大,那个拱形小变压器次级有输出,进而触发后面电路 ...

漏电保护器是检测火线对地漏电的,
原理是检测火线与中线的平衡,
正常用电时,火线电流与从电器回来的电流
大小相等、方向相反,电流检测器输出0,
如果有火线上的部分电源通过人体流向大地,
这时二根张上的电流大小不相等,方向相反
检测器输出信号,触发漏保断线动作。

网友A:
很好的拆机图片。原理上大致是电热水器漏电时火线电流增大,那个拱形小变压器次级有输出,进而触发后面电路使机械结构跳闸,如此完成漏电保护。谢谢分享

网友:
老哥哥的微距摄影,真的厉害!

让我们看了仿佛就在眼前;

学到了知识,谢谢。

网友:
拍的清楚,看得明白。

网友:
给星版点赞,谢谢分享。

网友:
这种保护器和配电箱里的漏保有啥不一样吗

网友:
道理很简单,作用却极其重要,务必重视!

网友:
一般入户漏电断路器 选取额定漏电动作电流 30毫安 潮湿环境如电淋浴器 选取额定漏电动作电流10毫安更安全

网友:
见识一下,电热水器漏电保护还是相当重要的。

网友:
星老讲解详细 学习了 照片拍的清晰

网友B:
这应该算是有良心的热水器了,我拆了几个都没有漏电保护功能部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应该算是有良心的热水器了,我拆了几个都没有漏电保护功能部分。

没有漏电保护功能的电热水器不能买!

人命关天的大事!不能贪便宜买廉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