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发现一个奇怪的问题

楼主(2023-06-06):
电煎药壶有个高低开关,就是串一个二极管半波整流,煎药壶是800W的,沸腾后串入可控硅调压器调至260W,此时把高低开关打至低,也就是串入二极管,此时煎药壶功率升至372W,此时为什么功率不降低反而升高呢?

满功率800W串入调压器。

把高低开关打至低。

网友A:
功率计原因,本来可控硅调功率就是削掉波峰的,加个二极管再砍掉下半周期,功率计就懵了,瞎算

网友B:
可控硅是单相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控硅是单相的??

双向可控硅。

楼主:
发现也是挺偶然的,以前使用煎药壶都是先不接调压器全功率加热至沸腾,然后接入调压器先调至360W左右保持沸腾几分钟后再慢慢调低调压器,最后保持调压器在260W左右,这个过程要约10分钟,比较麻烦,今天就想沸腾后把开关打至低档400W加热几分钟后再接入调压器,这样调压器就不用每次都调整了。谁想几分钟后接入调压器忘了开关在低档,一看是370W,就将调压器调低。过一会记起开关在低档,就将开关按在高档,想功率应该升高,谁想功率反而降低了,这下有点懵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功率计原因,本来可控硅调功率就是削掉波峰的,加个二极管再砍掉下半周期,功率计就懵了,瞎算

还是不好理解,这个调压器上次用过的位置就是全功率时调到260W的位置,这次半功率接上去显示370W,我调低调压器至显示260W,煎药壶确实是保持沸腾的,也就是这个功率是实在的,因为低于250W很难保持沸腾,此时把二极管短路改上下波全利用,功率反而下来了,必须把调压器再升高?

网友:
引用 楼主:
还是不好理解,这个调压器上次用过的位置就是全功率时调到260W的位置,这次半功率接上去显示370W,我调低 ...

我的理解还是那个功率计计量问题,要是有带功率分析组件的示波器,就可以知道实际功率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发现也是挺偶然的,以前使用煎药壶都是先不接调压器全功率加热至沸腾,然后接入调压器先调至360W左右保持沸 ...

可能是因为串入二极管后,测试仪由原来的平均值检波,变成了峰值检波。

楼主可试试,接上调压器、并把开关打至低位,看看显示的功率数值,会不会随着调压器的调节而变。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可能是因为串入二极管后,测试仪由原来的平均值检波,变成了峰值检波。

楼主可试试,接上调压器、并把 ...

可以变化,我今天接上调压器时,开关就是在低位,当时想怎么功率是370W?因为上次用过的功率是260W,期间并没有去动过调整旋钮,也没多想,就调到了260W,几分钟后想起开关在低位,就打在了高位,结果功率反而下来了,一下子有点懵了,就又把调压器调到了260W,于是拍下了照片。

网友:
可控硅是靠DB6触发的,DB6是靠阻容降压的。半波整流后这个DB6还能正常工作?

楼主:
又做了一次实验,应该是功率计错乱原因。

接入调压器,高低开关高,调压器最大。

高低开关低。

高低开关高,调至260W。

高低开关低。

网友:
感觉是 功率计 算法的原因

网友C:
引用 楼主:
可以变化,我今天接上调压器时,开关就是在低位,当时想怎么功率是370W?因为上次用过的功率是260W,期间 ...

我意思是:接上调压器、并把开关打至低位后,一边调节调压器,一边观察显示的功率数值,看看功率数值会不会随着调压器的调节而变。

从你11楼的图看,好像是基本不变:调压器调至最大时显示数值为380w,大幅调小后仍有370w显示。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意思是:接上调压器、并把开关打至低位后,一边调节调压器,一边观察显示的功率数值,看看功率数值会不 ...

试了下,确实调整变化不大,从最大半功率380W往下调一半多才有变化,最小显示是286W。

网友:
引用 楼主:
试了下,确实调整变化不大,从最大半功率380W往下调一半多才有变化,最小显示是286W。

我猜测的原因是测试仪里面的电路,采用了类似普通数字万用表的形式,即采用运放的半波整流电路。

这种电路在这种情况下,正向接入时,就会出现由平均值检波,变成趋向于峰值检波的变化。反向接入时,则没有检波电压输出。

如果能把二极管调转方向(需要拆解机子,这有些不便,但如果机子能换上二极插头,则可以通过调换电源插孔来达到同样目的),就可以进一步验证反向时是不是没有检波电压输出。

网友:
一般是这种功率计是用电流互感器检测,波形不好是检查不对的。

网友D(2023-09-02):
这表错,有吗给我发一个连接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表错,有吗给我发一个连接

这计量插座是多多上买的,网上多的是,我是给他锯开与调压器组合了一下。

网友:
从水沸腾大小可以判断真实加热功率大小,我猜想是接入二极管后调压器在半波整流下工作异常,功率计应该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