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灯/调频单声道正常,立体声时声音失真,立体声灯闪。那位老师帮我看看怎么弄

楼主(2023-06-06):
求助各位师傅帮助

网友A:
多对比几个电台的立体声,先判断是不是本地FM电台的信号强弱不同导致的结果,如果所有的电台都不行,那就是鉴频线圈问题,可以调整一些线圈的磁芯,或者是线圈的里面的电容失效了,在外部并联一个电容

网友:
这个我有经验了。昨天晚上才修好GF500的这个故障。以下思路仅供参考:1)更换鉴频线圈内部的瓷管电容。我的是100pF.2)更换压控振荡器的电位器,我的是5k;2)看情况配合调整鉴频线圈磁冒,和本振线圈磁冒(这个看情况,调整的原则是,把中频调整到10.7M),调谐准确后,慢慢转动电位器,看看立体声指示灯灯亮不亮。根据个人情况。反复多次可以成功。我的就是换了电位器之后成功的,之前换很多槽路电容都没有成功。更换电位器后可以了。有数字示波器可以测量压控振荡器的频率调整到76kHZ(不同机器不一定一样。76k是经过两次2分频得到19k的导频频率的。也许你的就是19k,或者38k)
总之声音沙哑,立体声指示灯闪烁,在电台信号很强的情况下,建议从以上几点出发试试。立体声解码IC一般不会有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多对比几个电台的立体声,先判断是不是本地FM电台的信号强弱不同导致的结果,如果所有的电台都不行,那就是 ...

完全正确;

先确定当地立体声电台信号是否足够;

然后再考虑机器内部问题。

先改善天线接收情况。

网友:
那个解码电路微调电阻年久失效了,就是这个现象。在线测量就能看出来,阻值变大,

楼主:
好的谢谢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