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什么电机

楼主(2023-06-06):
(内容已被屏蔽)

网友:
6线的话,普通3相异步电机

网友:
不知道有没有铭牌

网友:
双速电机,六个绕组,7112,7113的吸铁磨床的主轴电机。

网友:
可能是直流无刷电机.

网友:
看铭牌呀!电机没有铭牌吗?没有的话看吊机的铭牌

网友:
三根电机线,三根刹车线。

网友:
德玛格电葫芦马达
  是三线异步电动机
参考型号znk71b81/2pro
电机后面接线可能有独立散热风机,和过热开关等  。。。

网友:
有没有可能是交流伺服电机,需要一个类似于变频器的电源才能运转?能完成很复杂的调速、步进、转向。扭矩,拖动曲线的功能,前几年接触过,外形像。
有三根是电机绕组线,还有三根是独立冷却风机线。

网友:
交流伺服电机,是有反馈的,可以修正误差——一般是编码器。所以,必须配套专用的驱动器使用。

除了电机的3根线,另外的3根线,接到哪里?---------------有可能是刹车,有可能是风机,也有可能是反馈的编码器或发电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