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AP9J 比不带J的2AP9性能更好吗?

楼主(2023-06-06):
众所周知,检波性能是影响一部AM收音机整体性能的关键性因素,因此我想对此多做一些了解。

查相关资料说,2AP9J是金键的,那普通2AP9是什么键的呢?

如果2AP9J的性能确实好于普通2AP9,那么如何才能检测出其区别来呢?比如用万用表测量时正向电阻更小?还是有其他更有效的方法?

网友:
俺手里的各种老锗管断脚和放大性能差的不少 用锗高频管  PN  结 做检波 效果不错 废物利用 省钱快乐

网友:
"J"和是否"军"好像没什么关系;比如电容器,"K"档误差10%,"J"档误差5%
二极管或三极管的后缀"J",是否和器件的"一致性"有关?甚至和一致性也无关,只是个耐压等级符号

网友:
锗二极管型号2AP7及以下都是钨键的,2AP9及以上都是金键的,尾缀号J是军级品(三极管也一样),可靠性更高。

网友:
后缀J是代表军级,不是金键。有没有J都是钨键的,金键是早期半导体刚发明那几年用的工艺,死贵。

网友:
J绝对不是军品,说是比较高个级别比较可信,好多年前买过校办工厂上门推销的二极管,有带J的,带M的,还有带H的,校办厂,军品八辈子也轮不到他们

网友A:
普通2AP9是钨键。
据说带J后缀是军品,各项质量指标均比民品高。

网友B:
2AP9性能根本不咋地,你用国外进口的大玻璃管1N34A或者1N60锗二极管,效果肯定比2AP9好,况且价格也很便宜

网友:
字数多,看着就觉得高档。

网友:
手头刚好有2AP9J,貌似记得带J的反向电阻可以达到500-800k,不带J的貌似200-300k的样子吧——实测,仅限于本人手头的两种2AP9,不具有普遍性

楼主:
感谢各位的回复!刚拍了10只2AP9J,等收到后比较一下。

网友:
不错。军品比民品指标要好。

楼主:
引用 网友B:
2AP9性能根本不咋地,你用国外进口的大玻璃管1N34A或者1N60锗二极管,效果肯定比2AP9好,况且价格也很便宜

闲鱼上的1N60点接触二极管我也看了,数字万用表测量压降0.35V以上,实际工作时压降0.4V以上,我认为这个压降太大了,会影响小信号时的检波效率。

可能大信号时的性能更好,比如Q值更高等,但是我想要的效果是对小信号检波效率要高。因此,压降只有0.2V的2AP9可能是最佳选择了。

网友:
带J的工作温度范围更宽一些,其他一样

网友:
那是必须的。J为君品

网友C:
用3AG系列三极管的be结

网友:
引用 网友A:
普通2AP9是钨键。
据说带J后缀是军品,各项质量指标均比民品高。

当时  J后缀是军品,各项质量指标均比民品高。

网友:
引用 网友C:
用3AG系列三极管的be结

3AG的EB结反压低,还是用BC结反向电阻大于500K。我装的教学收音机用的就是BC结,外壳靠在中周上接地具有屏蔽作用。

网友D:
引用 网友B:
2AP9性能根本不咋地,你用国外进口的大玻璃管1N34A或者1N60锗二极管,效果肯定比2AP9好,况且价格也很便宜

1N34A肯定都是锗的吗?曾经买过1N60,结果是肖特基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1N34A肯定都是锗的吗?曾经买过1N60,结果是肖特基的

老的 1N60 炒的贵了,2-3块一只了。  1N34A,我记得我买的也不便宜。

网友B:
引用 网友D:
1N34A肯定都是锗的吗?曾经买过1N60,结果是肖特基的

要买那种大玻璃管的,买进口的,国外还有很多都是锗管的,库存量也很大,也容易买到。国内现在基本都是肖特基管的,锗管产线都没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要买那种大玻璃管的,买进口的,国外还有很多都是锗管的,库存量也很大,也容易买到。国内现在基本都是肖 ...

有没有实际测一下这种进口管的压降是多少?结电容多少pF?

网友D:
引用 网友B:
要买那种大玻璃管的,买进口的,国外还有很多都是锗管的,库存量也很大,也容易买到。国内现在基本都是肖 ...

是不是大玻璃管DO7的是锗,小的DO35的是肖特基?1N60也如此?

网友E:
钨键、金键是什么东西?

楼主:
引用 网友D:
是不是大玻璃管DO7的是锗,小的DO35的是肖特基?1N60也如此?

从结构上看,应是如此。

期待专业对比过使用过的朋友现身说法。

楼主:
引用 网友E:
钨键、金键是什么东西?

我的理解是,电极与半导体基材之间的连接材料,如果是金线的就叫金键,如果是钨丝的就叫钨键了。

金的导电性能比钨好,接触好,所以性能会更佳。

但是由于金的成本高,所以用的少。

网友:
谢谢楼上两位的解析

网友E:
我一直以为是普通的铜丝货铝丝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一直以为是普通的铜丝货铝丝

铜和铝都容易氧化,不适合作电极材料。

IC或元件的外部引脚都是镀了锡的,方便焊接;但IC或元件内部不能镀锡,锡也易氧化。

网友:
引用 网友A:
普通2AP9是钨键。
据说带J后缀是军品,各项质量指标均比民品高。

矿友高见。2ap系列是我国最早能生产的晶体二极管,当时无论何种元器件最好的都要优先供军工使用,J就是军的缩写,凡是后带这个字母的都是当时性能最好的产品。

网友:
引用 网友F:
那么2AP、1N34就是锗肖特基了。

您好,英文资料上的描述是这样的:
焊接型点接触,是在N型材料区域,通过焊接时的大电流形成小的P区,这种不是肖特基原理。

非焊接型的点接触,即所谓的“猫须”(Cat whisker)和半导体材料之间,形成的特性,是肖特基势垒原理(包括锗材料)。
早期的无线及电力应用中的金属整流器中,所使用的猫须探测器,可被认为是原始的肖特基二极管。(The cat's-whisker detectors used in the early days of wireless and metal rectifiers used in early power applications can be considered primitive Schottky diodes.)

--------------------
供您参考

网友:
引用 网友F:
然而事实上点接触二极管就是猫须,如果真有PN结那么用面接触工艺成品率更高,没必要用点接触。

您好,我只是描述一下资料上的内容:
即点接触分成焊接不焊接都是猫须),但是焊接的形成了P区,所以原理上不是肖特基。
不焊接的是单纯的N材料,所以原理上是肖特基势垒。

有介绍说是,这样做二极管的电容会很小,当然,新工艺就算面型也可以更小,比如英飞凌的肖特基微波二极管,毕竟技术进步了。
但是那时候行不行,是不是只有点接触才能很小,这个我并不了解,同理,有没有必要这么做,这个我更没本事判断的。

我这能勉强判断的是,国内2AP9这种,焊接的,应该可能不是肖特基原理,仅限于此。

网友:
引用 网友F:
不是的,《半导体物理》太难了,你还是查下Schottky contact和ohmic contact的区别吧。金属和半导体焊接 ...

教材我目前没能力去查找了,很惭愧,毕竟我完全不是学这个的,只是感兴趣。
我能查的只有谷歌

上面的内容也是谷歌检索到的,所以我一直说,我只是转发内容,我自己根本没法说“是什么”。

附上介绍的相关截图和PDF

比较业余,有不妥之处,还望您多多指正。

网友(2024-10-22):
玻璃管的2ap9是锗管吗

网友:
请记住,收音机里的检波二极管是有工作点的,本身处于微导通状态。所以万用表测正向压降的高低并不影响检波工作。有的收音机设计时就是用的1N4148(日本和老飞利浦的硅管收音机),当你换用1N60时,会影响一中方的工作点的。2AP9换1N60时,也会影响一中放的工作点,需要重新调整一中放的工作电流。

网友:
引用 网友B:
要买那种大玻璃管的,买进口的,国外还有很多都是锗管的,库存量也很大,也容易买到。国内现在基本都是肖 ...

肖特基的性能不好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