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白傻问,大神莫笑!

楼主(2023-06-06):
我是一个生活在社会最底层的草根百姓,打记事起就有闻之前多次被“吵架”,四壁如洗!小学时,邻家增添了录音机,让我有幸听到“可以买来的声音”,暗暗发狠,在我临死之前,无论如何一定要玩一下录音机,让这个世界留下我的声音!后来直到这玩意淘汰了我也买不起。如今到废品站10元就能买一个别人换下来的车机,甚至还有全新的当废品卖掉。富者摈弃的垃圾,对我来说却是如获至宝!前赘道毕,步入正题:车机都有4声道输出,理应播放4声道音源。我用TF卡到网上搜索4声道音频文件,徒劳而终!网上99.90%都双声道的,只有0.10%是单声道的。我记得上学时老师说过,单声道用2个喇叭播放叫“伪立体声”,那么双声道用4个喇叭播放应该叫”伪环绕声“,请教同仁,哪里能够下载到4声道的音乐?体积大不怕,我256G的卡容纳10首最喜欢的歌曲应该能装载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别信什么真假立体声,到马路上听汽车响是真立体声,剩下的都不是真的。真理是2个喇叭比一个好,3个比两个好 ...

我看一本书写过。

最初搞这个立体声的时候做过实验,输入用麦克风阵列,就是舞台前面是个方的阵,有左右有高低。另外的房间喇叭也是阵列,一个喇叭对应一个麦克风。
这样还原的是最好。

后来研究发现,喇叭少一点也能实现差不多的效果。

在后来就少成2声道了,然后再加上各种处理,也基本上能效果不错。

网友:
没听说有4声道的,DTS 是,5.1声道的。看你的机车能否解码了。

网友C:
买一张DTS碟,一转,就是5.1、6.1,网上下载也可以,度娘问一下,估计要花点钱。不过。估计车机那4声道,不是真的4声道,当然高级的车机可能会有多声道,

网友:
四声道是汽车内部空间分前排和后排各2个立体声道,音源是双声道的。

网友:
前几年给车机玩5.1,是安卓大屏,用MX播放,后来安卓系统好像取消了5.1,

网友D:
四声道应该是,双声道再分前后门分别是高低音。实际是双声道立体声!

网友E:
第一次听说四声道。记得90年代后期,流行家庭影院,买原声大碟的LD或DVD支持杜比AC3或者5.1环绕立体声。要的就是那个直升机从左后方飞来,在你右前方坠毁的那个效果。不过那家庭影院玩意儿,因为对邻居干扰太多或者全体国人素质忽然拔尖尊重别人耳朵清净权利了还是其它啥原因,过时了。
个人感觉弄对书架箱子,听听2声道,蛮好。

网友:
没听说车机可以独立的四个声道处理,都是处理现两个声道,也没听说有环绕,只是多接了两路功放用作不同的区域里的喇叭。

网友B:
别信什么真假立体声,到马路上听汽车响是真立体声,剩下的都不是真的。真理是2个喇叭比一个好,3个比两个好,依此类推,这样说的人很接近混蛋,我大概就是,被别人蒙了几十年总算聪明了一点。

网友F:
输入没有4声道的就是单声道,双声道(立体声)输出可以多声道。左 右,中置,环绕 重低音

楼主:
引用 网友C:
买一张DTS碟,一转,就是5.1、6.1,网上下载也可以,度娘问一下,估计要花点钱。不过。估计车机那4声道 ...

转?这不是图像处理中的“插值”么!

楼主:
引用 网友D:
四声道应该是,双声道再分前后门分别是高低音。实际是双声道立体声!

明明就是伪环绕声!

网友:
之前流行的SRS,3D立体声

楼主:
引用 网友E:
第一次听说四声道。记得90年代后期,流行家庭影院,买原声大碟的LD或DVD支持杜比AC3或者5.1环绕立体声。 ...

左前+左后+右前+右后,难道不等于4声道?这是标准的环绕放置法!

楼主:
引用 网友F:
输入没有4声道的就是单声道,双声道(立体声)输出可以多声道。左 右,中置,环绕 重低音

左声道接100个喇叭,右声道也拉100个喇叭,难道就是200声道?

网友:
引用 楼主:
左前+左后+右前+右后,难道不等于4声道?这是标准的环绕放置法!

车子里面功率放大四声道硬件有,但是音源是两声道,至少大部分车机前面音源都是两声道。也许我孤陋寡闻。我和你一样,云云大众,高档车子没机会接触,一般我能碰的车子也就30万以下的,哪个品牌舍得弄解码的芯片呢。况且调频广播没有四声道的。CD片子也没听说有,后来数字音乐资料我就不清楚了。
我感觉后面两个音响喇叭是给后排乘客欣赏音乐的,前左后左一样。唯一区别是可以单独调整音量。个人揣测而已。

网友:
有不少音源,没有听说过四声道,环绕的话,目前的音源有DTS5.1,车机玩这个还不行呢;
市场占有率高、听在多的还是双声道的音源;
车机使用四个喇叭而已,为了照顾前、后座的听音,不过很多时候方位感已经乱了。

楼主:
所以说5.1声道就是哄大老粗的!明明就是双声道,左边复制一个,右边也复制一个,左右再叠加混合出一个0.1的通过低通后就是低音炮!因为低音功耗大,炮子又最贵,于是就放言低音没有方向感,名正言顺、堂而皇之一地就把两个低音炮合二为一了!

楼主:
要想身临其境,至少78个喇叭,也就是78个声道,一首歌曲低于100G就是假的。左前上+左前中+左前下,左上+左中+左下,左后上+左后中+左后下,后上+后中+后下,前上+前中+前下,右前上+右前中+右前后,右上+右中+右下,右后上+右后中+右后下,穹顶+地脚,共26个声点用AB...Z代替,每个声点用高音、中音、低音3个喇叭,共消耗78个喇叭!

网友:
5.1声道的功放,要用專门的5.1碟片放才行,我有一套5.1声道的奇声功放配一套喇叭專门观看5.1声道大片,真是身临其境很震憾.

网友:
引用 楼主:
转?这不是图像处理中的“插值”么!

DTS CD碟片音轨就是5.1=左右+环绕+1低音,录制时就是多声道的,不是插值;如果有5.1播放器,输出接五个喇叭,一般AV就是DTS、AC3(杜比),DTS比较新、先进,是数字编码。

网友:
声道确实是4声道,但音源是立体声,虽然4各扬声器,但本质还是立体声,不能产生“环绕声”
汽车的形状决定了使用4声道的合理性,并非是为了“伪环绕声”,车身前后空间比较长,前后各两个声道的立体声,会使前后乘客听起来都比较平衡

网友:
一直以来都只听说了,双声道立体声,四声道确实没听说过

网友:
最早制作音频节目只用一个录音位置,录一条音轨,后来扩展为两个,就是立体声,录音是双轨,广播有双通道,还原时当然是用双喇叭,后来发展成多轨录音,合成为5.1或者是7.1声道,其中的0.1就是低音部分,其余分左右前后,尽量用原有位置还原肯定效果好。
汽车的4声道其实根据车内实际位置产生的,和节目制作关系不大,当然如果按车内需要制作出节目应该效果也不错,但需要专业标准。

网友:
当然,如果按车内环境录制音频节目,挑战会很大,因为车内空间只有1-2米,声波波长在低音部分影响比较大。

网友:
现在大部分的音乐节目是按舞台的结构配置的,离开舞台的音频标准不清楚会怎样。

网友:
引用 楼主:
左声道接100个喇叭,右声道也拉100个喇叭,难道就是200声道?

接1000个也是两个声道。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看一本书写过。

最初搞这个立体声的时候做过实验,输入用麦克风阵列,就是舞台前面是个方的阵,有左 ...

因为2个喇叭(声道)能还原90%的现场声学环境,4个喇叭(声道)能还原95%,8个喇叭(声道)能还原98%,16个喇叭(声道)能还原98.8%...成本倍增而效果增加极弱,所以90%效果就够普通的场合使用了。